简单修复同步整流的惠普笔记本适配器

楼主(2015-11-18):
近日,笔记本的电源坏了,没有输出。正好中午有时间,就暴力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好。拆开后才发现很通常的适配器不一样,采用的是同步整流输出的。检查后一个副绕组整流管击穿,一电阻烧的面目全非不知阻值。一番跑线路后,确定这两个元件是SR同步整流MOS管驱动的,用合适元件代用后。适配器有电压输出,接负载老化OK。好了发图片,手绘同步整流部分会迟点发上来,大家一起研究,,

用料还是不错的

用料还是不错的

背面

背面

背面有散热胶之类的

背面有散热胶之类的

烧坏的电阻

烧坏的电阻

有输出了

有输出了

修复后的样子

修复后的样子

网友A:
你这万用表不会是从垃圾堆里拣出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万用表不会是从垃圾堆里拣出来的吧……

不是的,因为经常会给电路板涂三防胶,不小心就滴到万用表上来,很难搞干净的所以就留着了

楼主:
晚上有空,补上线路图

同步整流部分线路图

同步整流部分线路图

网友B:
我有一个这电源的残骸,收废品那里来的
缺了一个角,我记得同步整流是专门芯片驱动的啊
NXP的芯片,但是名字是建兴内部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这电源的残骸,收废品那里来的
缺了一个角,我记得同步整流是专门芯片驱动的啊
NXP的芯片,但是名 ...

专用芯片比这个线路会好很多的,这个电路有时不能很好工作的。要多插拨几次才能输出,不知为何

网友C:
我有个类似的,不起振一直没修好,主控芯片查不到资料,贴片我一修头都疼,楼主技术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类似的,不起振一直没修好,主控芯片查不到资料,贴片我一修头都疼,楼主技术真好

没有输出不一定是芯片不起振的喔,这种结构电压取样在整流电路之后,所以lta301n一直是在输出驱动信号的,测量lta301n的2,8脚有电压就可以判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输出不一定是芯片不起振的喔,这种结构电压取样在整流电路之后,所以lta301n一直是在输出驱动信号的, ...

lta301N是PWM新片吗,2脚和8脚是驱动输出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lta301N是PWM新片吗,2脚和8脚是驱动输出脚?

供电脚,起振了会有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万用表不会是从垃圾堆里拣出来的吧……

   你懂啥? 这叫包浆! 古董商一看包浆就能断年份, 也是一种历史的痕迹

网友D(2018-05-01):
有没有LTA301芯片资料发下看看呗

网友E:
我的没修好,没有输出,没看到坏元件,没有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LTA301芯片资料发下看看呗

芯片好少烧坏的,要是上电瞬间有输出是芯片保护了,多数是同步整流部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没修好,没有输出,没看到坏元件,没有资料。

芯片保护时间很短的,看通电瞬间有没有输出来判断问题点

网友F(2024-05-30):
引用 楼主:
芯片保护时间很短的,看通电瞬间有没有输出来判断问题点

老哥,我最近也在修这个电源,和你发帖这个一模一样,板子结构无一差别。
我这个故障是开机瞬间有电压,然后就缓慢掉压,板子整体无元件烧坏,几个mos管和二极管也都正常。
估计应该也是次级同步整流部分有暗病,还得继续折腾。

网友(2024-09-02):
坏了好多个电源没一个修得好

网友(2025-01-19):
引用 网友F:
老哥,我最近也在修这个电源,和你发帖这个一模一样,板子结构无一差别。
我这个故障是开机瞬间有电压, ...

老哥,这个电源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