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点焊机焊电池用多大电流合适。

楼主(2015-11-19):
弄了台点焊机电流可调节不知道用多大电流焊18650电池合适~望指教

网友A:
都不知道你做的啥样。。。。。最简单把电流调到最低然后一点一点的加大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知道你做的啥样。。。。。最简单把电流调到最低然后一点一点的加大实验

淘宝问了下大概20多安就行了~谢谢大神关注~

网友B:
20多A????是220V电源这边吧,焊接那边输出电流有几百A不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多A????是220V电源这边吧,焊接那边输出电流有几百A不止,

具体也不清楚,焊机功率是10KVA电流可调0-99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也不清楚,焊机功率是10KVA电流可调0-99

你用10kVA你确定?你知道你要是用这个功率初级调到20A你确定你敢焊??要不就是你的稳压器功率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10kVA你确定?你知道你要是用这个功率初级调到20A你确定你敢焊??要不就是你的稳压器功率错了。。

确定啊~等我试试

网友C:
如果输出能有10kva,那输出电流估计上千安了,很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输出能有10kva,那输出电流估计上千安了,很可怕。

机器参数是10KVA次级4.2V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机器参数是10KVA次级4.2V

10KVA/4.2V=2381A
一般电焊机的电流约200A,这个电流感觉很不错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KVA/4.2V=2381A
一般电焊机的电流约200A,这个电流感觉很不错的说!

这个新的要2000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不对!表不对呀……

什么表不对?

网友F:
什么点焊机?工业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点焊机?工业用的吗?

不是220V的~比较专业的点焊机吧~二手入的

网友:
以前看过别人的作品,好像是4v左右的,100多a的

网友:
这个焊机比较厉害,是不是可以直接点焊铜条了啊?

网友G:
微波炉变压器做的那个就行   关键是铁片厚度     接触时间   短了焊不住长了要坏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微波炉变压器做的那个就行   关键是铁片厚度     接触时间   短了焊不住长了要坏事

我有点焊机就是控制部分坏了~重新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点焊机就是控制部分坏了~重新做~

咋做控制,是买成品板么,看TB好像很贵的

网友H:
我的就是论坛买的,100米。看看坛友conzha做的,这是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93629-1-3.html里面有控制板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就是论坛买的,100米。看看坛友conzha做的,这是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93629-1-3.ht ...

我的功率比较大!淘宝上100的板子可控硅不够大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的功率比较大!淘宝上100的板子可控硅不够大吧~

请看他的贴,一个800W,一个1000W都可以,我自己做点焊机,仔细参考了他的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点焊机就是控制部分坏了~重新做~

有控制部分就好办了找个500-1000w变压器拆了次级 直接50焊把线绕3匝电压3v左右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看他的贴,一个800W,一个1000W都可以,我自己做点焊机,仔细参考了他的贴。

10KVA我不知道够不够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10KVA我不知道够不够啊~

这个我不知道,上面我说错了,他的点焊机是二个变压器并联的,800+1000.有什么问题可以发帖问他,其实我也是初搞点焊机,他搞了几年,做了好几个了。
你量一下点焊机变压器尺寸,说是10千瓦,我看吹的成分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不知道,上面我说错了,他的点焊机是二个变压器并联的,800+1000.有什么问题可以发帖问他,其实我 ...

我这个变压器有40斤重

网友I:
楼主上个点焊机的图看看,好强大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上个点焊机的图看看,好强大的说

上了~      在楼上有

楼主:
这个控制板单片机控制的!没有焊接时间调节不知道能改可调的吗?单片机是AT89S51

网友J:
时间也要控制好啊,2秒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时间也要控制好啊,2秒合适吗

MS单位的一般40MS吧~

网友K(2017-05-23):
点焊机  400w的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点焊机  400w的是吗

10000VA多大?

网友K:
哈哈 老帖了 当时看俩帖子发串了 哈哈
点焊机有出手的吗  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哈哈 老帖了 当时看俩帖子发串了 哈哈
点焊机有出手的吗  需要

没出手自己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