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矿石机出炉记

楼主(2015-11-19):
我做的场管二极管两用无电源收音机,主要是改进了线圈制作工艺,增大了线圈直径,尽量能提高收音效果,这个管径是 7.5厘米的,制作后接收效果比原来的直径 5厘米的线圈效果有明显提高。效果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整体的音量明显大了许多,二是收台明显多了许多,原来只有几个明显的强台收听正常,现在一下子感觉声音响的电台多了,还多了一些原来收不到的台,选择性也有所提高。现在把制作过程拍成照片,还有电路图等,这样有图有真相。可能图会较多,只能慢慢上传。

楼主:
现在上的是原理图和安装图,这是设计的场管和二极管模式两用电路,基本电路相同,只要转换检波元件就能实现不同的电路模式,我利用一个三相四线制的插座和插头,插座当接线柱使用,插头当电路板使用,把检波元件装在插头里,这样只要更换一个插头,就能实现电路工作模式的转换,非常方便,检波零件安装在插头里,保护得很好,不容易损坏。安装了二个插座。边上的备用插座四个接线柱用线短路了,这样平时不用的时候,把场管插在备用插座里,四脚短路就不容易受到静电作用等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占用一下,以后上图用

场管的连接处理,场管是贴片元件,使用不当很容易造成损坏。这儿采用的办法是先把贴片电路板焊接四根引出线,然后把引出线绕在一起,然后开始焊接场管,这样场管四个引线就被短路掉,不容易造成静电击穿而损坏,利用这个办法焊接基本上百分百成功。使用起来也方便。

网友:
提高了啥效果?是音量大了还是收台多了?

网友:
8欧的号筒扬声器?天线够好的

网友:
装置精良,那个号筒喇叭真漂亮,不知哪儿还能买到

网友:
雄壮!特别那个号筒喇叭漂亮!

网友:
线圈也很不错

网友B:
同问号筒喇叭哪里买

网友:
贴片板找哪里买

网友:
精品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号筒喇叭哪里买

号筒喇叭和贴片板和场管都可以在淘宝上买,

网友:
好像天线线圈和S线圈都用了多股线,为何谐振线圈没用?如用Q值会提高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