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命烙铁头老是烧死吃不了锡怎么办?

楼主(2015-11-20):
已经有N多的烙铁头没有使用几次就烧黑死了,吃不了锡(合金头锉刀锉了更不行)有什么办法改善?(就普通20W内热式不是调温的那种)

网友:
换头啊,自带的烙铁头都不好用!

网友A:
焊锡要好,我有一卷以前买的焊丝含铅量高,很容易把头烧黑,另外注意温度不要太高,不用时放在烙铁架上降温,或者改造下,串个二极管用开关进行切换,不用时,功率减半,头子烧黑后要是紫铜的头,可以用细砂纸打磨下,放在松香焊锡研磨,即可光亮如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锡要好,我有一卷以前买的焊丝含铅量高,很容易把头烧黑,另外注意温度不要太高,不用时放在烙铁架上降温,或者 ...

原来含铅量高的焊丝也有讲究的,学习啦!平时用的就它、、、

网友:
如果经常用,会磕下来一小堆焊锡,用小盒子装起来,烙铁不用时搁锡堆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破烂市场买了一个二手的,有次忘记拔电,通了一晚上电,第二天发现的时候好好的。就是烙铁头不尖,只能焊 ...

是的啊,小时候用外热式45W的烙铁,那个紫铜头哪怕被零件磨出了凹槽用锉刀锉搓也还是十分好用、、、

网友C:
把烙铁加热,找一段折锯条用断口刮烙铁头,刮到氧化层脱落立马上有松香的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烙铁加热,找一段折锯条用断口刮烙铁头,刮到氧化层脱落立马上有松香的焊锡。

我再试试去、、、

那个合金头好像不行,一会儿又黑了,化焊丝能行就是吃不住锡,感觉吃不住锡汤开原件也变得不容易了(接触面变小了)

网友:
磨一下再上焊锡

网友D:
我自己用半截钢锯条,不上锡的时候,刮几下,赶紧上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用半截钢锯条,不上锡的时候,刮几下,赶紧上锡,就好了

好的,我再试试,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再试试去、、、

那个合金头好像不行,一会儿又黑了,化焊丝能行就是吃不住锡,感觉吃不住锡汤开原件 ...

我这办法专门对付合金头的,切记不要用锉刀那是对付紫铜头的办法。还有你说的是因为你没刮干净就那样在一个焊油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办法专门对付合金头的,切记不要用锉刀那是对付紫铜头的办法。还有你说的是因为你没刮干净就那样在一 ...

记住了:1用锯条,2适当的焊油、、、十分感谢!

网友:
原来如此,找几段紫铜,做成头子备用

网友:
20W的内热烙铁,头子是铁镀镍的,过温氧化,上锡困难
买个成品的保温的936,或T12,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