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电平表头驱动电路

楼主(2015-11-20):
如题,哪位大哥有请放上来看看,最好分立件的,谢谢……

网友:
这几个可以参考,很简单的!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大哥,之前有看到哪位版主发过很实用的,但是找不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大哥,之前有看到哪位版主发过很实用的,但是找不到了……

用在功率级还是前级,上面那几个就不错啊,VU表不需要驱动也能很好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功率级还是前级,上面那几个就不错啊,VU表不需要驱动也能很好指示!

前级,要不受音量大小影响的那种。。。

网友B:
这个图很简单,我做过,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很简单,我做过,效果不错。

应该就是这个图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热心的坛友们,谢谢你们的热心帮助,感激不尽……

网友:
这几个图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