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龙双吸入式卡座问题

楼主(2015-11-20):
电机运转正常,磁带不转,拆机发现两个大导论皮带脱落。问题是两个带仓的皮带都长,压盖上还有哥小导论,请教高手怎么安装。谢了1

楼主:
是不是皮带老化失去弹性了?

网友:
看图看不清,两个大导论其中一个高一个低,高的下面还有个小带轮,小的连上另一个低的大带轮,压盖上还有个小导论是张紧轮,调节松紧的,可根据长短试着连,连好用手试着转,千万不要急着上电,那样会损此轮的,正常就好了,不正常改换。

网友A:
飞轮上有没有凹槽?这个机器是第一次拆开吗,好像那根长皮带不是这里面的!

网友B:
看样子像皮带老化拉长了,拿根比2个飞轮周长稍短的皮带箍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像皮带老化拉长了,拿根比2个飞轮周长稍短的皮带箍上试试

谢了!已换新皮带,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轮上有没有凹槽?这个机器是第一次拆开吗,好像那根长皮带不是这里面的!

第一次拆机,还有个上盖里面有个小塑料导轮,已经换上新皮带,正常使用。

网友:
音质怎样?多少磁头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