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了线圈的场管二极管两用矿石机。

楼主(2015-11-20):
前面发的矿石机出炉记中调谐线圈是用单根直径1毫米的铜线绕制的,这次调谐线圈也用了0.1毫米,64股多股线绕制而成。经对比,灵敏度和选择性都有所提高一些,电台音量也有提升。电路图和前面发贴的相同

网友A:
llllllxing好;
做的真漂亮!车加工用四费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lllllxing好;
做的真漂亮!车加工用四费管了?

用了二种规格的给水管,内筒7.5厘米,外筒9厘米,先用车床加工出螺纹,然后把绕嵌绕在螺纹里,这样制作的线圈性能稳定质量好,又是间绕式,能提高线圈的Q值和稳定性。外筒在内筒上移动可以调整天线线圈的耦合度和场管线圈的信号强度

网友:
间绕式,能提高线圈的Q值,高人!
多少UA电流?听小喇叭。

网友:
PVC管上的凹槽平时怎么搞出来的

网友B:
卧槽 那个穿线洞是怎么打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卧槽 那个穿线洞是怎么打出来的?

侧面的穿线孔是先用小钻头钻好小孔,然后用细线或都细钢丝穿入孔中把多股线拉过去的。这样省去了固定抽头的办法,也避免了线从筒内穿过造成内外筒移动造成阻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