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这种所谓的精密电容为何都是成对的?

楼主(2015-11-20):
请教各位老师,这种所谓的精密电容为何都是成对的?是为了抵消电感吗?

网友:
据说是一大一小凑成一个中等的,也就是说两个精度低的凑成一个精度高的,好像精度更高的电容还有更多个凑一起的

网友:
好像这种精密电容都是选一个正偏差一个负偏差的并连来提升精度。至于电感,这种涤纶电容都用无感绕法所以应该可以忽略……

楼主:
测了一下精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电容

楼主:
1+1=2

网友:
我有一些这种聚苯乙烯电容,精密电容本身制造并不特殊精密,单个容量偏差也不小,厂家通过人工挑选配对,使其并联总容量接近标称值,精密就是这样来的。

网友:
成品装机时根据误差要求.并联测选。

网友:
是不同温度系数的两个电容经配对组成的,这样有高的温度稳定性。

楼主:
为什么电阻不这样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电阻不这样配呢?

可能电阻制造工艺能使单个电阻达到要求的指标吧。

网友:
这种电容都是国产电子设备上用的,就是凑成合适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