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h32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打破沙罐纹到底的精神!
引用 网友B:
建议加温再PK下,看看两者的温度特性

网友(2015-11-21):
这种水滴钽电容感觉一般般,应该试试黄贴片和金属封装的。

网友:
这也能比较,学习。

网友:
  90年代用胆电容替换随身听音频放大的输入和负反馈电容,高音提升非常的明显。用的就是这种泪滴状绿色钽电容。

网友:
这种水滴钽电容感觉一般般,要找轴向连接金属封装的才好!

网友C:
这种水滴状的钽电容我也买了一些,回来上同惠LCR一测,还没有薄膜的好,于是就丢一边了

网友:
你那也能叫钽电容 看看我的吧

网友:
非常好,好还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水滴状的钽电容我也买了一些,回来上同惠LCR一测,还没有薄膜的好,于是就丢一边了

那个被你比的钽电容估计要哭,居然和薄膜比

不过薄膜电容的结构决定了高频特性还是不行,所以更牛的是 NP0 电容,DF 和聚丙烯等薄膜不相上下,但介电材料和结构决定了高频特性好得非常多

网友:
钽电容的特性我不甚了解,我只知道它的容量很稳定,多年之后也不会变,重要的场合,都是用钽电容的。
普通电解可能会干枯。

网友:
我知道 军品用钽电容 很多,都是黄色贴片模压的 也有轴向金属封装的。优点是容量稳定,漏电小。

网友:
轴向的钽电容确实不错,过去很多高级设备上用的很多。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神的指点!想不到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兴趣!这两天比较忙,就不再一一回复各位啦!仔细看了各位回复。发现楼主很有可能买了一种低频的钽电容?!?!这惨!楼主还以为钽电容就一种。想不到还分公母!呵呵呵!还买了一百只那么多!这下怎么用掉啊?在工频下滤波?容量又太小。可能用于音频耦合还行吧?!至于电脑上的钽电容还没见过,改天找块废主板拿出来瞧瞧。说不定可以拆到些做试验。这次吸取了教训,又买了一堆你吃糠,红宝石,黑金刚。唉!搞到自己好像迷恋日货了!还有CBB电容那是强,是天生的强!一个普通的cbb,即使上到10k,容量始终不变,D值那一排.000几,但更高频听说就不给力了,毕竟那结构层层绕电感不小吧?。还听说np0电容很好!但TB上没有吖,有也只是pf级的。看来nf以上的没有,而且还是贴片的………改天买点固态电容也试试,那个传闻也很强大!

网友D:
“还听说np0电容很好!但TB上没有吖,有也只是pf级的。”
============================================
NP0有100nF的,村田、TDK、还有各种杂牌的,很多。
正品非常棒,温度特性极好,频率特性极佳,损耗极低。

网友E:
RE: TB买了钽电容,它的特性竟然是这样的。

引用 网友D:
“还听说np0电容很好!但TB上没有吖,有也只是pf级的。”
============================================
...

np0电容长啥样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听说np0电容很好!但TB上没有吖,有也只是pf级的。看来nf以上的没有

我前面测试的就是 100nf 的 NP0 电容   1206 尺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np0电容长啥样的?!

NP0、X7R、Y5V 是陶瓷介质的代号,实际上的意思就是陶瓷电容,你常见的陶瓷电容长啥样?它就长啥样,只是其中的陶瓷介质的化学成分不同罢了。NP0(C0G)的温度系数很低、耗损很低且频率特性极好,但介电常数很小,因此不容易做成大容量的;反过来 Y5V 温度系数极大,但介电常数也很大,可以做到很大的容量。

我前面的 NP0 电容是 100n 的,尺寸 1206,厚度也不低,Y5V 这样的尺寸,20uf 妥妥的。

网友G:
曾经反接一只在电源上,上电冒火,

网友:
引用 网友G:
曾经反接一只在电源上,上电冒火,

所以现在钽电容不敢用了。。

好多早期高端仪器用钽电容的后来反而都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前面测试的就是 100nf 的 NP0 电容   1206 尺寸的

神了!我们都知瓦神一向用高档元件。那价格不是普通人能承受的!只求一个便宜的100nf NP0 1206尺寸的 TB店铺链接!

还有Y5V这种电容性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听说np0电容很好!但TB上没有吖,有也只是pf级的。”
============================================
...

老师,求一个便宜的,也好用的,TB链接。国产的最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师,求一个便宜的,也好用的,TB链接。国产的最好!

说实话,买100nF  NP0  走过冤枉路,不少商家以次充好,给予退过N次货。
买的1盘2000颗,大概0.3元多记不清了,开零买稍贵一点点。村田型号是GRM31C5C1H104JA01L
跟卖家要反复强调必须原装,那种灰白灰白的,有点厚接近正方柱体的1206封装,一般是真的,买回来测试,不行退货,别的牌子厚度上不是这样的尺寸。贴链接违规吧大概,可以搜型号,老板昵称 jensmr那里我买过两回

不是说只有村田好,其他品牌也不错,前提是必须真正是NP0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买100nF  NP0  走过冤枉路,不少商家以次充好,给予退过N次货。
买的1盘2000颗,大概0.3元多记 ...

谢谢老师!最怕就是那种用其它品种来代替的了!!TB想真正买个正品不容易。质量一般一般的倒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最怕就是那种用其它品种来代替的了!!TB想真正买个正品不容易。质量一般一般的倒不少。

有个地方叫做目录商   Mouser,Digikey,派睿,...

目录商的东西,一般来说都很保真,而且就是专门零售的,就是价格不太喜人   你要是有兴趣不妨开个团购贴,矿坛上对好品质电容有兴趣的人应该还是有几个的,我们团购点 100n 的 NP0 电容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神的指点!想不到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兴趣!这两天比较忙,就不再一一回复各位啦!仔细看了各位 ...

朋友,在TB上那家能买到正品红宝石电容啊?能发个链接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