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现车子发动机小黄灯亮了是不是该修了

楼主(2015-11-21):
今天发现车子发动机小黄灯亮了是不是该修了,

楼主:
故障灯“石”挡住了

网友A:
故障灯表示汽车有故障了,短途可以继续行驶,长途不能跑,万一路上故障严重化,造成停车。

网友B:
至少的知道故障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灯表示汽车有故障了,短途可以继续行驶,长途不能跑,万一路上故障严重化,造成停车。

谢谢,今天去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的知道故障灯什么意思啊

谢谢,今天去检查

网友:
要是发动机灯亮应该立即去修理厂看一下,免得小病变绝症

网友:
可以去查查看 有时候线头松动或者接触不良也会造成故障灯亮

网友C:
车子发动时,你觉得车子抖得厉害吗?如果有这个现象的话可能是发动机有一个高压点火线圈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子发动时,你觉得车子抖得厉害吗?如果有这个现象的话可能是发动机有一个高压点火线圈坏了。

是啊,发动机发动是有点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是不是加了品质差的汽油啊。

应该不是汽油的问题

网友E:
如果那个灯是发动机故障(看说明书吧)车子就别动了拖到修理厂检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那个灯是发动机故障(看说明书吧)车子就别动了拖到修理厂检查吧

不会吧,今天还开出去了。明天去修理厂

网友F:
故障灯亮,并不是那么简单,看我的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5289&mobile=no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故障灯亮,并不是那么简单,看我的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5289&mobil ...

                谢谢

楼主:
修车师傅说是氧传感器坏了

楼主:
还说三元催化估计挂了

楼主:
换了氧传感器,黄灯不亮了,为什么还要换三元催化呢?

楼主:
修车师傅说,坏了氧传感器,就会影响到三元催化,也应该更换三元催化。不知这理论对不对。果断结账走人。省下几千两银子买酒喝

网友:
故障灯亮 并不一定是有东西坏了  有时候线头接触不良也会亮的

网友:
一般提示可以理解为,绿灯好,橙黄色提示应该保养维修,红灯必须停车检修。

楼主:
反正换了氧传感器,不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换了氧传感器,不亮了

  净化环境靠三元催化,

楼主:
呵呵。。。有几个排放达标的。我的刚年检尾气达标

楼主:
已修,更换了氧传感器

网友:
上电脑 看看故障码

楼主:
电脑测试氧传感器故障

网友:
看是哪个故障吧,一般不是冷冻液就是刹车油少了,不应该是大问题吧。

楼主:
是氧传感器故障

网友:
4S店检查下吧

楼主:
因更换传感器修好了

网友:
黄灯是警示

网友:
故障灯亮 可大可小的去修理厂 读下故障码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先去做个保养试试

网友:
靠,图片看不到了!

网友(2016-01-04):
好像没有问题 很多出租车都亮着照样开

网友:
关注,楼下解答

网友G(2016-02-07):
楼主公里数多少啊?如果公里数少氧传感器坏的话就要小心了,一般都是加的油品质不行,里面含铅。还有以前我记得三元催化剂可是很值钱的,以前修出租车,三元催化一般都被我们 老板偷偷卖了,尾气检测不过的话再换也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公里数多少啊?如果公里数少氧传感器坏的话就要小心了,一般都是加的油品质不行,里面含铅。还有以前我 ...

网友:
去4S店吧……

网友:
很多传感器坏了这个灯也会亮的,要看是什么东西有故障,有些不影响的

网友:
查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