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行家,松下F55磁带录像机不上带的修理办法

楼主(2015-11-22):
我有台松下F55录像机,能加电,倒带,不能播放,播放不上带,据说状态开关问题,但找不到开关的位置…行家能发个图片吗?

网友:
有个版主修松下录像机的帖子,你看看

网友:
能倒带不一定是状态开关的问题,播放有动作没,有的话就是机械加载不上,要清洗和加油润滑。别轻易拆机芯,先观察好,找到图再拆,每步都要拍照,那样就好还原,个人见解。

楼主:
目测磁带裹上鼓,鼓不转,很快带又离开鼓,不播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测磁带裹上鼓,鼓不转,很快带又离开鼓,不播放。

这个是线路故障、不是机械问题、不知对不对?

网友B:
磁鼓不转就是原因,应查鼓驱动电路部分。

网友C(2016-01-13):
录像带进去之后 录像机光是倒带,但是就是不读带,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线路故障、不是机械问题、不知对不对?

调节下送带轮刹车片,放松些,其它沒事不要乱调。磁带包磁股太紧,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鼓不转就是原因,应查鼓驱动电路部分。

我上面分析怎样,补充下。

网友(2016-02-16):
原因就是磁鼓不转,放像时CPU不能检测到磁鼓旋转信号,为了保护磁鼓和磁带CPU指令退载。这个基本是磁鼓的轴承问题,驱动电路问题概率极低。你用手拨动磁鼓感觉吃力就是了。需要拆下磁鼓并拆开轴承对轴承清洗并加少量航空机油以运转自如,还要注意保护磁头。这都快30年前修理的,基本忘记差不多了

网友:
所以不要动什么状态开关了,要对症下药

网友:
现在会修这个也不多了,我那台HD500都快放烂了。

网友:
磁带录像机,真是复杂啊

网友:
加载电机力矩不够,加载不到位,CPU没有收到加载到位信号,磁鼓自然不会继续转动,此时就是退带保护!

网友:
不停地加载卸载试试看。

网友D:
17楼说的有道理,机械加载不到位,触动不了开关,磁鼓收不到动作信号,就不会转动,因为磁带没到位,就会退带重新加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17楼说的有道理,机械加载不到位,触动不了开关,磁鼓收不到动作信号,就不会转动,因为磁带没到位,就会退 ...

3楼10楼说的也是同理。

网友(2016-04-08):
F55磁鼓天生力矩偏小,放置时间长了润滑变稠,剪断磁带将盒两边光孔堵住,推入并同时顺鼓转动方向转动鼓,如正常就此原因。让其无带运行一段时间再用好带试机

网友(2016-11-13):
引用 网友E:
状态开关氧化+机芯齿轮错位,状态开关就在压带轮旁边,一个大拇指甲盖大点儿的白色齿轮,底盘是黑色,建议 ...

请教F55的状态开关是不是红圈里面的这个白塑料件?

网友:
想拆下来是不是要卸很多东西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录像带进去之后 录像机光是倒带,但是就是不读带,请问是怎么回事?

     盖上盖子若是还倒带.是里面带尾检测光电管有问题. G型机芯不难修,这种机极易机械错位.通病. K型机芯不易错位.重最易断机芯下面拖板.通病. 曰立机一坏都是电解电容漏液,  声宝机印刷电路易烂断, ,东芝84易坏进带齿轮,

网友:
J27与F55都是好机子。录像机时代感觉也是当年土豪的象征

网友:
我有一台松下f55!播放时偶尔停止?停止时电源指示灯!屏显都正常!请教一下这是什么毛病?赐教

网友(2016-12-18):
我前几天发现排线有问题也会引起机械部分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