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有开福克斯的朋友吗,咨询几个问题。

楼主(2015-11-22):
09款福克斯1.8AT,近期出现打火时间长,打着后转速1400左右,2分钟后下降至1000左右,夏天的时候清洗节气门及喷油嘴,更换汽滤,秋天的时候更换机油、空滤及机滤,但是加速又正常,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咨询版主及福克斯车主,有碰到这样的问题么?

网友:
虽不曾拥有老款福克斯,不过记得当年这车着实闹腾过一阵发动机水土不服的毛病。

对于福克斯这类伪美系(福特F-350大皮卡是真美系),真欧系(嘉年华,福克斯,蒙迪欧,德国设计)的车型,必须按照欧系车的使用方式进行。只要做到下面这几点,P事没有。

1.禁止使用93号汽油,必须与欧洲原厂设计保持一致,97伺候着。长安福特说的任何话都不要信!

2.燃油添加剂(雪佛龙等500强品牌,国产的禁用)每3000KM就得用一瓶,别怕浪费银子。

网友:
打火时间长? 这个是什么概念?冷车点火15秒以内都不算长,    如果是每天第一次冷车打火时间长  那就是供油系统问题,  点火的时候等待一下油泵运行油压上来后在打火就好了。

楼主:
如果如楼上说的15秒以内算正常的话那我不用纠结了

楼主:
电瓶6年了还没换过

网友:
我的是12款的,四楼说的没错,每天第一次启动都要多打两次的,如果还不容易启动那就要清理油路和清洁火花塞了。

楼主:
火花塞换过了

网友:
老福克斯问题是相当的多。
我同事的新福克斯在虎门大桥上堵车三档摘不下来,卡住了。三档强行起步,前后大塞车,吓得尿流。
十几万的合资车就这卵样,那些看不起国产车的自己打脸吧。

网友:
老福克斯据说是油老虎,楼主来说下,看看合适不

楼主:
确实油耗有点高

网友:
我是今年5月的12款    打着后转速1400左右,2分钟后下降至1000左右   这是正常的,设计是让发动机温度生的快点,温度上来了,转速在1000以内就正常,大火时间常根季节有关,我新车,用的美浮一号,现在是一下就着,5秒以内,环境5度

网友:
更换燃油泵。

网友:
油耗高,底盘好,发动机好听

网友:
油压 节气门都有可能

网友:
看看燃油泵吧,是不是加了差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如楼上说的15秒以内算正常的话那我不用纠结了

不过两分钟的时间转速还在1000转的话,还是有问题的。。。。。。按说应降到800左右

网友A:
楼主家气温现在多少?

网友:
同样有11款的,我觉得应该是正常范围,
1,你电瓶时间都那么长了,天冷肯定有点亏电
2,打着后转速1400左右,2分钟后下降至1000左 。虽然我没有注意,但是这几天冷了,打车后怠速1200转肯定有,冷车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家气温现在多少?

气温现在8度到-6之间

网友:
电喷车都这样 冷车打着车怠速都会高的 车的水温到正常温度怠速就会下到正常啦

发动车之前先把钥匙门打到ON,反复打两到三次 在发动汽车 这样容易发动汽车

楼主:
倒不是不容易发动,只是比以前时间长一点

网友:
我是12新福克斯,打着后转速好像也在1400

网友:
我的是09款手动,去年换了电瓶(换时电瓶还正常,为保险换的),刚发动时1200转左右,1分钟内降低到1000转,水温正常后怠速在700多不到800转。你打火时间15秒,时间有点长,应该没有超过5秒吧。我认为这车很皮实的,自己记得洗节气门,没有趴过窝。楼主检查电瓶吧,再看看节气门。

网友:
我05款福特嘉年华,冷车1300-1400这样,热车后900

网友:
很明显电瓶老了吧,内阻大,缺点或低温就容易打火没劲,时间长

网友:
看贴有收获,学到不少!

网友(2016-01-23):
关注,楼下继续

网友(2016-05-26):
老福克斯问题是相当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