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界十大谎言,以你的思维自己推断一下真理

楼主(2015-11-23):
  网上看到一篇对关于音响界中各类高烧名言哲理的评价,作者把音响传说中的一些臆想臆断做了比较哲理性的分析评述,现摘转于此,大家可自己根据自己的思维理智也做出一番推断辨别,你认为自己是否也是(或曾经是)这些“谎言”的推崇者。

以下是摘文:

  多年前,由外国人Peter Aczel写了一篇文章,他在文中写到100多年来在音响界流传的十大“谎言”,有中国读者把这篇文章翻译了过来,引起了颇大争论。一起来辨别一下,看里面提到的是否都是“谎言”,相信每个人有自己的判断。

  以下是Peter Aczel的文章《The Ten Biggest Lies in Audio》(音响界十大谎言)的中文译本:
  引用林肯(Abraham Lincoln)的名言:你可能在某些时候愚弄了一些人,但不可能永远地愚弄所有人!
  这句话似乎用于音响界十分适合。现在我们就重点说说那些容易使人掉进陷阱的谎言。

1.关于线材的谎言
  逻辑上不应以此谎言来作为开头,因为线材属于配件,不是主要的音响部件。不过这却是最巨大、最卑鄙、最令人气愤、最侮辱人智慧的谎言,而且还是发烧领域中最骗钱的谎言。所以我必须把这个放在最前面来说。
  这个谎言就是:高价喇叭线和信号线比标准或一般的线材有更好的声音。这个谎言已经在阳光下被诚实的权威人士一次又一次地戳穿、耻笑和驳倒。但许多无辜者却无从分辨。
  最简单的事实就是:阻抗(R)、感抗(L)和容抗(C)这三个线材的参数,是唯一能够影响在声波频率范围内的性能的参数。信号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被天价线材还是被便宜线材传送着。当然,你还要为一个做工良好的插头、屏蔽处理和绝缘处理等等付出一些代价,以保证线材能够可靠和稳定工作。还有就是你要注意线材不宜过长,避免阻抗过大,信号衰减过多。然而,在基本的导电性能中,一对优质的衣架刮掉两端拉直后,一点也不比价值2000美元的神奇线材差。18美分一尺的16号电灯线也是如此。天价线材是电子消费品中的一个最大的骗局。看到几乎所有的音响出版物都胆怯地向线材商投降,真的令人感到沮丧。

2. 关于电子管的谎言
  这个谎言也是属于周边问题,因为在这个硅矽时代,电子管已经与主流不相干了。在Hi-End音响市场里,这是一个普遍深入的谎言。数一下高端音响杂志里面的胆机广告的页数所占的比例,难以置信啊,但事实就是如此。当然,里面的观点就是:在音响应用中胆机比石机更高级。你可别不相信哦。
  电子管对于无线电发射和微波炉等来说是非常合适的。不过,在这个时代的转折点,对于某些产品来说则不是这样说。例如:功放、前级和CD机DVD机等。
  在一个音响设备里,电子管能够做到的,晶体管也同样能够做到,而且可以做得更好,代价更低,可靠性更高。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级别的胆机放大器失真度也比同等级别的晶体管放大器要高,而且机子寿命期中,胆机需要的维护更多(更换管子,调偏置电压等)。

3. 关于反数码的谎言
  你可能经常听到有人说:“数码声比模拟声差太多了。”“数码化音频就像一幅粗劣,由一个个粗点组成的报纸图片。”“奈奎斯特采样定理完全行不通,那个CD的44.1KHz的采样率不能够解决极高频段的问题,因为只有那里的一个周期仅有两三个采样点。”“数码声音,即使在最好的状况下,也会发干发刺。”诸如此类,等等。
  这实属无知胡言和故意误导。谎言在主流中很少得到支持,因为数码科技已经获得了完全的认同。不过这个谎言却依然在一些音响世界的非主流,未获重生的Hi-End音响沙龙和各种各样的刁偏的听音室里流传着、延续着。

4. 关于听音测试的谎言
  普通专业读者都知道如何反驳那些对ABX测试持相反意见的老烧的谎言。大致的方法如下:ABX 方法需要A设备和B设备在电平匹配度在正负0.1dB内,你可以随意听A和B,你想听多久都行,如果你认为他们有不同,你可以要求听X,而X其实就是A或者B的其中一个(这是由双盲系统随机决定的),允许你随时对A/X或B/X进行比较。随意多少次都可以。然后决定X=A还是X=B。
  因为如果是完全靠瞎猜,命中率会在50%左右。为了统计的正确性最少要测试12次。(16次更好,20次更加好)。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科学方法来测试你是在听不同的东西还是在听同一个东西的了。那些偏执的烧友会告诉你双盲测试完全行不通,因为每个人都知道Krell比Pioneer好声。
  但如果他们在双盲测试中无法分辨的话。那么ABX方法就会被认为是行不通的,这就是他们的理论。

5. 关于负反馈的谎言
  “ 在放大器或者前级中使用负反馈?太糟糕了!”,“完全没有负反馈?真不错!”这种误导被广泛地流传着。负反馈其实是一个在电路设计中很有用的工具。它能够减少失真提升稳定性。只有在晶体管放大器设计的铜器时代,早在60 、70年代,负反馈的使用不得当,效果很不理想,而且会遇到很多问题。这就是迷信无负反馈的起源。在80年代初期Edward Cherry和Robert Cordell在质疑的阴影之下,使其真相水落石出。负反馈只要严格遵守其基本准则来使用,完全是有利无害的。时至今日,现在的那些唯无负反馈至上者,要么是撒谎,要么是无知的。

6. 关于煲机的谎言
  这是一个被广泛地反复地宣传的谎言,使你相信各种音响设备甚至线材,煲机一段时间后,例如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后,声音会更好。这纯粹是屁话。开机后电容会在几秒钟内充电,偏置也会在数分钟内稳定。在一个设计正确的放大器或者前级或者CD机,它的开机第一小时的表现和使用1000小时后的表现,是没有分别的。至于线材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现在跟音响发烧友讨论的这些是玄学,而不是科学。
  不过,喇叭等设备的确是需要一段时间运作以达到最佳表现的,这是因为它们是有运动构造部分的,是需要外力驱动的机械设备。这跟汽车的引擎和活塞等是一样的道理。但这并不意味一个好的喇叭刚开箱的时候声音就会很差。打个比方:一部才开了10公里的新车,会很不好开?会比旧车差很远?

7. 关于双线分音的谎言
  即使老烧也有不少人掉进这个陷阱里。音箱制造商则是设置这个陷阱的参与者。他们会告诉你双线分音的效果是跟双放大器分音的效果一样的。甚至有不少音响界德高望重者向这份利益的大餐卑恭屈膝,向市场的现实投降,他们应该感到罪过。
  而事实上:双放大器分音在某些情况下是有意义的,即使是使用被动式分音器。但双线分音则纯粹是骗人的巫术。如果你把一对喇叭线的末端接在另一对喇叭线连接的地方,在电子原理上完全没有改变,物理学称之为叠加定理。叠加定理规定:在整个网络同时施加许多电压期间,流过线性网络中某点的电流等于各个电压单独作用在该点产生的各个电流分量之和。类似地,在同样条件下,任意两点之间的电压等于各个电压单独作用在该两点之间产生的电压之和。
  无论是音响销售员和音响发烧友,只要谁能够证明出相反理论的话,都应该去获得科学奖项和学院荣誉。
  不过我们也得公平地说一句:双线分音其实也并无什么害处,只不过它其实并不能起什么作用而已。就好比在鞋里面装一块磁铁。

8. 关于电源处理器的谎言
  这个标题所要说的话,都在Bryston的产品手册里面都说了:所有Bryston放大器的电源供电方面都包含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高质量专用电路,以防止无线电波,线路穿刺和其他电源线等问题。Bryston的功放不需要特别电源处理器,只需要把插头直接插到墙插上就可以了。
  他们所说的这些,其实也是所有设计优良的放大器所具有的特点。他们可能不一定跟 Bryston具有相同的PSRR和性能。不过他们做到能够直接插到墙插上而不需要其它特别的电源处理。如果你能够买得起一个高价的电源处理器,你也可以买得起一个设计优良不需要特别的电源处理的放大器。电源处理器对你毫无作用。(请注意,我们不是在谈论给电脑设计的浪涌保护设计的开关电源,它们可比 Tice 音响魔盒便宜得多,而且它们会比这个音频设备受到更多的电源干扰,例如打印机等外围设备)
  关于“干净”电源,其中最大和最愚蠢的的谎言就是:你需要一个特别设计的高价电源线来获得可能是最好的声音。所有额定处理内部交流电压和电流的电源线的性能与其他电源线都一样,天价电源线是一个欺诈,你的音响电路并不知道,也不需要关心在变压器的交流端用什么电源线。它们所需要关心的是直流端所需的电压。想想吧,你的汽车需要关心用什么管子来给它加油吗?

9. 关于CD处理的谎言
  我们暂时把思想回朔到聚乙烯年代,当我们用各种神奇的液体喷撒在LP碟上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提升回放的效果,特别是当喷出来的气压清理掉某些凹槽中的残渣的时候。 商业逻辑学则继续往前推进,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某些供CD使用类似的神奇产品诞生了。
  问题出现了,没错CD和LP都同样具有一个面可以让你喷撒一些粘液。但CD的表面与LP却是相距甚远的。它那微小的凹坑并没有跟模拟波形相对应,仅仅是携带了一些由于0和1组成的数字代码。那些0和1不可能被弄得更好也不可能弄得更差。而LP则可能会使轨迹变得更顺滑。他们读取的仅仅是0和1。你是不是也会把一个一块钱硬币擦得蹭亮,避免收银员把它当成一毛钱硬币呢?

10. 关于金耳朵的谎言
  这个包罗万象的谎言,也许应该把它排到第一,不过也可以作为一个总结性的结尾。“金耳朵们”要你去相信他们的听力是多么的犀利和敏锐。他们可以听到重播中的任何细微的声音,与我们与众不同。这绝对不是真的,任何人如果没有实际的听力损伤,可以听到他们所能听到的声音,不过有一点,那些经过训练和有经验的人知道那些声音是由什么组成的,知道怎么去解释和表达出来。所以,如果一个喇叭的频响在3kHz的位置有一个巨大的低谷,那么任何耳朵听起来,不论是金耳朵还是木耳朵,那声音听起来绝对不会像频响平直的那样。只不过,有经验的人能够很快地识别出是什么问题。就好象一个汽车机械师单纯靠听引擎的声音就能够很快知道汽车有什么问题。他的耳朵可并不见得比你的好。他只不过知道要去听些什么。其实你也可以做到,如果你也像他那样处理过那么多的引擎的话。
  最糟糕的部分来了,那些自命为“金耳朵”的偏激的主观评论者,Hi-end音响沙龙的销售员和音响俱乐部的主要成员等等,当他们比较两台放大器的时候,经常使用他们那虚伪的高手般的听力来胁迫你:“你听到了没有?” 你好像必须要听出那两者有巨大差别,而其实金耳朵自己都听不出有什么差别。他们就是说他们听到了,他们知道你信赖他们的金耳朵。感觉太糟糕了。
  对金耳朵最好的反驳就是双盲测试。这是区分他是否真的能听出两者区别的最好方法。不过实际上,极少有这种情况发生。即使有,那些金耳朵也会在第一次蒙对之后溜走。

  在音响界中,除了上述的十大谎言,其实还有更多。但音响工业不应该受到责备,而是那些疯狂的消费文化和被广泛接纳的玄学。音响工业,特别是高端音响部分,只不过是响应主流的气候而已。
  总而言之,所有文化气候都会得到他们所应得的趋向。

网友:
唔,的确需要久不久给发烧友提个醒

网友:
旧的谎言未去,新的玄论又来。打着科学的幌子,站在科学的道德制高点上来审判的结果,得出来的结论还不如谎言,是玄论中的玄论。

网友:
其实,厨师的嗅觉和味觉真的很重要。音色也是每个人感觉不一样的。伟人说:要是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

网友:
为什么会有玄学?
一是有的人想证明自己高深.
二是有的人这边把东西吹的神乎其神,那边就可以哄抬物价,利益心驱使的.

网友:
音响界为什么有那么多“玄学”。最主要的原因是声音属于感知范畴,没有量化指标,但是器材有量化指标,俗称为技术指标,器材可以用标准化去衡量,但是感知的东西却没有办法衡量。比如说,同样才菜品,有的人觉得好吃,有的人觉得偏辣或者偏咸,同样是48°的水温,有的人洗澡刚好,有的人觉得冷了,有的人觉得热了。因为他们都是味觉和触觉,跟声音(听觉)一样属于感知范畴。感知的东西还有心理因素的影响成份在里面,比如说开心的时候和不开心的时候听同一首曲子是感受不同的,所以说,对于这些不确定的东西,自然就有人为因素的存在和影响,如是乎玄学就出现了。信的人感性占优势,不信的人理性占优势,感性的人注重心理享受,理性的人注重客观的存在,至于谁对谁错,永远都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答案。我们需要指责的是那些利用人的心理弱点去恶意欺骗的行为。

网友:
线材那节,自相矛盾,声音不知道给谁在传播它,是声音自己听自己吗?,又说阻抗没用,又说不要太长,纯银线与铜线最容易听出差别,纯银趋肤效应强烈,高频提升厉害,听不出来的就是木耳呗

网友:
要相信科学,科学发烧

网友:
呵呵,里面不完全没有道理

网友:
申明:不是广告

网友:
商家所配说明:
皇者降临!美国 Powerhouse 新版 第3代 电王 发烧保险丝 保险管
琳琅正品,全新原包保真。

评测:
事实上,Power House电王白金旗舰版自第一代推出伊始,听感实效就已经跳出保险丝改进一般意义上的加宽加厚或突显某个频段等并不全面的调制技艺,以更为细致深刻的诠释独超众类。优异的材料和技术固然可以获取更佳的声效,可是音乐是有灵魂的,一旦获得这种改善的能力,该如何搭配使用又该如何均衡取舍,这无疑是每款保险丝设计师所必须面对的,也最为考验耐心与毅力,体现了一种修为和境界,唯有那些耐得住寂寞,潜心钻研,以音乐为主导将科技与音乐紧密结合的设计才能取得令人心动的非凡音效,而这正是一直以来Power House 所擅长并探寻的。
在历经二代的沉淀与积累,Power House电王第三代皇者再临的步伐,无疑显得更为从容典雅,如果不是亲耳试听很难想象其骨气之端详,意境之奇伟,同所有顶级保险丝一样,只有在周边搭配得当时,才能彻底激发其所蕴含的浓烈炽热的情感,起到相得益彰,锦上添花的效用。而那些不顾器材层级希望连升数级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从来不是Power House所关注探究的。显然,Power House只唱给懂它得人听。
应当承认,Power House绝不是那种一开声就能给予有力一击的声音,没有咄咄逼人和先入为主的侵略性,甚至初开声带着一丝矜持迷蒙,但那却只是表象,雍容和缓中分明有着极大的包容性,这是预热也好酝酿也罢,之后所到来的大气象,绝对值得你立马抛去所有条条框框的私心杂念,只消静下心来,不出三五曲的时间,你就会发现它的不同凡响——那随时可能会来,带着排山倒海般的汹涌气势,顷刻间将你淹没吞噬,再也容不得你有片刻思考……可是之前谁又会想到一枚小小的保险管竟然会如此跌宕起伏撼人心魄的究极表现呢?
试听由一曲中国小提琴家黄滨的《Away in a manger》(马槽之歌)开始,选自其专辑《The Christmas Story》,《马槽之歌》旋律虽然简单但全曲蕴含着关于生命和信仰最真挚的情感,黄滨身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对于这首经典圣歌诠释有着异乎寻常的贴切,作为唯一囊括世界三大国际小提琴赛(波兰维尼奥夫斯基青少年国际小提琴比赛、意大利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德国慕尼黑国际音乐比赛)头奖,另获十余项其他国际比赛奖项的华人音乐家,黄滨的行为处事无疑是极为低调,淡泊名利潜心专研的真性情成就其出类拔萃的艺术成就,她的风格自然、细腻,宁静明朗,心静致远的气度,无需张扬自有品格。乐曲以钢琴引出,一开声便已展现宽松特质,以优异的细节刻画,仅几个音符便勾勒出一个专属的深阔空间,同时背景宁静,听来分外清晰通透,自第22秒小提琴一经出现,丝般的柔滑沁人心脾,她的琴声发音透亮且动人心弦,其高频细腻温润,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空间感之好犹如亲临录音现场

没有华丽的炫技,以其特有的细腻温柔,恰到好处的揉弦变化微妙,表现的极具张力,全曲5’29”转瞬即逝,美的令人窒息,Infinity Power 3显然能够捕捉到更多的细节,并忠实地加以描绘,其行云流水般的演绎,无论解析力、分离度与细节泛音;韵律,时序与动态对比,表现均犹如教科书般精确唯美,音乐呈现一种温润凝聚的气质,仿佛一切都尽在掌握而并不急于表达,就象沥清了音乐重播中常见的粗砺与火气,声音毛刺被打磨顺滑,音色变得大气沉稳,这无疑是对该作品的一流诠释。我们仿佛可以看见画面的流转——就在那个充满了希望的清晨,听到传来虔诚的祈祷:
远远在马槽里无枕也无床小小的主耶稣睡觉很安康
众明星都望着主睡的地方小小的主耶稣睡在干草上……
高贵当然不仅仅是指其使用材料的高档以及制作工艺的极致,还指其音色充盈贵气,Power House Infinity Power 3最令人称道的是并非那种不食人间烟火般拒人千里的孤芳自赏,而是在重播还原中已然剔除粗砾与躁动,带着热情与真挚,更为贴近音乐的本真与质朴。人声天碟
珍妮佛.华恩斯Jennifer Warnes《THE HUNTER猎人》正是具有这样的贵气,全辑十首歌曲,首首动听,Infinity Power 3表现的人声真切饱满,配乐器形清晰可辨,节奏韵律掌控良好,中频实在太美了,简直可以用来下酒!醇厚中透满力度,演绎的人声仿佛涂了一层金色的蜜腊,深婉悠长轻易便能俘获你的心,而低频尤以第八首《Way down deep》表现最为深不可测,一波接一波,质感清晰黏滞却又弹性十足,达到权威的境界。同时分离度现当好,人声挖出背景凸显,没有含混一片,层次感可谓绝佳。第九首同名主打《THE HUNTER》同样演绎的声情荡漾,深婉悠长,淋漓尽致。声线的刻画饱满自然充满着感染力让人信服,人声立体浮现,技巧流畅完美,塑造出一个开扬,活泼律动的丰满形象,尽显温暖情怀,难以抗拒的醉人魅力让人欲罢不能。其歌声于恬淡中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点点寂寥情怀最是刻骨动人,真想时光就此停住,化身一杯午后咖啡,徜徉在音乐的海洋……
Power House电王Infinity Power 3以其宏阔透亮,活力爽朗的特质,跌宕昭彰的大气象,表现出深厚的音乐素养,对声场营造犹如大地一般宽厚深远,晴空一般高洁明亮,温暖厚实,精拔跌宕,乐感之佳实乃唯真与唯美共冶一炉取得极佳平衡的典范。音乐画面充满张力,动静对比强烈,既有宏观大局的把握又不失微小细节的刻画,正应验了唐朝诗圣杜甫《丽人行》之“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的绝佳气质与神韵。由此树立起一道宏阔,坚实,壮美对音乐有着更高的诉求难以逾越的标杆。

网友:
商家描述:

Wilmer Workshop 15周年 FMS 电源线
----------------------------------------
------
------
「FMS」,For Music Sake 的首三个字,是威马从 2010 年初 10 周年记念年(2009)结束后,就开始埋头钻研,一心向毫无妥协,完全为追求音乐、完全忘记 HIFI 而出发的一个新开发概念,不知道应该怎样把 “For Music Sake” 的神髄翻完美译出来,大家就用意会音乐的心态去意会一下。
同样配合接地盒技术,但使用上昂贵的进口纯银导体,及应该是中、港两地首家卒先采用纯碳纤维作外网料的产品,同时发挥化震及屏蔽用,配合威马赖以成名的门专 X-CROSS 结构而成,声音完全体现了 Wilmer Workshop 15 年来的品牌文化、音乐、品味等水平及修养,声音是以「舒服」两个字出发,让大家不单止能舒态地欣赏音乐,而是融合、浸淫在音
乐的怀抱当中,与音乐同在。
欧阳威马给予FMS系列极高肯定
仿若来自于幽峡深谷般的天籁之音.声音逼真,自然,和谐,泛音丰富,音色温暖感人.塑造真正的3D立体维度感,营造真实现场感观:栩栩如生的空气流通感,细节体现淋漓尽致,混响丰富。
------------------------------------------------
线材的重要性
------------------------------------------------
有些人把线材视之为音响系统的配件,认为放大器和扬声器才是整个音响系统中的主角。而线材只是连接各个组件间的一种传输介质;影响音质之大不及器材。不过,对于拥有相当经验的发烧友来说,音响系统中的么一个环节都会音响系统音质的好坏,并深切意识到这一点。为此线材环节亦是不能忽视,因为所有音乐讯号都需要(无线传输除外)通过线材在各组件进行传输,假若有任何损失、扭曲或污染,最终由扬声器环节重播的音乐则会与原来录音有所偏差,所以总的来说一套昂贵的系统,绝好的音响线材显得非常重要。
------------------------------------------------
补脑知识
------------------------------------------------
纯银等级:
银矿提炼纯银 (银锭)
925工艺纯银 (首饰用、电镀工艺用)
贵金属流通99.5%银 (交易市场、周大福)
贵价千足99.995%纯银 (交易市场、期货市场、收藏、银行、周大福)
提炼千足单晶银(航天航空、净化水、导体)
纯化99.99996%单晶银(极致应用范围内使用)
纯银线的声音印象:细节多、线条清晰、分析力强、声音干、声音薄、速度快。
基于以上声音印象的,全部都是99.5%纯银等级以下的音响行业称谓垃圾银的声音。
纯银导电能力在单一金属元素里面最强
20度下,银的
只有一亿分之1.59
每米 单晶体纯银还可以更加低电阻。
正确的纯银导线制作:纯度高、结晶单一、导体面积大,缺一不可。
音响用纯银导体,核算成本非常贵,2013年10月本店受孙先生所托核算纯银变压器用料,某欧洲著名音响导体供应商核算直径0.8mm高纯单晶银单价109元一克,合计每公斤高达10万元。同日期货银报价是3.97元每克。
FMS 使用的是大规模高纯度单晶体纯银。
------------------------------------------------
产品标准
------------------------------------------------
产品参数:
【名 称】 Wilmer Workshop15周年 FMS 纯银 电源线
【结 构】 威马X-CROSS结构
【材 质】 纯银
【插 头】 高级碳纤维镀铑插头
【屏 蔽】 纯碳纤维外网屏蔽
【焊 剂】 原装WBT 4% 含银锡
【线 长】 1.8米
【单 价】 8880元
【制 作】 Wilmer Workshop纯手工制作
声音风格:
高频幼滑温柔,犹如最高级的丝绢,飘逸优雅。
中频温暖通透,男声有气度,女声也娇媚。
低频自然流畅,层次分明,超伏清晰
借助碳纤维套网威力,场面稳定,细节明显。
配合全新设计配合地盒,声音更立体更有活力。
------------------------------------------------
设计人威马先生
------------------------------------------------
原文复制,不是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