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ZXD2400通信电源又出现问题

楼主(2015-11-23):
前段时间修复了一台中兴ZXD2400V4.1通信电源,今天在研究它时出现继电器狂动作问题。一开始是亮灯风扇转无输出,在查看当中,突然继电器发疯,一直哒哒哒地动作,所有指示灯也一亮一灭的,不知道是出现什么问题了。有高手指点吗?

网友A:
玩这种电源小心点……一般的说法36V就能电死人……
而且功率太大,如果不是有必要建议最好别用。我们以前用过一台类似的(48V/50A)改作老化电源,用于出厂前同时测试几十台设备,当时担心设备会有损坏的,于是在这个电源输出上串联一个5A的PTC……接线时不小心让PTC直接碰了一下输出正负极端子,瞬间啪的一声一团火花+浓烟,一根号称可以通过20A的引脚就蒸发了,后来测试了一下PTC还是好的(因为它从导通到断开,需要一定电流和时间,让温度升高到阈值才会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这种电源小心点……一般的说法36V就能电死人……
而且功率太大,如果不是有必要建议最好别用。我们以前用 ...

好危险啊。

网友:
又学到知识了,36伏电压就能电死人。。。。。。。

网友B:
应该是保护动作启动了。这种电源是在三大电信运营商的基站上用的,无人值守的机房,所以各种保护还是相当严密的。继电器动作应该是间歇启动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保护动作启动了。这种电源是在三大电信运营商的基站上用的,无人值守的机房,所以各种保护还是相当严 ...

问题可以肯定在大板上,但是量了几乎所有元件都没发现问题,只知道VCC对地阻值小了很多。难住了。

楼主:
问题元件MUR1100E正反双向值为252左右,变成电阻了。更换后大板故障排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玩这种电源小心点……一般的说法36V就能电死人……
而且功率太大,如果不是有必要建议最好别用。我们以前用 ...

你没计算人体电阻,电流通过人体超过30ma才会有生命危险.人体电阻大概一百多2百K欧,53V电压就算人体接触了也不会有生命危险,但会有不适的感觉出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没计算人体电阻,电流通过人体超过30ma才会有生命危险.人体电阻大概一百多2百K欧,53V电压就算人体接触了 ...

人体根本就不是一种单一稳定的物质,所以电阻无从谈起,说各部分的大致电阻率更合适一点;而且测一个物体的电阻,总要指定哪两点之间

经常触电的部位一般是手,干燥的时候、出汗的时候电阻率差别巨大,这个36V就是综合考虑得出的结论。但并不是说35.9V就安全,36.1就肯定电死人。你如果站在绝缘物上用一个手的两根指头去摸220VAC,肯定电不死,顶多你的手指会烧成碳;如果你是两个手各出一个指头,你肯定挂掉,因为很小的电流流过心脏就能让心脏停摆

以前电工告诉我可以用手指头背部轻轻碰一下电线以检查是否有电,一旦有电,手指头会急剧收缩,自然就脱离电线了,我说要试你去试吧,我只会用万用表

网友A:
把一节干电池正负极用铜丝接出来,舌头添上去就能感觉到很刺激;我试过舔4节(6V),瞬间就扔掉了,没记住什么味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一节干电池正负极用铜丝接出来,舌头添上去就能感觉到很刺激;我试过舔4节(6V),瞬间就扔掉了,没记住什 ...

哥们,好幽默啊,请问2节电池是什么滋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好幽默啊,请问2节电池是什么滋味啊

你自己尝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人体根本就不是一种单一稳定的物质,所以电阻无从谈起,说各部分的大致电阻率更合适一点;而且测一个物体 ...

说得对~~ ac36v是可以电死人是有条件的~我们单位夏天车间二保焊机焊接中(dc30多v)就电死一位~~~ 看你处的环境非常湿润和干燥截然不同, 还有每个人的电压承受力是不一样的 。某电视台报道奇人双手380v没感觉

网友:
电还是比较危险的,等你对它有了直观的感受后,就会害怕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得对~~ ac36v是可以电死人是有条件的~我们单位夏天车间二保焊机焊接中(dc30多v)就电死一位~~~ 看你处 ...

这个奇人其实根本不算奇,某些行业经常干活的估计就能:手上长满厚厚的老茧,再提前做一下干燥处理,摸380VAC应该没事。

小时候建房子天冷,放一个火盘取暖,我看到过有两个建筑工人直接从火盘里快速捏一个火炭出来点燃烟再丢回去……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不要说捏了,手靠近火盘都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