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单片机频谱显示

楼主(2015-11-23):
一直很喜欢频谱显示的效果,最近不忙,做了一个。用的是增强型51单片机,STC12C5A32S2.(用60S2也行,他们的区别就是大瓶可乐和小瓶可乐的区别。)

腐蚀好的电路板

腐蚀好的电路板

2块电路板通过插针连接

2块电路板通过插针连接

连接开发板,准备下载程序

连接开发板,准备下载程序

调试一下程序,改一下I/O口

调试一下程序,改一下I/O口

下载程序

下载程序

下载后开机自检

下载后开机自检

网友A:
挺漂亮,成本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漂亮,成本多少

点阵管3元一个,单片机6.5元。

网友B:
80S52行不行,有没有元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S52行不行,有没有元程序

不行,因为没有AD转换,必须使用12C5A60S2系列的单片机。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intrins.h>

/********************************************************************/
#define SAMPLE_NUM 128
#define LOG 6
#define TIME 2048           //中断
#define FFT_OUT_MIN 0
#define FFT_OUT_MAX        7
#define OFF L1=L2=L3=L4=L5=L6=L7=L8=L9=L10=L11=L12=L13=L14=L15=L16=L17=L18=L19=L20=L21=L22=L23=L24=1;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power control bit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complete flag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start control bit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42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L  0x20            //28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4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70 clocks

/********************************************************************/
//采样存储序列表
unsigned char code BRTable[SAMPLE_NUM] ={0, 64, 32, 96, 16, 80, 48, 112,
8, 72, 40, 104, 24, 88, 56, 120,
4, 68, 36, 100, 20, 84, 52, 116,
12, 76, 44, 108, 28, 92, 60, 124,
2, 66, 34, 98, 18, 82, 50, 114,
10, 74, 42, 106, 26, 90, 58, 122,
6, 70, 38, 102, 22, 86, 54, 118,
14, 78, 46, 110, 30, 94, 62, 126,
1, 65, 33, 97, 17, 81, 49, 113,
9, 73, 41, 105, 25, 89, 57, 121,
5, 69, 37, 101, 21, 85, 53, 117,
13, 77, 45, 109, 29, 93, 61, 125,
3, 67, 35, 99, 19, 83, 51, 115,
11, 75, 43, 107, 27, 91, 59, 123,
7, 71, 39, 103, 23, 87, 55, 119,
15, 79, 47, 111, 31, 95, 63, 127};
char code sin_tabb[SAMPLE_NUM] = {0, 6, 12, 18, 24, 30, 36, 42, 48, 54, 59, 65, 70, 75, 80, 85, 89, 94, 98, 102,

105, 108, 112, 114, 117, 119, 121, 123, 124, 125, 126, 126, 126, 126, 126, 125, 124, 123, 121, 119, 117, 114, 112,

108, 105, 102, 98, 94, 89, 85, 80, 75, 70, 65, 59, 54, 48, 42, 36, 30, 24, 18, 12, 6, 0, -6, -12, -18, -24, -30,

-36, -42, -48, -54, -59, -65, -70, -75, -80, -85, -89, -94, -98, -102, -105, -108, -112, -114, -117, -119, -121,

-123, -124, -125, -126, -126, -126, -126, -126, -125, -124, -123, -121, -119, -117, -114, -112, -108, -105, -102,

-98, -94, -89, -85, -80, -75, -70, -65, -59, -54, -48, -42, -36, -30, -24, -18, -12, -6};
char code cos_tabb[SAMPLE_NUM] = {127, 126, 126, 125, 124, 123, 121, 119, 117, 114, 112, 108, 105, 102, 98, 94,

89, 85, 80, 75, 70, 65, 59, 54, 48, 42, 36, 30, 24, 18, 12, 6, 0, -6, -12, -18, -24, -30, -36, -42, -48, -54, -59,

-65, -70, -75, -80, -85, -89, -94, -98, -102, -105, -108, -112, -114, -117, -119, -121, -123, -124, -125, -126, -

126, -126, -126, -126, -125, -124, -123, -121, -119, -117, -114, -112, -108, -105, -102, -98, -94, -89, -85, -80,

-75, -70, -65, -59, -54, -48, -42, -36, -30, -24, -18, -12, -6, 0, 6, 12, 18, 24, 30, 36, 42, 48, 54, 59, 65, 70,

75, 80, 85, 89, 94, 98, 102, 105, 108, 112, 114, 117, 119, 121, 123, 124, 125, 126, 126};
xdata unsigned char result[128];
xdata unsigned char temp[128];
xdata unsigned char num[128];
unsigned char anum,timernum,timernum2,lednum3,Ltime,t;//用于分离
unsigned char lednum[]={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0-7的显示数组  P2组控制
int xdata FftReal[SAMPLE_NUM];
int xdata FftImage[SAMPLE_NUM];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display[]={
        0x00,0x00,
        0xFE,0x40,0x30,0x40,0xFE,0x00, // -M-
        0xFC,0x02,0x02,0x02,0xFC,0x00, // -U-
        0x64,0x92,0x92,0x92,0x4C,0x00, // -S-
        0x00,0x82,0xFE,0x82,0x00,0x00, // -I-
        0x7C,0x82,0x82,0x82,0x44,0x00, // -C-
        0x00,0x00,0x00,
        0xFE,0x82,0x82,0x82,0x7C,0x00, // -D-
        0x00,0x82,0xFE,0x82,0x00,0x00, // -I-
        0x64,0x92,0x92,0x92,0x4C,0x00, // -S-
        0xFE,0x90,0x90,0x90,0x60,0x00, // -P-
        0xFE,0x02,0x02,0x02,0x02,0x00, // -L-
        0x3E,0x48,0x88,0x48,0x3E,0x00, // -A-
        0xC0,0x20,0x1E,0x20,0xC0,0x00, // -Y-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define LED P2
#define pwm 9

sbit L24=P4^7;
sbit L23=P0^3;
sbit L22=P1^5;
sbit L21=P1^6;
sbit L20=P1^7;
sbit L19=P3^0;
sbit L18=P3^1;
sbit L17=P4^5;
sbit L16=P3^3;
sbit L15=P3^4;
sbit L14=P3^5;
sbit L13=P3^6;
sbit L12=P3^7;
sbit L11=P0^0;
sbit L10=P0^1;
sbit L9=P0^2;
sbit L8=P4^7;
sbit L7=P0^4;
sbit L6=P0^5;
sbit L5=P0^6;
sbit L4=P0^7;
sbit L3=P4^6;
sbit L2=P3^2;
sbit L1=P1^4;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int i;
        while(--a)
                for(i=0;i<50;i++);
}
/********************************************************************/
void off()
{
        LED = 0x00;
        OFF
//        delay(10-pwm);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i,unsigned char dat)
{
        P2=dat;
        switch(i)
        {
                case 11=0;break;
                case 22=0;break;
                case 33=0;break;
                case 44=0;break;
                case 55=0;break;
                case 66=0;break;
                case 77=0;break;
                case 88=0;break;
                case 99=0;break;
                case 1010=0;break;
                case 1111=0;break;
                case 1212=0;break;
                case 1313=0;break;
                case 1414=0;break;
                case 1515=0;break;
                case 1616=0;break;
                case 1717=0;break;
                case 1818=0;break;
                case 1919=0;break;
                case 2020=0;break;
                case 2121=0;break;
                case 2222=0;break;
                case 2323=0;break;
                case 2424=0;break;
        }
        delay(pwm);
        off();
}
/********************************************************************/
void show_musicdisplay()
{
        unsigned char a,b,c;
        for(c=0;c<80;c++)
                for(b=12;b>0;b--)
                           for(a=1;a<25;a++)
                                display(a,musicdisplay[a-1+c]);
}
/********************************************************************/
void FFT_process()                          //下落迟滞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4;i++)
        {
                if(result < temp)
                {
                        num++;
                        if(num == 1)
                        {
                                if(temp[0]==0&&temp[1]==0&&temp[2]==0&&temp[3]==0&&temp[4]==0&&temp[5]==0&&temp[6]==0&&temp[7]==0&&temp[8]==0&&temp[9]==0&&temp[10]==0&&temp[11]==0&&temp[12]==0&&temp[13]==0&&temp[14]==0&&temp[15]==0&&temp[16]==0&&temp[17]==0&&temp[18]==0&&temp[19]==0&&temp[20]==0&&temp[21]==0&&temp[22]==0&&temp[23]==0&&temp[24]==0);
                                else
                                {
                                        result = --temp;
                                        num = 0;
                                }
                        }
                }
                else
                        num = 0;
        }
}
/********************************************************************/
void disp()
{
//        unsigned char i,j,buff;
        timernum++;
        if(timernum == 25)
                timernum = 1;
           OFF
        FFT_process();
        /*for(i=0;i<16;i++)
                for(j=i+1;j<16;j++)
                        if(result[j] > result)
                        {
                                buff = result;
                                result = result[j];
                                result[j] = buff;
                        }*/
        switch(timernum)
        {
                case 1:anum = result[0];L1=0;break;
                case 2:anum = result[1];L2=0;break;
                case 3:anum = result[2];L3=0;break;
                case 4:anum = result[3];L4=0;break;
                case 5:anum = result[4];L5=0;break;
                case 6:anum = result[5];L6=0;break;
                case 7:anum = result[6];L7=0;break;
                case 8:anum = result[7];L8=0;break;
                case 9:anum = result[8];L9=0;break;
                case 10:anum = result[9];L10=0;break;
                case 11:anum = result[10];L11=0;break;
                case 12:anum = result[11];L12=0;break;
                case 13:anum = result[12];L13=0;break;
                case 14:anum = result[13];L14=0;break;
                case 15:anum = result[14];L15=0;break;
                case 16:anum = result[15];L16=0;break;
                case 17:anum = result[16];L17=0;break;
                case 18:anum = result[17];L18=0;break;
                case 19:anum = result[18];L19=0;break;
                case 20:anum = result[19];L20=0;break;
                case 21:anum = result[20];L21=0;break;
                case 22:anum = result[21];L22=0;break;
                case 23:anum = result[22];L23=0;break;
                case 24:anum = result[23];L24=0;break;
        }
        if(anum >= 8)
                anum = FFT_OUT_MAX;
        LED = lednum[anum];
}
/********************************************************************/
void ADC_init()
{
        P1ASF = 0x01;                   //Open 8 channels ADC function
    ADC_RES = 0;                    //Clear previous result
        ADC_RESL= 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H;
    delay(5);                       //ADC power-on and delay
}
/********************************************************************/
float ADC_read()
{
//delay(1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H  | ADC_START;
    _nop_();                        //至少要延时4个时钟周期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Wait complete flag
    ADC_CONTR &= ~ADC_FLAG;         //关闭ADC
    return (ADC_RES*4+ADC_RESL);                 //Return ADC result
}
/********************************************************************/
short sqrt_16(unsigned long M)
{
    unsigned int N,i;
    unsigned long tmp,ttp;
    if( M == 0 )
        return 0;
    N = 0;
    tmp = (M >> 30);
    M <<= 2;
    if( tmp > 1 )
    {
        N++;
        tmp -= N;
    }
    for( i=15; i>0; i-- )
    {
        N <<= 1;
        tmp <<= 2;
        tmp += (M >> 30);
        ttp = N;
        ttp = (ttp<<1)+1;
        M <<= 2;
        if( tmp >= ttp )
        {
            tmp -= ttp;
            N ++;
        }
    }
    return N;
}
/********************************************************************/
void FFT()
{
    register unsigned char i,bb,j,k,p;
    register short TR,TI,temp;
    unsigned long ulReal,ulImage;
        unsigned char max;

    for(i=0;i<SAMPLE_NUM;i++)
    {
                FftReal[BRTable] = ADC_read();
        FftImage = 0;
    }

    for(i=1;i<=LOG;i++)
    {
        bb=1;
        bb <<= (i-1);
        for(j=0;j<=bb-1;j++)
        {
            p=1;
            p <<= (LOG-i);
            p = p*j;
            for(k=j;k<SAMPLE_NUM;k=k+2*bb)
            {
                TR=FftReal[k];TI=FftImage[k];temp=FftReal[k+bb];
                FftReal[k]=FftReal[k]+((FftReal[k+bb]*cos_tabb[p])>>7)+((FftImage[k+bb]*sin_tabb[p])>>7);
                FftImage[k]=FftImage[k] - ((FftReal[k+bb]*sin_tabb[p])>>7)+((FftImage[k+bb]*cos_tabb[p])>>7);
                FftReal[k+bb]=TR-((FftReal[k+bb]*cos_tabb[p])>>7)-((FftImage[k+bb]*sin_tabb[p])>>7);
                FftImage[k+bb]=TI+((temp*sin_tabb[p])>>7)-((FftImage[k+bb]*cos_tabb[p])>>7);

                FftReal[k] >>= 1;
                FftImage[k] >>= 1;
                FftReal[k+bb] >>= 1;
                FftImage[k+bb] >>= 1;
            }
        }
    }

   for(i=0;i<24;i++)
    {
        ulReal = FftReal[i+1];
        ulReal *= ulReal;
        ulImage = FftImage[i+1];
        ulImage *= ulImage;
        result = sqrt_16(ulReal+ulImage);

    }
/*        for(i=0;i<17;i++)
    {
                while(result > FFT_OUT_MAX)
                {
                for(i=0;i<17;i++)
             {
                        result =result -1;
                  }
            }
        }         */
        while(result == FFT_OUT_MIN)
                {
                for(i=0;i<24;i++)
             {
                        result =result +1;
                  }
            }
        for(i=0;i<24;i++)
        {
                if(result > FFT_OUT_MAX)
                {
                        result = FFT_OUT_MAX;
                        if(result > max)
                max = result;
                }
        }
        //局部增益        */        /*
                /*if(max >= 4)
                for(i=1;i<24;i++)
                        if(result >= 2)
                                result+=1;          */

}
/********************************************************************/
void init()
{
        P2M0=0XFF;
        P2M1=0X00;
        P3M0=0XFF;
        P3M1=0X00;
        P1M0=0XFE;
        P1M1=0X01;
        P4SW=0x70;

        ADC_init();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0x01;
        TH0=(65535-TIME)/256;
        TL0=(65535-TIME)%256;
    EA=1;
        ET0=1;
        show_musicdisplay();
        TR0=1;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FFT();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unsigned char i;
        t++;
        if(t == 24)
        {
                for(i=0;i<24;i++)
                        temp = result;
                t = 0;
        }
        disp();
        TH0=(65535-TIME)/256;
        TL0=(65535-TIME)%256;
}

网友C:
点阵的显示效果不好看
搞成红绿蓝三种色的led~~~~~~~~~~~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阵的显示效果不好看
搞成红绿蓝三种色的led~~~~~~~~~~~好看

呵呵,那得用全彩的点阵,

网友:
不错的制作,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阵管3元一个,单片机6.5元。

看样子,人工成本是大头。不过玩的就是这个乐趣,编程是个活。总想,玩玩单片机,一直有点怵头编程,感觉很深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因为没有AD转换,必须使用12C5A60S2系列的单片机。

AD转换是把声音转进来吗

网友:
做的漂亮,请问楼主用什么做的板

网友D:
恕我直言,代码没有仔细看懂,但已发现有些地方不对劲,楼主是否留了一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那得用全彩的点阵,

全色的也不好
就用普通红绿蓝三种单色的led
网上有人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恕我直言,代码没有仔细看懂,但已发现有些地方不对劲,楼主是否留了一手?

没有,是上传的时候网站给河蟹了。程序也不是我写的,我也是抄的。得想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色的也不好
就用普通红绿蓝三种单色的led
网上有人搞过

我用的是公阳的点阵,想三色显示得用公阴的点阵,或用带驱动的点阵屏,而且说句实在话,51系列不适合干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公阳的点阵,想三色显示得用公阴的点阵,或用带驱动的点阵屏,而且说句实在话,51系列不适合干这 ...

你没搞懂我说的意思
我是说用红色做高频谱显示
绿色做中频谱显示
蓝色做低频谱显示
不管共阳共阴都可以实现

还有你这不就是用51单片机做的吗
怎么就51单片机不适合做这个了??

网友C:
我的一个好友做的:

网友:
频谱集成块好像很便宜 可以做成频谱板   我有一块星球组合音响的频谱台 一共是32*12的单路发光二极管*两个 接上音频信号 特别的爽 里面有64个频谱集成块组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搞懂我说的意思
我是说用红色做高频谱显示
绿色做中频谱显示

不是,因为常用的点阵都是公阳的,公阴的很少,而决定高频什么颜色的是行扫描。而单片机输出的是高电平,需要通过其他器件反转,或者你不用点阵管,直接用L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个好友做的:

你看,他的列是不同颜色,而不是行。那个很容易,

网友:
用这程序学习FFT不错

楼主:
源程序来了,喜欢的自己下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是上传的时候网站给河蟹了。程序也不是我写的,我也是抄的。得想个办法。

高级模式下,音乐 视频 Flash右上放是添加代码文字
#define ADC_POWER       (0x80)
#define ADC_FLAG        (0x10)
#define ADC_START       (0x08)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 540clk
#define ADC_SPEEDL      (0x20) // 360clk
#define ADC_SPEEDH      (0x40) // 180clk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 90clk

代码多处省去了数组操作的下标,目测无法通过编译。公布代码的人为防抄袭还留了这么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级模式下,音乐 视频 Flash右上放是添加代码文字代码多处省去了数组操作的下标,目测无法通过编译。公布 ...

我已经编译成功,并且实际使用。

网友:
楼主的作品好猛啊!!  用到傅里叶变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看也是跑马灯的改进版。

说的有道理,其实电脑也是算盘的改进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6.5元?那得批量才有的价格吧?

TB上随便找,6.5算贵的了,STC12C5A32S2和STC12C5A60S2都行,实际使用时建议晶振不加那两个33P的电容,加了之后频率不稳,可能是我的晶振质量不好。

网友:
我买了一个单片机8块!点阵管没买,买的led

网友G:
有没有感到写程序费脑子

网友H:
很漂亮的说,自己腐蚀的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感到写程序费脑子

用点阵管方便点,用单独的LED可以漂亮点,可以做不同颜色,全彩的点阵太贵了。程序也是抄的,自己改了一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漂亮的说,自己腐蚀的板子吧。

感光蓝油做的板子,又做了个大屏的。

网友I:
一直想学,又怕学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直想学,又怕学不会

非常简单,比模拟电路简单多了。

楼主(2016-01-13):
引用 网友J:
一堆流汗表情是什么啊? 接着这里边还用了 fft  stc12跑着卡吗? 正好最近刚做了几块点阵 回头我也试试

源码被和谐了,后面的有源码可以下载,你去下载就行了,

网友K:
源码也能和谐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K:
源码也能和谐 哎

这个是用的STC12C5A32S2做的,运行还是没问题的,这个是最新做的。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95267-1-1.html

网友L:
这根本不是频谱显示。

恕我眼拙,不知这个单片机是用什么算法,实现100hz,500hz,1khz。。。。。这些音频频率带通滤波的?

这充其量,只是一个加了花样的音频电平指示器,不是真正的频谱仪。

真正的频谱仪,是需要对音频内特定的几个或者十几个频率,分别进行带通滤波,然后检测每个频率的幅度值,才能显示频谱。比如分别用100hz,500hz,1khz,2khz,5kzh,10khz,15khz,20khz的带通滤波器,取出上述单一频率的,信号,然后检测幅度,再显示。

没看出单片机程序里有,这种带通滤波的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根本不是频谱显示。

恕我眼拙,不知这个单片机是用什么算法,实现100hz,500hz,1khz。。。。。这些音 ...

我什么时候说它是频谱仪了,还请大师指点怎么做频谱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什么时候说它是频谱仪了,还请大师指点怎么做频谱显示。

不好意思,我多嘴了。

我看标题,我以为是。

网友M:
单片机做的频谱仪。当年可欣赏频谱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单片机做的频谱仪。当年可欣赏频谱显示了。

不,这只是频谱显示,不是频谱仪,不要搞混了。

网友:
玩软件也是门活,既硬又软件活须要积累呀

网友(2016-08-18):
记号方便学习

网友(2017-03-08):
正在学单片机,很有启发

网友(2019-08-22):
楼主提供下载的,是编绎好的hex文件,有没有C文件,正在学单片机,好学习一下

网友(2021-06-12):
收藏有关ad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