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工程”!展示打理新收藏的夏普777收录机!

楼主(2015-11-23):
     近来喜欢摆弄老收录机,而且,喜欢高端一点的机机。
弄好一台夏普900,接着又弄收回的夏普777。
   收夏普777时,货主有两台,一台双卡都能正常转动,
各功能运转没看出什么问题,只是只有一个声道出音,
电平表也指示出音的那个声道,不出音的声道无指示,
收音也只能听到调频一个台,因为无法调谐,怀疑拉线断了,
       成色也不超过六成!
心血来潮就收了它,另一台纯粹、垃圾品,临走时老板说
加一百把这台也拿去当配件,
鬼使神差!平时都是斤斤计较的人,价都没还就收下了这两
台废品。
由于时间原因,打理过程会比较长,也不知该发贴到哪个版块
合适,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也敬请多多关注指点!
  电视连续剧请大家别走得太久!!
我尽量一个月弄完,如果您看得高兴欢迎加分!
先上收回时的图片

补充内容 (2016-2-14 21:12):
最后更新、请移步17页245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平表灯光改的很好,电线从新捆扎完全没有必要纯属浪费时间,完全有可能挨累还不讨好

捆扎对于我来说是很有必要的,一、捆扎过程中对线路的走向了解会更清楚,二、用现在的水平和眼光看,其实原机还是有走线不合理的地方,有“背”线、跨线的现象,这会在以后的维修中多次翻扯有可能掉、断线的故障,在装机过程中不可能原样恢复原线状态,这样,极有可能发生更多的“背、跨”线,使电线和回装电路板之间产生预应力拉扯,所以对于电路板回装在自然到位状态是有影响和难度的,这当中的个人对于维修工艺的理解可能不同吧,我个人认为对于机件之间的工艺和安装力学是维修中的精髓所在,为什么国货总无法达到日货和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差别就在工艺和精度以及人机界面的体验上,同时也能体现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做事的态度,也就是个人性格,或往大的说一个民族性格,纯粹个人观点!谢谢先生的点评!!

网友(2016-06-25):
今天周休有时间看完了这部“电视连续剧”。这货做的确实有修复它的必要,工程浩大,投进的时间和精力无可计价,这样的技术和意志,充分彰显了一个电子爱好者的雄才大略。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最忌讳的就是眼高手低。这就是坛风和顶尖坛友的典型代表。向您学习!致敬!

楼主(2016-02-14):
关于仓门支撑孔的磨损问题是777的通病,很不容易能修复精密,满足顺畅关闭,所以我在这上面花了一点工夫,一般这个孔都磨损得非常的异形,我用0.25mm厚的铜皮,剪成与孔深一样的条子(长度要确定好),然后,在4mm钻头上圈形脱胎,用针头打上一点点AB强力胶,装入脱胎铜圈(此时的铜圈自身有一点张力会大于座孔),调整好铜圈的位置,待胶有70%强度后用精细刀尖和针将多余的胶清理干净,一个完美的座孔就修复成功,装配时在座孔里打上一点润滑脂,开关仓门效果如新的一样顺滑无任何阻滞。

网友(2015-12-05):
我继续等待观摩楼主的工程。

网友(2016-08-16):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很好,但是有一个担心,孔是金属的,耐磨了,但轴仍然是塑料,如果存在锐利部分,轴的寿命将是问 ...

还有一点,ab胶对铜质有腐蚀性,生成绿锈粘接不牢固,用铝片比较合适。

网友(2015-12-14):
上个月把三台破旧的M4500k装修成一个。搞的我头昏眼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明!
刻度盘灯的两侧可以理解,但是移动的指针上的灯如何保证电线不缠绕?指针的行程距离不短呢?你用漆 ...

您的问题非常好,关于指针照明的供电联线是有讲究的,我已准备了32号的细硅胶特软线进行连接,也会考虑指针的运动行程对线材的反复折拉的疲劳问题,至于电容的增大其实对输出和电路的直流与工作不会产生影响的,只是想尽量增加下潜频率,可能从听感上1000UF和3000UF没有太大的差别,但中高音上的威玛肯定有效果,这个效果也要取决于喇叭单元是否能够胜任。

楼主:
打开后盖,记录相关的连线插座、插件之间的关系,各安装组件之间的关系等……

网友:
橡胶靠轮(包括压带轮)即使没有龟裂也会产生表面硬化,不容易买到合适规格且质量好的替换,我最近用下面方法处理,得到不错的效果:先涂WD40,然后让机芯空转,用500目以上的水砂纸靠在胶圈表面,砂去表面硬化层,可以使橡胶表面恢复摩擦力。处理后可以解决收带力矩不足及摩擦噪音问题。对于干固的机芯机械零件润滑脂也应擦除并涂上新的,仔细处理好细节问题可以避免拆来拆去损坏零件。如果机器成色不是很好的话,建议购买优质电机及磁头换上,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777拆一次很费劲,我都懒得碰了,祝楼主早日遂愿。

楼主:
拆下的螺钉和件做好记录并装,进袋中标上编号

楼主:
收回机机后,没动手之前先要对电路进行分析,对于故障的点应该有大概的圈定,这样,才好尽可能快速的处置问题,没有资料怎么办?向神一样的坛友求助!很快资料问题得到了解决,已对电路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制定了维修方案,在此特向三位给予我帮助的坛友致谢!!!他们是:

网友:
前排就坐

楼主:
第一步拆解:
为了便于记录对应的接插件,准备了一圈单面胶的标签口纸。

楼主:
先拆下两个卡座仓门,接着拔下所有的旋钮和开关钮。

网友:
等待,等待美好的结果,楼主没问提。

楼主:
第一颗螺钉从这里下手,先拆电源总开关

网友:
边拍摄 边拆卸清洁 真是大工程

楼主:
接下来拆调谐拉线的定位压线片

楼主:
拆下的压线片

楼主:
第二、三颗螺钉拆解

楼主:
功放板下面的螺钉和耳机电路板的拆卸

楼主:
耳机电路板

网友D:
牛人,很清晰,学习的好机会。向前辈们致敬。

楼主:
需要拔下的接插件,在拔下前都用标签低编号贴上

楼主:
整体拿下含机芯、电路板、各功能开关板的组件总成

楼主:
机壳和喇叭,在此说明一下,右边的中音喇叭在拆开后壳试机时,检查发现这只喇叭是坏的!所以用了一只车用4欧喇叭代用试机的。

网友E:
请问楼主是多少钱购进的宝物

楼主:
拉线没有断,是怎么松脱的拆完再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是多少钱购进的宝物

贵啊!!贵得心疼!!

楼主:
喇叭的近照

网友:
300块拿下的?真贵····

楼主:
分解电路板时掉下一个小件,是个小滑轮,仔细看是断裂掉下的,应该是调谐拉线的导柱轮,从颜色上区分是调谐飞转外壳上掉下来的,所以拆下飞轮总成找到了断掉的位置,这一问题是造成调谐拉线滑脱的原因。

楼主:
想好了修理方法!时间不早了明天修复导柱轮,谢谢大家捧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贵啊!!贵得心疼!!

这宝物在我这里卖2千多到3千块左右,那天还偷听到一个卖主和摊主的谈论收购价格对话 卖主说有一台777几乎全新的,20多年买回家后没用过几次就搬家了所以连包装盒子封存到现在,由于它霸占地方想出就试问摊主多少钱收购,摊主说大概1千多吧!还说如果什么都齐全新净可以再高点价格,估计不会超过2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人,很清晰,学习的好机会。向前辈们致敬。

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宝物在我这里卖2千多到3千块左右,那天还偷听到一个卖主和摊主的谈论收购价格对话 卖主说有一台777 ...

我这两台470元!我觉得天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两台470元!我觉得天价了!

恭喜得宝,赚大了

网友:
火前留个名吧

网友:
楼主够辛苦啊,边拆机边拍照接着又上传图片,有技术有耐心,佩服。

      我也有一台777,但右声道小声,估计是双联音量均衡电位器有故障,曾试着拆下排除但拆到电位器板就发现无法与收音板脱离,又不敢再动拆就将就了,我等着学习楼主对此部分的拆解方法。

网友:
是个大工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回机机后,没动手之前先要对电路进行分析,对于故障的点应该有大概的圈定,这样,才好尽可能快速的处置问 ...

谢谢楼主,我也上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两台470元!我觉得天价了!

我见过几台,都在1000元以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需要拔下的接插件,在拔下前都用标签低编号贴上

必须这样做,这种机器太复杂了,搞不好拆开后插头插哪儿都不知道!
这种方法对新手很有用,我刚开始学修收录机的时候就遇到过安装的时候不知道插头插哪里了!

网友C:
厉害,佩服。
我同城自己去取的两三百,我已经玩的面目全非了,当个收音机放阳台听个评书。这个机器又大又沉很费力气的。
1.清理卫生。
2.回复功能。录音部分的皮带要更换,两条扁平带很关键,不换肯定要跑调。计数器皮带一般不容易坏。
3.收音部分的波段开关基本都不好用了,拆解打磨安装要命的麻烦。立体声解码好想有个电容要换换才行。拉线盒滑轮上蜡涂油。
4.功放部分的4个电解最好换换,声音会立刻改变,滤波的3300微法能换也换了吧。换日本elan回复原味,我换的是德国roe,低音非常有穿透力,比原来的变化巨大,立竿见影。输入电容更换的意义不大,变化也不大,虽然我也换了。
5.这个机器的前置放大是收音/放音/线路输入公用的。这里出毛病的可能极小。我瞎换了几个无极电容,音质没怎么变。
6.美观设计,给双表头加个照明灯。夜晚的风景独好。我加白色led。
7.盼望楼主设法让读盘常亮夜晚能看清楚刻度。原来的灯光是绿色的不好看。

网友G:
楼主有技术有耐心,具有专业水准。请问一下,我的机器打开仓门要用手拉一下才可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那个开仓门的弹簧安装有问题吗,请拍一个仓门正确安装弹簧的大图,谢谢您。

网友:
这么大的工程,楼主在工地上辛苦了,不过乐在其中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佩服。
我同城自己去取的两三百,我已经玩的面目全非了,当个收音机放阳台听个评书。这个机器又大又 ...

我们的思路是一样的,就是UV双表照明和调谐指示盘照明选用正白还是暖白还在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技术有耐心,具有专业水准。请问一下,我的机器打开仓门要用手拉一下才可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那 ...

慢慢来,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必须这样做,这种机器太复杂了,搞不好拆开后插头插哪儿都不知道!
这种方法对新手 ...

是的!!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在于对照电路图分析信号走向更加一目了然,谢谢先生的支持!

楼主:
在拆完前脸机壳做清洁时发现机壳上提手处有裂损,所以,在做调谐飞轮上的拉线导轮修复时一并做好修复准备和材料。

楼主:
开始修复机壳和调谐导柱轮,材料的准备和裁切。

楼主:
打磨毛需要粘结和加固面和件。

网友:
边修边拍,楼主辛苦了!

网友:
细节上多拍照,最后总装时也是个参考!

楼主:
使用少许胶点在断裂面上后,将导柱轮座对接上,稳住一分钟后待胶稍稍硬化再校正上、下、左、右的位置,让它恢复到断裂前的状态,不能偏移错位,如不理想就掰掉,重新清理打胶,直到符合要求,等十分钟后再做加固工作。

楼主:
我使用的这个胶,它用于粘结修复机壳、表壳、加固的效果好于AB树脂胶,优点有:固化快,三分钟就开始硬化,半个小时就能达到70%的强度,在固化过程中也便于修整,粘结强度大!但硬化后的硬度性质会略小于AB树脂胶,有一点点弹性,不容易碎断,这个优点正适合塑性材料的粘合,干后颜色呈淡乳白色。

楼主:
开始第一面打胶加固

楼主:
第二面打胶加固,加固的材料选用1.5mm环氧树脂板,强度实足!

楼主:
粘结加固完成,位置无偏差,强度超过原来!

楼主:
开始机壳修补,将合适的环氧树脂板清理,将粘结面打毛两边打上3.5的小孔,这个目的相当于粘结后打的铆钉,增加粘结强度。

楼主:
将加固板在机壳内的位置确定好,并画线标记,将机壳标记的线内打毛。

楼主:
在加固板材上调好合适的胶

楼主:
将打好胶的加固板放在标记在机壳上的红线内,用力均匀按压,使胶从四边和圆孔内溢出,注意胶量要合适!不要弄到其他地方特别是面板上,对于溢出的胶待二十分钟后就可以用锋利的美工刀片修整,不要等到完全固化才去修整,那样会很硬!通过这样处理,只要精心处理,机壳上面的断裂目视无法看见!!强度也能超过原来的机壳,同时也不会干扰其他机件的安装、使用和功能。

网友:
工程是挺大的,夏普777高档机。

网友:
真不错,好机子加上好手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啊!!贵得心疼!!

还贵,, 那台配件机100块很值了,这价在我这里都收不来,人家说20多斤卖废品几十元,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宝物在我这里卖2千多到3千块左右,那天还偷听到一个卖主和摊主的谈论收购价格对话 卖主说有一台777 ...

777几乎全新的连包装盒子封存到现在,是孤品缺货,何止2000,去淘宝看看4千,5千,6千都有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青龙老弟又改行修理 777了?你的手艺实在令人敬佩!耐心更令人难以企及!

王者兄好久都没冒泡了!弄着玩玩而已,谢谢加分!

网友:
主要是楼主看来好象是不工作的人,这工程还是这么细心做,

网友:
引用 网友H:
777几乎全新的连包装盒子封存到现在,是孤品缺货,何止2000,去淘宝看看4千,5千,6千都有要的,

呵呵!逃宝的东西不一定是便宜啊!从来不去逃宝买东西!

网友:
看看白色背光下的效果。
要不你试试用暖白的试试?

网友:
2分钟的777收音机音频。
FM 除了没有立体声其他ok
SW1/2 能听见强信号的央广新闻,弱信号听不见的。
MW 能听见727 828几个近的台。
音质适合听评书连播或者音乐节目。

777的一段音频

网友:
今天真是学习了

网友:
楼主办事细心,思路清晰,有条不紊,值得学习

网友J:
高手啊,此贴必火。

也发几张我家的大三七

网友:
机机看着新!!!!!!!!!!

楼主:
引用 网友J:
高手啊,此贴必火。

也发几张我家的大三七

靓机!!!!看着都舒服!把彩标粘好就更好了!

网友:
不错,能忍4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