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组装机进入超外差时代,哇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2015-11-23):
线路来至《骚年晶体管收音机》6管经典线路。
中周是自己绕的,振荡线圈也是自己绕的,好多原件没有图上的数值就找接近的!居然装响了,真是开心!!!绕中周绕的头晕眼花,焊接时什么顺时针12345,翻过来逆时针1235,好晕菜!中周谐振电容式240P,按TTF2-1.3.9绕制,安老版主的方法,先用0.06(没0.08)的绕初级少的部分到抽头处,在绕次级,在接着抽头处绕完。振荡按wjx591010老师的方法(如用10x10骨架绕制,用0.08线,次级10.5匝,初级130.5匝,距地5.5匝抽头。免垫整电容)。在真的没白辛苦,好开心!先说这些。看图!初步试听结果是频率覆盖有问题,好像没没有低端,也就是大概是1600多到900多!没有仪器不具体!丢到被窝里先听一晚上!哈哈!

图纸,不算挽推部分

图纸,不算挽推部分

洞洞板搭线路

洞洞板搭线路

正面!

正面!

网友:
过去修收音机是要经常绕中周的,一个是不太好买,再就是太贵,逼着你非
绕不可。。。。。。。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做的很好,向你学习了!

网友:
双联可能影响了接收范围,想法淘270X2的双联。

网友A:
用0.06的线代替0.08的线 匝数需要变化吗?

网友:
自己绕中周I服了U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0.06的线代替0.08的线 匝数需要变化吗?

据<骚年晶体管收音机>上说细一点的线没关系,我也就没管那么多,按0.08的绕了!

网友:
DIY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B:
恭喜楼主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成功。

没想到会成功,以为会好难好难!自己在装的时候一是怕自己绕的中周频率乱,收不到台,一是怕振荡线圈接法太难装不正确,不起振,唯一的插曲就是变频级的上偏流电阻测试好确忘记装上导致半天没动静,用镊子由后级逐一向前碰基级,发现声响正常,又从自己装的921套件引入信号,确认音频,和中放级没问题后,开始搞天线和混频部分,忙活了大半天,555555555!

网友:
非常佩服自己会绕中周的。

网友C(2016-09-30):
中周多数是霉断线,再有者就是电容失量,找一个相同的真心不好找,向楼主学习

网友D:
我也曾组装过几部超外差式收音机。虽然是参考的十分成熟的电路,元件也是按电路要求进行准备的。中周也是事先已经调整过,证明都是良好可上机品。但是即便是这样细心的准备工作,也难得能把超外差式收音机一装就响。而必须经过认真调试后才能进入工作状态。

网友E:
        祝贺monky先生初装外差机成功。使用223差容双连,要用与之配套的本振线圈,与之配套的还有天线圈,才能保证频率范围和跟踪,您1楼说的振荡线圈参数可省略垫整电容区是没有跟据的,即使用270pF双连也不可能实现跟踪。

网友F:
骚年的超外差收音机已做的成功,
大叔还在折腾的路上

网友G:
怎么没见低频放大部分啊?

网友H:
着实佩服,中周都自己绕了。像前辈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I:
焊锡膏审用或不用,以免板子漏电或产生其他怪现象。

感谢提供宝贵意见!以后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周多数是霉断线,再有者就是电容失量,找一个相同的真心不好找,向楼主学习

感谢谢老师回复!和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曾组装过几部超外差式收音机。虽然是参考的十分成熟的电路,元件也是按电路要求进行准备的。中周也是事 ...

感谢超版前来指导,倍感荣幸!现在这台机己经进一步完善,稍后我会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祝贺monky先生初装外差机成功。使用223差容双连,要用与之配套的本振线圈,与之配套的还有天线圈, ...

北极老师也来了,太高兴了!努力学习统调中!您在装机大赛发的帖学习了好多次!但还没有弄好改制的频率计!伤心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骚年的超外差收音机已做的成功,
大叔还在折腾的路上

感谢70后老师来玩,我是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没见低频放大部分啊?

己经加上去了!但是现在身在外地不能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着实佩服,中周都自己绕了。像前辈致敬

不是前辈我是菜鸟,入坛才3年,什么也不懂!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J:
首先祝贺装响!另外,怎么只有四只管子?推挽放大呢?

感谢老师来玩,您装的机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晩辈不能比的!向您学习!待回家后详细说明!这帖发了快有一年,这台机也己将电路䃼完全了!现在己成为我调机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频率覆盖偏高可能是双联和震荡不匹配,要改震荡线圈,比较简单的是用2x270双联(或443四联的AM部分,也是2x ...

频率覆盖己做调整,并做了简单统调!不知道性能如何!我会跟帖说明敬请关注!

网友:
调整频率覆盖,要完全符合要求,也是好难,调地端高端不够,调高端,低端又不够低好不蛋疼!
重新绕制了天线线圈丶初级0.12线绕110圈分三段,次级11圈,将电路补完整了,3AX85做推动管,3AX31C推挽输出,!按装的时候已为电位器是5K的实际上是50K,不知是不是它影响检波级工作,现在只能收强台,这不正常。

网友(2017-08-04):
找资料,又看到老师的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