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开关可调电源的制作

楼主(2015-11-24):
    可调电源是DIY爱好者不可少的工具,现在很多人在用ATX电源改可调电源,虽然能改成功,但是,ATX电源绝大多数是用纸基板做的,焊盘容易老化虚焊,又容易自激(用着不放心)、接线又乱、稳定性差、无CV、CC指示、外观差等原因而放弃。本人用新制PCB板做的可调电源,结构紧凑、性能稳定、按图装配、一装就成、不会出现自激,感觉相当好,所以发出来供爱好者仿制。
    一、电源指标
    做了多种电压的版本,有不改变压器的二种电源,即0-25V和0-46V,还有改变压器和重绕变压器自动切换高低压接线的100V电源,现在放出制作最方便,线路最成熟不改变压器的二种电源,多了要乱。
    1、电压0-25V可调、0-46V桥式整流可调。
    2、电流25V的0-8A可调、46V的0-5A可调。
    3、带CV、CC指示。
    4、输出波纹P-P在50毫伏以下。
    5、有缓开机功能。
    二、电源材料
    1、ATX电源一台。
    2、多圈电位器二只(1K-20K都可以用)。
    3、电压电流表一只。
    4、0.01欧5W电阻一只。
    5、输出滤波电容一只3300-6800UF都可以,25V用耐压35V,46V用耐压63V。
    6、高速整流阳管一只,46V电源用(如MUR1620R),25V电源只要用原机的12V整流管(如1620CT),就是耐压200V高速管,绝对不能用耐压45V的肖特基管(如4045管)。
    三、电源原理图
    1、以长城电源为版本的原理图,0-25V和0-46V通用,只要调整和加几个元件。
    2、辅助原理图。
    四、电源PCB
    二种电压电源用一种PCB板。

    1、0-25V电源。
    2、0-46V电源与25V电源不同点。
    一是要加装红圈内元件; 二是黄圈内电感换一个方向; 三是蓝圈内的电阻改一下阻值。
    五、电源安装
    1、改接辅助变压器绕组接线,改接见图。改辅助是为了风扇供电,也可以不改,用15V的绕组加一只12V三端稳压管。
下图是EEL19-096变压器改接图
下图是EEL19-018变压器改接图
    2、关于二只可调多圈电位的阻值,用于调压的电位器可随便用,用于调流的电位器虽然也能随便用,如果电位器大于1K的就要加一只1K的调整电阻,就是板上有*号的一只1K电阻。
    3、先安装辅助电源、494工作电路和激励变压器等,也可全部装好除了主变压器的所有元件。串一支灯泡开机,量5V电压是否正确,略高一点无害,一般按元件装好后就是5V电压,免调试。5V正常后再测一下其他二组电压,一般在10V和15V左右。
    4、开机用万用表测一下工作是否正常,方法是测494的8和11脚电压,电压在1.5V左右是工作的,在2V左右就是不工作,再测一下激励变压供电脚,不工作时仅有1-2V电压,工作时在6V左右(这与辅助供电压有关,但工作与不工作电压差距明显),再测一下激励变压的另外二脚,看电压是否一致。有示波器的朋友可在这几点测一下波形。
    5、装好其余元件,串灯开机,看灯亮不亮,如果亮就是有元件装错或输出端有短路,只要不装错元件开机就工作。
    6、主意点仅是四只管子,就二只激励管C1815的放大倍数在250左右,要配对,二只功率管用13007,也要配对,另外压降要低一点的更好。
    该电源开机工作无自激、无噪声,除非是短路略有一些丝丝声。
    六、装配外壳
    电压25V,小功率可到28V
    调流关断电压显示0,说明恒流功能相当好、
    最大输出电流

就这么简单,要仿制的坛友先预祝你成功。
     有二种电源机壳尺寸
装好的电源尺寸,19.8X12X7.5和17X13X7.5厘米.

补充内容 (2016-1-4 12:47):
有的说介绍得太简单,就在74楼和76楼增加了一些内容,对新手肯定有用。

补充内容 (2016-1-8 11:39):
87楼有外接辅助的可调电源,适合新手改装,适用大部分ATX电源。

补充内容 (2016-1-18 11:20):
在107楼有280V高压电源。

补充内容 (2016-1-29 21:07):
在128楼有300V电源的制作,并会陆续补全。

楼主(2021-03-18):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使用TL494的半桥式开关电源,通过自激励启动,他激励持续工作。由于改成可调电源后TL494和激励管 ...

不可以取消,双极型功率管是电流型,输出功率越大,所需电流越大,这二圈就是为大功率而设的。

楼主(2016-01-04):
   本来想这个电源安装简单,成功率高无需复杂的调试(基本是盲装都可以),装好就用,老手一看就能仿,所以说得比较简单,但有些坛友说介绍得太简单。
    因各坛上发的改TAX电源都碰到或大或小的自激、啸叫等问题,可以说是谈激色变,有的自封为“自激大王”,始终解决不了。原因何在,就是二个方面,一是印板走线(这是最主要),二是元件质量(4只管子是主要的,上面提到过),另外,绝对不能用耐压低的肖特基整流管(以前有许多朋友用,只有一个结果“放炮”),几只消峰电容的耐压不能低。
    接下来对原理图各部分功能介绍一下,对新手肯定有帮助,说得不对和不全的地方还请高手们纠正和补全,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
    这是一张不带辅助电源的全图,变压器接线以这张图为准,应该能看清元件数值。
  接下来是分解主要元件的作用。
    1、是热敏电阻,起缓冲作用,防止开机烧整流管。
    2、是匀压电阻,如果有一个电阻开路,电压就不平衡,影响输出功率和一个电容会鼓包损坏。
    3、是隔直电容,如容量降低输出就无力。
    1、最大电流调整电阻,阻值小电流高,阻值大电流小,图中的数据电流约8A。
    2和3、因设计是用1K电位器,很多人手中没有1K电位器,如用10K电位器就并一个1K左右的电阻。(调压、调流原理和要点下一楼)
    4和5、是调流消自激阻容,一般用这个值就不会有自激,如有调4的阻值。有的用0.1电容直通就不会自激,确是这样,但是在恒流时输出纹波变大,没有示波器测就不知道了。
    6和7、是调压消激阻容,一般就用这个值,不会产生自激。
    8和9、是CC灵敏度调节电阻,转灯慢就加大8的阻值(多数是不用调正)。因比较器的失调电压并不一致,所以要略加调整。
    10和11、是振荡频率阻容,用图中的值,振荡频率约在56K左右,降低阻值频率升高,反则降低。
    12、是最大电压设置电阻,在采样电阻22K的情况下,降低该阻值电压升高,加大则降低。图中的值最高电压约在26V左右。
    13、是加速电容,如容量降低,带载能力就差。
    14、激励管,尽量配对,放大倍数200以上。
    15、是缓开机电容,容量小时间短、容量大时间长,用47UF已足够,从0-设定电压,大约有400毫秒左右的缓冲时间。
    1、电容是起加速作用,容量降低输出无力;二个电阻的阻值可在小范围内调整,如没有1欧和22欧电阻用2.2和39欧都可以。一般炸机电阻坏的顺序是1欧、2.7K、22欧,再严重就是二极管和激励三极管C1815。
    2、是功率管,用13007的纹波小一点,用13009的纹波大一点。二管尽量配对,放大倍数高一点,压降低一点的好。
    3、是消峰电路,降低开关管关断时的振荡。
用13007的管子纹波小一点
用13009的管子纹波大一点
电源带载时,在整流管前的波形。没有处理好消峰电路的波形有些尖峰。
处理好的就很小。

    1、是调节CC灵敏度电阻,与R25电阻配合调整。
    2、是消杂波电容,减少闪灯。
    3、是CV取样电阻。
    1、是电流采样电阻,在10A时电阻二边的电压约100毫伏。
    2、主变压器,
    A:如用原变压,最高有效功率电压只能在24V左右,此时对外界电网的电压波动调整已基本没有余量,也就是说,一定要220V电压,如电网电压降到200V,最高电压还会下降,可能在22V以下。其实用ATX改可调电源,提高电压是牺牲电源对电网电压的调整率。
    B:改接变压器接线,就是原5V的6线并绕改为双线串联,此时最高电压可达45V。
    C:重绕变压器,做50V电源数据,初级内层18加外层18匝,就是绕在骨架的最内层和最外;次级是16+16,中间抽头。
以上是用半桥全波整流的电压,如用全桥整流电压加倍。
    3、是消峰电路,这个电路对输出尖峰纹波大小有很大影响,如用全桥整流就要用4组,电容耐压在100V以上。
    4、是滤波电感,单线绕22匝,线径不能太细,电感量不能太小,原机内磁环和线径大小不一,质量好的大。
没有处理好该级的消峰电路,毛刺多。
毛刺放大,就明显看到是整流管关断时的振荡。
  注:
    1、电源装好后空载功率在3-4W,如果功率在6-7W,说明有小自激杂波消耗了功率。
    2、用150-200W的功率测试电源1小时左右,滤波电感有热量但不很烫手是正常的,如相当烫手,那就是管子严失配和消峰电路有问题。

网友B(2015-12-03):
有空板吗,卖个给我,实践实践

网友(2020-04-01):
一口气看完38页,爬了567层楼,看完心里就长了草,蠢蠢欲动。为此,首先感谢老师不厌其精地分享劳动成果和逐级分析。其次,想求老师两件事:一是求一份10X0的PCB的文件。二是,想请老师指教一下,我手头有个长城CGC-2002,7500+339的电源,能不能改成100V的500W左右的可调电源?如果能改的话,不知道老师方便给一份原理图和变压器重绕说明不,给指点一下方法和参考也可?冒昧相求,十分感谢!   E-mail:kxwlty@126.com,再次感谢!

楼主(2016-02-03):
要过PCB文件的坛友不知有没有做成功的,有没有碰到问题,如碰到问题可发上来共同探讨。
还发一些以前做电源的测试图
这是25V电源短路测试,是从视频上剪一下来,有些模糊。
这是25V电源恒流转灯测试

这是46V电源在35V8A测试
不改变压器用全桥整流在50V时最大4A,此时100HZ左右的纹波相当大,VP-P有几百毫伏,所以只能在46V以下满载工作。
这是50V的内部图

这是100V电源的低压区工作的测试图,做高压电源的难点就是能否在低压区大电流工作,通过用继电器切换可以解决。
这是在1V6.7A电流下稳定工作。
这是在3.3V9.3A下稳定工作。
这是在80V2.5A下工作波,这个电源主变压器没有重绕,仅是改接,所以只能在80V以下工作,如果在100V,只能在1.2A以下工作。

这是以前做的4个版本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邮箱是经常使用的,但这次确实没收到,恳请再发一次,我不用打开文件,直接发厂定制。

原来发的邮箱,要发也要过节后,文件不在身边。

网友D(2015-11-24):
感觉已经在哪儿看到了。

网友E:
这个看到小鸡炖蘑菇的做了好几版。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已经在哪儿看到了。

谢谢你的支持和鼓励,你可能看我发过多用版的电源,与这一版不同,这帖资料最全、PCB板最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看到小鸡炖蘑菇的做了好几版。谢谢分享。

看来是群里的群友,小鸡炖蘑菇也是群友,他做的不是这版。

网友:
向老师们学习

网友F:
向老师们学习,请教成品0--300伏可调电源,0—100伏时有兹兹声(明显),是那一部分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向老师们学习,请教成品0--300伏可调电源,0—100伏时有兹兹声(明显),是那一部分有问题?

谢谢支持,有兹兹声可能与走线有关,我在试电源时7500工作地线与采样地线没有分开时就在低压区有兹兹声,现在分开后就没有这一现象,高电压电源的走线更重要,不知你的电源是不是这 样。

网友G:
看上了示波器   方便透漏下型号购买渠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上了示波器   方便透漏下型号购买渠道吗

很早买的,是伊万521。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早买的,是伊万521。

谢谢

网友:
开关电源玩的明白, 学习了,很好的样板

网友H:
很不错不知长时间使用会不会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空板吗,卖个给我,实践实践

谢谢,既不开店又不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不错不知长时间使用会不会稳定

谢谢支持,用电子负载测过几小时,能稳定工作,温升也不高,充12V电并用20多个小时也相当稳定。

网友I:
做的很好,佩服。没有PCB资料  否则也仿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的很好,佩服。没有PCB资料  否则也仿制一个

谢谢支持,如要留邮箱发给你。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如要留邮箱发给你。

如果能赠送非常感谢,我的邮箱
64244018@qq.com。 多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能赠送非常感谢,我的邮箱
。 多多感谢

文件已发,欢迎共同探讨,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已发,欢迎共同探讨,

好的多谢  这几天抽空研究备件 制作 如果问题向您请教  共同学习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感觉已经在哪儿看到了。

数码之家?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样板

网友:
这个真不错,建议出套件,

网友K:
请问楼主,如何能确保这个电源不会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如何能确保这个电源不会自激?

走线是关键

网友:
精致漂亮,风扇感觉应该弄成温控的要么一直转很吵

网友:
这个好,值得收藏学习。

网友:
照片质量真好。

网友K:
引用 楼主:
走线是关键

楼主说的可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说的可真简单

因为,线路是原ATX设计人员设计的,原件是从ATX原机上移过来的,装在不同布线的板子上就有不同的结果,这一版本装了好多台,都是装好就成,主要是494工作地与采样地不交叉不环地。

楼主:
引用 网友J:
数码之家?

谢谢,是在(中国电子DIY)发过多用版电源制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在(中国电子DIY)发过多用版电源制作。

哦是的。做的很专业,精彩。学习了。

网友:
做的不错:用开关电源调压还不多、学习了 、有时间做一个试试……!

网友:
很好  闲置电源改动改动就用发挥实用价值了  向老师学习

网友:
非常实用的。。。。。

网友:
看贴为学习,回帖是美德。。。。。。。。。。

网友L:
如能给PCB资料就更好了。
LF665500@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能给PCB资料就更好了。

好的,明天发给你。

楼主(2015-12-24):
引用 网友L:
如能给PCB资料就更好了。

文件已发邮箱

网友M:
想问一下,与LM317对应的负电压输出的可调三端稳压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N:
做的真漂亮呀 有成品板子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想问一下,与LM317对应的负电压输出的可调三端稳压的型号是什么?

对应的是LM337

楼主:
引用 网友N:
做的真漂亮呀 有成品板子出吗

没有成品板

网友O:
是否有PCB板出售?

网友P:
支持楼主的详细分享。非常适于喜欢DIY的矿友折腾。尤其100V电源DIY的不多。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是否有PCB板出售?

希望有坛友开贴 大家团一批板子 组织一下 统计看有多少需求
看坛友的意思 要的不会少

网友Q:
现在场馆价廉  好找  要是改成场馆版的  就好了 。

网友R:
非常想实践一下,不知楼主能否谈谈在制作和使用中,这个电源需要注意什么,如何避免潜在的风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N:
希望有坛友开贴 大家团一批板子 组织一下 统计看有多少需求
看坛友的意思 要的不会少

支持,有了板子实践的人应该不少

网友:
看电路图不浮躁的都是高手

网友:
做的非常不错:用开关电源调压 ,也很想做一个试试……!
发个文件好吗?我的邮箱20171979@qq.com。谢谢

网友:
做的非常不错:用开关电源调压 ,也很想做一个试试……!
发个文件好吗?我的邮箱554313814@qq.com

网友:
看贴为学习,回帖是礼貌。。。。。

楼主:
引用 网友S:
期待PCB文件

已发,有什么问题共同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P:
支持楼主的详细分享。非常适于喜欢DIY的矿友折腾。尤其100V电源DIY的不多。

谢谢金牌大大的支持鼓励,做100V电源要复杂点,首先要重绕变压器,其次是为了在低压区有一定的效率,必须用继电器切换变压器输出接线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Q:
现在场馆价廉  好找  要是改成场馆版的  就好了 。

本身就是利用旧ATX电源,如改成场管输出就必须改动激励电路,原来很多原件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R:
非常想实践一下,不知楼主能否谈谈在制作和使用中,这个电源需要注意什么,如何避免潜在的风险呢?

没有什么要特别主意,装了多台一装就成,就是管子质量要主意。至于用错元件(如整流管)极性装反(如二极管)电位器管脚接错就另当别论。

网友:
谢谢,PCB文件收到了

网友N:
我还没收到PCB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还没收到PCB文件

一起发的,你再收一下。

网友C:
请楼主给我一份13701861823@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T:
请楼主给我一份,多谢

PCB文件已发请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楼主给我一份13701861823@163。Com

电源PCB文件已发

网友:
请楼主给我一份,多谢yyji2006@163.com

网友:
要加电压,电流微调,就跟成品的一样了

楼主:
声明:上一楼和本楼的主要内容在不同论坛上发过一次,现归纳到此坛。
    关于调压、调流的设置。
    1、电位器的选用。
    2、最高电压和最大电流的设置。
    调流设置:根据下图,调流电位器的阻值可随便用,只要符合图中条件,即:用0.01欧的检流电阻,最大输出设定10A电流,调流电位器3脚电压是0.1V;设定8A电流的,3脚电压是0.08V,如设定最高5A电流时,3脚电压是0.05V,依此类推。
    3、设定举例
    调流设置:
    例1、如果用1K电位器,图中R5可取消,调最大电流就调R1的阻值,最大电流达不到要求时减小R1阻值,超过要求时加大R1阻值。
    例2、如果用4.7K以上的电位器就并一个1K左右的电阻(即R5),调最大电流也是调R1的阻值,最大电流达不到要求时减小R1阻值,超过要求时加大R1阻值。
    调压设置:
    图中R3和R4电阻是电压取样,分压电阻,在二个电阻的交接点,电压幅度是0-基准电压(约5V),对应输出电压0-最高电压,改变二个电阻的阻值就能改变输出电压的最大值。
    例1、如果调压电位器调到底,电压没有达到设定值,就减小R3或加大R4阻值。
    例2、如果调压电位器没调到底已达到设定值,就加大R3或减小R4阻值。
    图中R3、R4电阻的设置输出电压在26V左右,如要输出50V电压,R3减小到2.6K左右,要输出100V电压,R3减小到1.3K左右。

网友:
介绍的非常清楚,能不能制作一批板子供我们仿制?

网友:
LZ 不错,描述很详细。
手头正好有一个前几天从HP机子上换下的ATX电源(无法启动),内部看过没有明显异常,有空可以改装玩玩。

网友U:
请楼主发一份文件给我,谢谢!kzq1208@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请楼主发一份文件给我,谢谢!

文件已发,共同探讨。

网友V:
麻烦楼主也发份资料给我,多谢了 ljh_001@qq.com

网友:
如果无法统一做板,那就请发文件给我试试看吧,谢谢!bg5qie@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已发,共同探讨。

谢谢,刚好有块这样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V:
麻烦楼主也发份资料给我,多谢了

电源PCB文件已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PCB文件已发,

oK,多谢坛友,我去查收

楼主:
用新制PCB板改装ATX可调电源的最大障碍是辅助电源的版本多,通用性差。虽然做过一版多用板能兼容大多数主流ATX电源,但要分析电路对号改装元件和接线,不合适新手改装。现在放出一款用外接辅助的板子,适合新手改装。外接电源用12V以上,电流大于300毫安就可以,风扇就接在辅助电源上,辅助高于12V的装一只12V三端稳压再接入风扇。

半桥整流板
全桥整流板

网友:

内容报告:我新到;该文真正做到了使废物重生,真不愧一位大脑,心脏肝肺胃等全科的外科主任主刀之医生,虽现未实践该法,但粗看文后,由衷佩服,佩服,佩服你!汇报下我现用0至36v调压器来给6V,12v,24v电瓶充电,用淘汰的电车调速器接电位器来调整所需之电压与电流,已用多年,感到欣慰的是:使淘汰之物换春是对国对民之贡献!恕多言,等待抽时细观后再来发感,勿怒啊!

网友:
内容若是场管呢?多个场管应用呢?需要大点电流除了重绕变压器和并07或.09外其余参数怎么办呢?是变或不变?变多少?有无规则的变?是否能列一表,以输出万变应一变就是列表所示变,我相信你能做到!并且你一定能够做到!若需大配件例场管变压器磁芯等我可支持点,因为:对祖国对人民只要是有利益的事情我们多做点也无妨,对于坛内的新人新手也信感庆幸之事,因在学校沒学好的知识我在本坛內学到了,同时,您已为他人做到了楷模!!!在此,我首先谢谢您!并向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W:
另请您注意,管子的参数之变化,因每个批次的参数是不同的,尽做到参数取其中下值,以免后来发生病变,若 ...

谢谢大神授教方法,这个可调电源只准对ATX半桥结构的电路改装,不重绕主变压器,是废物利用,适合坛友DIY。如重绕变压器、加大功率、使用场管等,就等于重新设计电源了,要重新设计电源也不会用这样的结构,现在新元件、新技术多,可以做到体积小、效率高、纹波低、功能全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授教方法,这个可调电源只准对ATX半桥结构的电路改装,不重绕主变压器,是废物利用,适合坛友DIY ...

谢谢你!望今后看你更多的精彩!!!

网友X:
请楼主发一份文件给我,谢谢!5274804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X:
请楼主发一份文件给我,谢谢!

文件已发,共同探讨。

网友Y:
请楼主给我一份pcb资料,想学习一下, 感谢!   1248230348@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Y:
请楼主给我一份pcb资料,想学习一下, 感谢!

PCB文件已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文件已发。

看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
请楼主发一份文件给我,谢谢!
519054599@qq.com

网友Z:
楼主能不能送个资料给我,我想打样做个线路板,练习练习,学习学习。还有我拆了两个电源看着电源芯片和楼主的不一样,楼主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电源。我的邮箱是732422718@qq.com

网友:
顶礼膜拜  高手在民间  对开关电源头疼  要是能出成品或套件  估计会销路不错

楼主:
    该电源电路比较成熟后就懒得自已做板,就设计一块6.8X13厘米外接辅助的小板(就是87楼发过的那个小板),准备打样,可是厂家要收95元十张板,没办去重新整合一下,变成10X10的小板,打样只要40元搞定。
    上星期五板子到了,立即动手安装,安装中发现一个小问题,就是输入端共模变压器角度差了90度,还好整一下脚能装上。
    由于缺少合适的整流管和高压滤波电容就临时装在背面试机,效果真的不错,电压最高能到325V,设定最高电压280V应该没问题,开机后相当安静没有一点噪声,第一次开机还以为没工作,再看一下电压表有电压,刚开机时电压调得较低,然后再调高,中间换过一次分压电阻,最终达到最大值,符合设计要求。
    做这款外接辅助的高电压电源目的是要用在胆机上和一个电机上。第一步是做一个胆耳放。
原来想用6.8X13板胆耳放的布局
最终用10X10的布局
    昨晚已临时试听,效果很好,比另一台用工频变压器的略好一点。今晚准备装箱,但是功率管散热还要动些脑筋。

网友S:
一直在关注在羡慕在激动中

网友:
真心希望出套件,想用在功放上。
还有各种集中供电中*
现在各种牛和开关电源把工作台搞得乱七八糟“理不清剪还断”
对于有强迫症的人来说各种闹心……

DIY懒得折腾了。真心希望出套件及小型化……

网友:
很好的教程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能不能送个资料给我,我想打样做个线路板,练习练习,学习学习。还有我拆了两个电源看着电源芯片和楼主 ...

要PCB文件的坛友都已发了。

楼主:
昨晚已完成装配,听了几小时,感觉蛮好,无噪声、无工频声。
内部图
另一台是同用工频变压器的对比机,暂时还没有详细的同期对比,仅是不同期对比。

网友:
请楼主发一份文件给我,想打样做线路板,邮箱hb_3dj7 @ 126.com谢谢!

网友:
收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AA:
引用 楼主:
该电源电路比较成熟后就懒得自已做板,就设计一块6.8X13厘米外接辅助的小板(就是87楼发过的那个小板) ...

是不是要出套件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是不是要出套件了,多少钱?

谢谢前辈,仅是闲时爱好玩玩,感觉电源不错就重在参与,发帖分享,不出套件,也没有条件。

网友:
楼主的方案不错,值得一试,可否提供PCB文件和主变压器参数到2586880982@qq.com,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一直在关注在羡慕在激动中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要资料动手吧。

网友:
楼主给个PCB   10×10的 谢啦  1354033231@qq.com

网友:
很好的教程,关注中。

网友(2016-01-23):
ATX电源有新的用途了,谢谢楼主给我一份,86946878@qq.com

网友AB:
楼主好,对此很有兴趣,能传一份SCH,PCB档案个我吗?grb7906@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S:
好帖顶起来

有没有做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楼主好,对此很有兴趣,能传一份SCH,PCB档案个我吗?

上面要PCB文件的坛友已全部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要PCB文件的坛友已全部发了,

收到,多谢...

楼主:
准备动手做一台300V1A电源,板子就用上次用剩的10X10板子,材料已备全,明天开工焊接。
先上电路图,与低压电源不同点已用红圈圈好,与低压电源相比在滤波上有所不同,高压电源的滤波要求更高。
自绕的主变压器,500V3A电压电源表,
主变压器初级18+18匝,次级77+77匝。
整流管用耐压600V的高速管,消峰电容用2KV470P,可能用330P就够了,该电容越大,无用的功耗越大,用470P在300V时估计功耗7W多,如用1000P功耗达15W多。
待续

网友AC:
支持楼主  楼主我还没收到文件麻烦在发一份谢谢 135403321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支持楼主  楼主我还没收到文件麻烦在发一份谢谢 1354033213@qq.com

一起发的,是带EM311Z辅助的板子,10X10的板有些小错误,所以暂时不发。

楼主:
今天把300V电源初步装好,并简单测了一下,全段无噪声,恒流功能也好。因滤波电容太小,只有220UF,所以纹波比低压电源略大,P-P在34毫伏。300V时空载功率10W,消峰电容最后用330P。
最高设定电压。

空载功率

推动变压器供电脚波形,比较整齐。

空载纹波,有点不平衡,主要是二只功率管有些不一样,手中没有好管,所以有些峰没有消掉。

楼主:
    300V高压电源的几点说明:
    1、电源电压高,危险性大,请不要仿制。
    2、300V电源虽然能0V起调,但不能在低压区工作,要在低压区工作就必须用继电器切换电压,不切换只能在200V-300V之间使用,此时的效率约在70-80之间,低于150V效率不足50,功率管会发热烧毁。
    3、电源不能短路,如要短路就必须用继电器切换电压或另加保护电路。象25V和46V电源是可以短路,象100V电源有继电器切换,短路也不会烧管。
    4、电压越高,对供电滤波和功率管的压降要求也高。
下图是用原机200V330UF电容作供电滤波,在250V150W时的纹波。
下图是用200V1000UF电容作供电滤波,在250V150W时的纹波。
以上输出滤波电容是450V220UF。
如果用压降低的功率管纹波还会低,P-P电压能在100mv以下,手中已没有好管。网上淘的管子全部是压降大的,包括新管,真是无语了。
再如果用李兹线绕变压器效果还会好很多,总之要做好高压电源就复杂得多。

网友AD:
楼主,请发份资料给我,我想学着做一下。邮箱zkh111@ 163.co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楼主,请发份资料给我,我想学着做一下。邮箱zkh111@ 163.com  谢谢!

文件已发,欢迎共同探讨。

网友:
谢谢!已收到,慢慢学习。

楼主:
今天把10X10的板子改了下,一是改成双面的,因打板时双面和单面的价格一样;二是做成双面后就没有跳线,接电位器的接脚排列一致,原来因没有布线空间而不一致;三是改正了输入端共模电感的方向;四是功率管安装位可纵向可横向,方便散热安装;五是加宽了1UF隔直电容的安装宽度,方便安装。

网友:
楼主能否给一份10X10双面板的PCB资料,
邮箱地址 zxmok8@126.com
谢谢!

网友AE:
关键的难度都靠成品变压器降低了。
难道任意一个的ATX的变压器改装一下就可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关键的难度都靠成品变压器降低了。
难道任意一个的ATX的变压器改装一下就可以了么?

1、只要是494或7500主控的半桥电源基本上都可以用,主变压器基本都通用,但有些激励变压器的脚位排列不一样,调整后也能用。
上面四种激励变压器,二种可直接用,其中2799T变压器初级左边脚与中间脚对调一下即可,EEL16-001变压器次级18UH的一组要减少一匝(一共二匝在最外面),不然在大电激时容易自激。
2、有条件的可自绕变压器也方便,没有什么神秘的,很好绕,质量不比成品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源PCB文件已发

还没有收到,请楼主把最新的双面板资料再发一份给我,13701861823@163.com。为什么我邮箱地址不能直接链接?有什么地方不合规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收到,请楼主把最新的双面板资料再发一份给我,13701861823@163.com。为什么我邮箱地址不能直接链 ...

已经发过有辅助的PCB文件,收不到可能你邮箱有问题,我碰到过几位,邮箱有少字的,有空格的,有的收到后打不开文件,要打开文件就必须用Sprint-Layout 6.0软件,网上有。

楼主:
给300V电源穿身衣,
这是空载电压
这是恒流转CC灯
这是电流关断后,电压归0
最大功率因没有合适的负载没有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发过有辅助的PCB文件,收不到可能你邮箱有问题,我碰到过几位,邮箱有少字的,有空格的,有的收到后打 ...

我的邮箱是经常使用的,但这次确实没收到,恳请再发一次,我不用打开文件,直接发厂定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1、只要是494或7500主控的半桥电源基本上都可以用,主变压器基本都通用,但有些激励变压器的脚位排列不 ...

谢谢!
很实用的制作!

网友:
求PCB文件,谢谢1015128942@qq.com

网友:
楼主,请发份资料给我,我想学着做一下。邮箱 2591039293@qq.com 谢谢!

网友:
请楼主给我一份pcb资料,想学习一下, 感谢!   444346760@qq.com

网友:
老大  主电源里用的IC2是什么集成块?双运放吗? 希望能说出型号

网友AF:
双运放393?

网友:
楼主可以提供一份PCB文件和电路图文件吗?谢谢!!!!w602095459@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双运放393?

要PCB文件的坛友已全部发了。
主控用494和7500都可以,393是双比较器,用于CV,CC转灯,比LM358好,也可以不用,就是没有恒流指示。

网友:
请楼主发一份文件给我,谢谢!aqqa168@163.com

网友:
老师您好,能不能给发个PCB文件,谢谢 cxw0740@163.com

网友:
楼主能否给一份10X10双面板的PCB资料,
邮箱地址 942953339@qq.com
谢谢!

网友:
楼主能给我发一份PCB资料吗?以前照网上改可调电源,水平不行,没成功。16097495@QQ.com

网友AG:
引用 楼主:
1、只要是494或7500主控的半桥电源基本上都可以用,主变压器基本都通用,但有些激励变压器的脚位排列不 ...

楼主要是把变压器的同名端都标注或详细解释一下就很方便理解了,比如我的一个激励变压器是如下结构,没有标2799T,不知什么绕法,很难直接装上的,简单测试了一下,不知改法是否跟2799T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楼主要是把变压器的同名端都标注或详细解释一下就很方便理解了,比如我的一个激励变压器是如下结构,没有 ...

这二张图同名端和脚位已标,按图分析接线,定能成功。

网友AG:
141楼图下面两种初级1,2,3脚是什么顺序?拆开又怕损坏磁芯,绕组又多,所以搞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G:
141楼图下面两种初级1,2,3脚是什么顺序?拆开又怕损坏磁芯,绕组又多,所以搞不清楚。

下面这张图如果是你测的数据和脚位排列图,就按图中接入电路。

网友AH:
这样的强贴要顶。我也画了一板不过因时间关系一直搁置了。请楼主发一份文件给我学习一下!
419305883@qq.com

网友AG:
引用 楼主:
下面这张图如果是你测的数据和脚位排列图,就按图中接入电路。

1脚同名端不用调到2的位置吗?还是把2脚上两根线与3脚那一根调换?你标的2,3脚是同名端啊?搞错会放炮的啊。多谢指教。

楼主(2016-02-22):
引用 网友AG:
1脚同名端不用调到2的位置吗?还是把2脚上两根线与3脚那一根调换?你标的2,3脚是同名端啊?搞错会放炮的 ...

把2脚上两根线与3脚那一根调换就可以了,串25W灯泡试机很安全的,一试就知,不会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H:
这样的强贴要顶。我也画了一板不过因时间关系一直搁置了。请楼主发一份文件给我学习一下!

要PCB文件的坛友已全部发了,

网友AI:
楼主,麻烦发一份给我呗!termios.001@gmail.com
我看看能不能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楼主,麻烦发一份给我呗!
我看看能不能做出来

文件已发,祝你成功。

网友:
老师傅 给个PCB资料吧2236890656@qq.com

网友AJ:
IC1    EM311Z用DM311可行????IC2393直接LM358可行???

网友AJ:
C2.C3能用200V1000UF???C763V10000UF???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J:
IC1    EM311Z用DM311可行????IC2393直接LM358可行???

DM311可以用,LM358可直代,但要选质量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J:
C2.C3能用200V1000UF???C763V10000UF???能用吗

C2C3可以用200V1000UF,C7也能用63V10000UF,但缓开机功能要正常,不要关后立即就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DM311可以用,LM358可直代,但要选质量好的。

LM358我也不知道质量好不好  拆机的 …………。师傅随便给我发个PCB啊资料吧2236890656@qq.com

LM358N

LM358N

网友:
引用 楼主:
C2C3可以用200V1000UF,C7也能用63V10000UF,但缓开机功能要正常,不要关后立即就再开。

好的   会注意的谢谢

网友AJ:
19-018怎么改

网友:
再顶一下,老师我没收到PCB文件,16097495@QQ.com

网友:
师傅 给我发个PCB啊资料吧2236890656@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J:
19-018怎么改

我来找一个适用EEL19-018的PCB板给你,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J:
19-018怎么改

文件已发,是适用于EEL19-018辅助变压器的。增加辅助变压器10V抽头的方法是把2、3脚拆开,分好二根一组,第一组二根按原来的接法,就是接在3脚和2脚,第二组二根,是把原来接在3脚上的改接到2脚,另一头原来接在2脚上的改接到新桩头上,即在3脚边上装一个新桩头,主楼上有图。

网友AK:
用外接辅助的可调电源的PCB板,25V和45V是通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K:
用外接辅助的可调电源的PCB板,25V和45V是通用的吗?

通用的,45V的仅加几个原件和改几个电阻的阻值,主楼上有。

网友:
老师,你好,我也想要一份资料,279888696@qq.com 你的QQ是多少,你要是组织大家做一批就好了

网友:
老师,你有QQ群吗
想跟着你学习

网友AK:
楼主能帮搞PCB最好,我们自己去做没量,不好搞

网友:
能告诉在哪里打的板子吗

网友:
求一份pcb资料,顺便问一下用长城那个型号的电源?好比葫芦画瓢。谢谢!    dzsqwyl@163.com

网友:
有做好剩下的板子吗,求一个也行

网友AJ:
是这图这样吗

网友AL:
老师,文件收到,我下载了一个PCB的软件,打不开,能加你QQ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楼主能帮搞PCB最好,我们自己去做没量,不好搞

给个地址,送你一片10X1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J:
是这图这样吗

完全正确,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L:
老师,文件收到,我下载了一个PCB的软件,打不开,能加你QQ聊吗

要用这个软件Sprint-Layout 6.0,网上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用这个软件Sprint-Layout 6.0,网上有。

老师,我下载的是5.0版,打不开,你能弄个群吗,跟着你学习,或者电路板你在哪里打印的,能说一下吗

网友:
我下载6.0打开了

网友AL:
收到的文件是单面板,不是双面板,是吗?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L:
收到的文件是单面板,不是双面板,是吗?老师

自己热转印用单面方便。

网友:
想找人定做10个双面板

网友AK:
给个地址,送你一片10X10的。

谢谢了,以短消息

网友:
这个好东西。
能发给我一份25伏的那种pcb文件吗?
我也试试热转印。
335630470@qq.com

网友:
老大,能给一个双面的板子吗的PCB嘛,279888696@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K:
给个地址,送你一片10X10的。

谢谢了,以短消息

板已发,安装请参考106楼,输入端共模电感要转向90度。

网友:
老师,双面的那个板子能给发一份吗?

网友:
板已发,安装请参考106楼,输入端共模电感要转向90度。

好的。谢谢先,到时有问题再请教你

网友:
估计自己折腾不了,见过好多电源,这一款是我感到满意的额,希望楼主能出套件,让我们这些新手也能玩一下

网友:
希望楼主能共享双面板或者定做一批,造福群友

网友:
楼主能给我也发个文件吗。也兴趣,谢谢了! 2356475@qq.com

网友P:
楼主应该发个网盘共享,方便坛友自己取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应该发个网盘共享,方便坛友自己取文件。

谢谢金牌大大的关注,不建共享盘是为了让一些不会用软件制板的坛友学会制板抄板,用这个Sprint-Layout 6.0软件挺方便抄板,在138楼的图就是为方便抄板而发的,当然走线还可以优化,比如优化成下图。坛友们通过抄板就学会了制板,一举多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K:
已收到。谢谢楼主

等你成功的好消息,调压和调流电位器接脚是不一致的,要细致看一下,电源不管在什么状态下都不会有任何噪声,如空载、带载、恒流,在短路下有的略有噪声,很低很低。

网友AJ:
你好  ,   师傅。帮我看看393改339这样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已发,请收一下。

收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J:
你好  ,   师傅。帮我看看393改339这样行吗

完全正确,祝你成功。

网友AM:
楼主,请发份资料给我,我想学着做一下。邮箱 1130013373@qq.co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M:
楼主,请发份资料给我,我想学着做一下。邮箱  谢谢!

文件已发,请收一下。

网友AN:
楼主分享下PCB文件,735455258@qq. 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N:
楼主分享下PCB文件,735455258@qq. com

文件已发,祝成功!

网友AO:
楼主对ATX电源分析的相当透彻,加分并投一票。
另外可否分享最新版的PCB文件,abo1100@126.co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O:
楼主对ATX电源分析的相当透彻,加分并投一票。
另外可否分享最新版的PCB文件, 谢谢。

非常感谢liiqi大大的支持和加分鼓励,文件已发,请收一下。

网友:
来参观大师的作品

网友:
等你成功的好消息,调压和调流电位器接脚是不一致的,要细致看一下,电源不管在什么状态下都不会有任何噪声,如空载、带载、恒流,在短路下有的略有噪声,很低很低。

能否说下怎么不一致?我的装好后输出短路后灯泡就亮了。而且输出最大就7V

网友:
装好的成品

网友:
开机时灯泡亮一下,就不亮了,输出0-7V可调,CV。CC2灯不亮,辅助电源是13.2V,短路后灯泡全亮,

网友:
上面的元件都是在正常使用的长城电源上拆的,输出电容旁边的是调压的吧?

网友AK:
刚看了下,电流调整接错了,最外边的是2,现在换回来了,我的VR2是5K的,我并了个1K的,VR1也是5K的,现在可调还是0-7V,在7V的时候,测1脚电压是4.95V.在5V的时候加负债灯泡就慢慢亮起来,直到全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K:
刚看了下,电流调整接错了,最外边的是2,现在换回来了,我的VR2是5K的,我并了个1K的,VR1也是5K的,现在可 ...

1、电压调不上,是分压电阻取值不对,减小1脚的对地电阻,电压就会升高。
2、带负载灯泡是会亮。
3、输出黑线位置接错。
4、指示灯不亮是集成块型号用错。
5、电位器正确接法,如图所示。

网友:
这个也是393

网友:
这是开机连续拍摄的,灯最亮的时候还有1.5V,

网友:
你上面指出的都已更改

网友:
工作的是时候没声音,就算短路的时候也没什么叫声

网友:
是不是这就是正常的?灯泡可以拆了?

网友AK:
电压调不上,是分压电阻取值不对,减小1脚的对地电阻,电压就会升高

是不是R20电阻,22K??

楼主:
引用 网友AK:
电压调不上,是分压电阻取值不对,减小1脚的对地电阻,电压就会升高

是不是R20电阻,22K??

是22K,电源已正常,输出黑线有没有改好,改好后可取下灯泡。

网友:
开关电源,记号。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把R20换成200K,电压到26V。在3A电流下正常,但在5V的时候,电流在1.2A的时候就有啸叫,现在连输出都没了

网友AK:
击穿了,我是用原机12V输出的那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K:
击穿了,我是用原机12V输出的那个的

这个不是12V的整流管,主楼上已说明白,不能用2045管,用后必烧机,不认真看帖。
R20电阻不能用200K的,用20-26K的都可以。

网友AK:
哦,我只看你帖上写的原12V整流管,就直接拿来用了,

网友C:
楼主能给一个双面板子的PCB文件吗,13701861823@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K:
哦,我只看你帖上写的原12V整流管,就直接拿来用了,

你用的这支不是原12V整流管,是3.3V整流管,另一支同样大的才是,型号有好几种。
电源可惜已装成功了,就是用错整流管而烧了。
烧坏的元件一般有这几个,13007,1欧电阻,2.7K电阻,换好元件后串灯试,如没有输出就是1815三极管也坏了,换后就好。

网友:
有空也拿个电脑电源改一下,很不错的教程

网友:
你用的这支不是原12V整流管,是3.3V整流管,另一支同样大的才是,型号有好几种。
电源可惜已装成功了,就是用错整流管而烧了。
烧坏的元件一般有这几个,13007,1欧电阻,2.7K电阻,换好元件后串灯试,如没有输出就是1815三极管也坏了,换后就好。

收到。另外说下i楼主的电路很简单实用,PCB没任何错误,只要自己没搞错,装上就好,

网友AL:
期待楼主的东西出套件

网友AK:
这个是12V的吧BYW51200,用这个可以吗?网上查了也是快恢复二极管,还是要1620t

网友AP:
楼主您好  我一直想做一个可调电源  材料早已经准备好了  因理论知识匮乏  迟迟不敢下手  看了您的帖子感觉很好  可以一步一步的照做   希望您能发一下仿制0-25v或0-46v的相关资料     感谢您的帮助  邮箱:409840597@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L:
期待楼主的东西出套件

我以前买过两套日本某品牌套件,再加一个小变压器和一个可调电阻即可,后来有了成品可调电源,也就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K:
这个是12V的吧BYW51200,用这个可以吗?网上查了也是快恢复二极管,还是要1620t

BYW51200这个才是12V上的整流管,20A2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P:
楼主您好  我一直想做一个可调电源  材料早已经准备好了  因理论知识匮乏  迟迟不敢下手  看了您的帖子感觉 ...

资料这帖上全了,主要是不能用错元件,其他很简单,如要PCB文件就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给一个双面板子的PCB文件吗,

文件已发,请收一下。

网友:
看电路图直接蒙圈的路过

网友AQ:
请教群主 辅助电源是3866电路,改成使用EM311电路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Q:
请教群主 辅助电源是3866电路,改成使用EM311电路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但二者用的辅助变压器不一样,不通用。如要适用于3866管辅助的PCB文件,可以发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资料这帖上全了,主要是不能用错元件,其他很简单,如要PCB文件就发给你。

给个PCB吧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