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舌簧喇叭及另类喇叭专辑

楼主(2015-11-24):
一、简化版的舌簧喇叭
1、线圈
使用DZ5开关过流线圈的骨架,用0.09毫米漆包线绕1000圈,直流电阻300欧。

2、导磁夹板和极靴
导磁板和极靴合二为一,使用1.2毫米的铁板弯制,在适当位置打4毫米的孔。

3、磁铁
使用微型吊扇拆的长方形磁铁三块。

4、舌簧
使用0.35毫米的矽钢片,在插入线圈的中部位置锉出两个小沟,用1毫米的漆包线
焊在小沟内,然后锉平,刚好插入线圈骨架。

5、纸盆支架
使用100毫米的动圈喇叭,将线圈、线圈支架拆除,将防尘盖反装,剪一个小铜片
焊一个比较硬的元件引脚线,用胶粘在纸盆上。

6、组装

图片未传完,明天继续。还有几只正在制作中,请版主预留几个空位,谢谢!

楼主:
继续上图
舌簧喇叭的装配图

二、舌簧喇叭
1、成品图

2、下导磁板
由于体积小,采用焊接的方式

3、纸盆使用原来喇叭的纸盆,小心拆除音圈及音圈支架,用纸补好空洞,
剪两个薄铜片,加在补好的位置,焊一根导线引脚,注意在上边折一个弯
防止支杆调出。

4、上导磁板
在上面焊一节铜丝,用来挡线圈。开两个豁口和下导磁板连接

5、线圈
线圈使用0.09毫米漆包线绕600圈,直流电阻130欧

6、固定螺丝
使用3毫米的铜线套扣,上面铆出凸台,开一个小槽

7、舌簧
使用硅钢片

8、装配

使用效果不好,声音小,可能结构有问题,请大家指教!

一直想弄清这种舌簧喇叭的结构,请问哪位坛友有这种结构的舌簧喇叭
展示一下!谢谢!

三、继电器喇叭
1、外观

2、采用热熔胶粘接

过程简单就不多啰嗦了
用磁铁靠近动片没有多大变化就省略了,简化结构。

3、使用效果
声音明显比第二个大

继电器型号JZC-32F ,012-HS 应该是12伏的,直流电阻32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把要改的完整名称写给我

您好:题目名称改为“舌簧喇叭及另类喇叭专辑”

网友B:
声音小估计是那个矽钢片厚度的问题。试试看选簿些的看如何?

网友C:
不知灵敏度如何?能一一介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音小估计是那个矽钢片厚度的问题。试试看选簿些的看如何?

在矽钢片固定处已经锉薄了,线圈里面加了支钉,有三个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灵敏度如何?能一一介绍吗?

谢谢!第一个舌簧喇叭接两管再生机在整个房间都能收听,继电器的声音烈小。

网友D:
效果如何?比成品的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果如何?比成品的好吗?

第一个的效果接近成品,可能是纸盆比较大的原因。都是简化的结构在进一步改进,效果还可以提高。

网友E:
复杂复杂,阻抗也不高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复杂复杂,阻抗也不高嘛

特意没有做高阻的,在晶体管收音机上使用。这些是简化结构的,以后在进一步完善。

楼主:
后续制作正在进行中。请问C图中这种结构的舌簧喇叭是否有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草鞋加上皮代或者把皮鞋换上草垫,
都是一种创新。
特别是早上出门的时候左脚穿加上皮代的草鞋。

实验一下各种结构 舌簧喇叭的效果。

网友:
,牛啊,只有第一种结构是正确的,有放大声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