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问题请教动力车及各位坛友

楼主(2015-11-25):
用了很多年的冰箱上月出现温度下不来毛病:冷冻室8度左右;冷藏室20度左右。
拔插头、翻书(抱佛脚啊)、等有空闲时间……两天后,地下流了一滩水(水没流到接水器内)。
检查发现2μ电容严重失容(剩0.14μ)。2块钱买回电容换上修好:冷冻室、冷藏室温度也可以:分别可达 —18度和4度左右。
一星期后,故障重复:冷冻室8度左右;冷藏室20度左右。
以为新换电容质量不好,但检查后,各零件没发现问题,于是又拔电休息。
第二天上午冰箱接水器接满了水。插电试机,又行了!上电40分钟,放冷冻室的一厘米左右高的水已结冰,冷冻室、冷藏室温度就分别可达 —14度和6度左右。请教:
一. 冰箱是什么问题,我这样的非修理人员该怎样处理?
二. 用普通红外温度枪测冰箱温度,该测冰箱内的哪个点(冰箱内各点温度不同,冰箱内的物品温度就更不一样了)才比较正确?

网友:
先检查一下冷凝器下的流水口是否给什么堵住了?最好通一下子看。

网友:
是什么牌的冰箱?是直冷式的还是风冷式的?不同冰箱有不同的故障原因和处理方式。

网友:
LZ描述好像是无霜冰箱。

网友:
检查一下化霜电热管,是不是烧了或者控制开关失效?    关键不知道你的冰箱是风冷的还是 直冷。

楼主:
冰箱为东芝GR-K18EA 两旁发热 冷冻室有风扇和调节温度旋钮(冷藏室也有温度调节旋钮)
(怎样上图啊?)

网友:
肯定是风冷式的

网友:
不化霜了。 你自己修不了 的

楼主:
是冰箱哪里出问题了 修理复杂吗 街上维修估计多少钱 因为冰箱也有相当 时间了

楼主:
     线路图

冰箱型号 东芝GR-K18EA 线路图

冰箱型号 东芝GR-K18EA 线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路图

如果动手没问题.去查找图上标示的  加热器  热熔丝  二极管 双金属片  电流型熔丝  变阻器  还有化霜定时器.应该其中有东西岀问题了.

网友:
温控器也得检查    电子继电器也得查

楼主:
先谢谢各位的回复
请问12楼 定时器是不是既管压缩机又管加热器的呢 因为现在压缩机是能正常工作和停止的 是不是就说明定时器基本没问题了呢

哦 我的意思很明确 由于冰箱有相当的日子了 不想多花钱(钱花多了不如买新的了)但又见冰箱压缩机和门封还好 正常时温度还挺不错 所以想自己搞搞直到技穷  所以这样麻烦大家 让大家费心  (鸡肋冰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各位的回复
请问12楼 定时器是不是既管压缩机又管加热器的呢 因为现在压缩机是能正常工作和停止的  ...

冰箱制冷没问题的话,可以接一个冰箱定时开关插座应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