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912HC液晶显示器LED背光,开机指示灯亮,屏幕亮一下后就黑屏,如何修?

楼主(2015-11-26):
大家好,一台DELL E1912HC液晶显示器LED背光,开机指示灯亮,屏幕亮一下后就黑屏,亮的时侯屏显示正常,关闭电源再开也是如此。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的问题多.可以查点灯电路去掉保护

兄好,拆开背光看了下,LED灯都没问题

网友B:
很明显是背光电路保护了。去掉保护试试吧。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是背光电路保护了。去掉保护试试吧。很简单的。

兄好,板子上LED驱动芯片是MP3389,就是把过压保护那一脚断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点亮你就会发现可能有不亮的.电路检测到电流异常就会触发保护.

通电亮一下就灭,感觉都亮,不行我每个都测一下。。。

网友B:
我建议你还是保守修法的好,先找一个灯条测一下是不是灯条的问题,如果真不是灯条的问题再改供电板。

网友B:
这个过压保护在23脚呢,研究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你还是保守修法的好,先找一个灯条测一下是不是灯条的问题,如果真不是灯条的问题再改供电板。

好,我先测一下灯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过压保护在23脚呢,研究一下吧

好的,先简后烦,先试下灯再考虑䁎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