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款适合初哥练手的6F1小胆机

楼主(2015-11-27):
从找元器件、拼凑电路图到焊接安装调试完毕,断断续续用了五天的时间,就是一台根据手头有的元器件拼装的唱响极,功率大约也就二三百毫瓦。

报废设备的小铁盒做工用料还不错,一毫米厚的铁皮,内部走线比较乱,因为高压电源变压器电压较低,滤波部分要尽量减少压降,找了只电感镇流器,直流电阻120欧,电感不到3H,好在结果还不错,耳朵凑到喇叭上也听不到一点交流声。

高压电源变压器。二次三个绕组串联,再和灯丝电源变压器的一个48V绕组串联,最后感觉高压还是有点低,节就手头的元器件,削足适履了。

整机功耗

电路图及各主要点工作电压值

最近一段时间连续做了好几台“六一”系列的小单端,6N1、6N1并管、6J1、6F1,还有个6P1没做(其实多年以前也做过),下一步准备买对好点的输出牛做台像样的6P1单端。大家帮忙想想还有什么型号的“六一”可以做单端。

网友:
利旧利废

网友:
这个作书桌上的台面小功放算是适用的

网友:
精致漂亮,做6F1机器的朋友好像很少哦~~~向您学习~~~
手工相当了得,赞一个~~~

网友:
比较适合初学者做功放的是6F3,三极、集射四极复合管。

楼主:
回复白版主,手头只有6F1和6F2,没有6F3,而且6F2只有一只,6F1比较多,所以就做6F1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白版主,手头只有6F1和6F2,没有6F3,而且6F2只有一只,6F1比较多,所以就做6F1了。

6F1比较适合做单管再生收音机,五极部分再生栅检波,三极部分功放。

网友A:

彗星哥,做个6BM8。不知是不是这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彗星哥,做个6BM8。不知是不是这个型号。

手头没有6BM8这管子啊。

网友:
哈哈,越玩越小了,机器做得很赞哦~

网友:
6p14,6p15,6p3p,6p6p,6p13p等都可以
6n1推6n6不错

网友:
帮你想了几个:
6j5, 6j9, 6s6, 6T1, fu17

网友:
再补充个6N15推6N15并单端。一共用3个管子。

楼主:
哈哈,谢谢大家。我说的“六一”是6X1这样的,比如6N1、6J1、6F1、6P1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大家。我说的“六一”是6X1这样的,比如6N1、6J1、6F1、6P1等。

6B1P, 6C1,再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