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种低频状况是什么引起的。

楼主(2015-11-27):
工具测试的低频结果总是有问题,用脉冲发生软件大概测了一下,然后手绘一个吧,超渣渣图。

之前做了个音箱,别的都没什么,分频也基本调整好了。就是这个低频有这么个情况,70hz以上正常,50-70hz衰减很快,但是到了40hz,又有一个谜之反弹。声压比60hz还大。导致现在低频感觉总是怪怪的。请问一下这是什么造成的?

箱体情况:19L容积,调谐频率暂为50hz。

喇叭情况:实测fo=47hz,qts=0.96(这个测试值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看似低音近场测试
如果是近场,什么问题都没有,正常。

网友:
50Hz那个深谷,对应调谐频率,说明锥盆在此处振幅很小,这是倒相箱的特性,也是倒相箱能够合理工作的基础

网友A:
倒相式音箱的锥盆SPL

这个图的频率刻度是对数的·,而你手绘的是线性刻度,看起来稍有不同

把上图改为线性刻度大致这个样子,与你的手绘图差不多

下图把倒相管SPL也包含进来
其中蓝线为锥盆的SPL,红线为倒相管SPL,虚线为综合SPL(即锥盆与倒相管合成的SPL,也即我们听到的综合响应)

网友:
几寸喇叭?倒相箱?装箱后谐振频率反而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相式音箱的锥盆SPL

好像有些不一样,我听到的综合响应就是这样有个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有些不一样,我听到的综合响应就是这样有个谷了。

你听到的包含房间驻波,但驻波可不会是一个,近场测量也测不到驻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听到的包含房间驻波,但驻波可不会是一个,近场测量也测不到驻波

喇叭本身有什么可能引起这种情况吗?换了个封闭箱体好像也存在这情况。

网友:
首先要知道你是怎样测量的,是不是近场

网友A:
闭箱就更没可能了,除非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闭箱就更没可能了,除非漏气

是1米左右的,用电脑一个单一的频率发生器,然后发生40hz的正弦波,测声压,然后再发45hz,测声压。。这样测了几个点。

网友A:
这样测是可以的,发烧友在频响测量很难实现年代,用声级计就可以这样测,精度也是不错的。
你的情况,在密闭箱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还从没遇到过,没法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测是可以的,发烧友在频响测量很难实现年代,用声级计就可以这样测,精度也是不错的。
你的情况,在密 ...

最近弄了个成品箱来对比,也是有这种情况,现在在想是不是房间空间反射叠加的问题了。

网友:
才注意到你用1米距离测量,这样的距离一般算远场了,肯定有房间影响,但是房间影响有谷必有峰。
要想确定是否音箱问题,必须用近场测量,6mm~100mm以内
密闭箱直接测,倒相箱要合成导管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