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地怠速热车与实际在路上跑热车效果相同吗?

楼主(2015-11-28):
据说热车换机油比较好, 不知原地怠速热车是否也可以. 该不会必须到路上跑才行吧.

补充内容 (2015-12-6 15:33):
交作业了, 请移步:
躺着就把长安奥托的机油给换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93950-1-1.html

网友A:
对于机油来讲 应该同样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机油来讲 应该同样效果。

请问通常发动机怠速运转多久温度就能达到合适的程度了. 这个车没有水温表, 能不能打开暖风机, 感觉风很热了就算差不多了?

网友A:
有点难估计时间?个人拙见,现在冬季在华北中部一般好天气,怠速十几 二十分钟应该差不多?供朋友参考一下吧?

网友B:
效果肯定不是一样的 楼主 有的时候天冷了 车发动了 不在原地怠速一会 启动过急 供油系统跟不上车会打更的
容易伤发动机

网友C:
冬季原地热车是必须地,3-5分钟即可,着车时即打开前暖风吹着风挡玻璃,5分钟后即可慢速上路,上路慢速3几分就可中速跑了。冬季前数十分钟一定要吹风挡尤其是雪后[前风挡不结雾],待车内温度升高手不冷时就可以转吹其它方向。到关外热车要10多分钟。

网友:
楼上正解!专家级解答

网友:
一般启动一分钟走人  真有必要热那么久么

网友D:
现在的轿车不需要刻意怠速热车。
如果已经养成了习惯,那么请原地怠速运转不要超过1分钟,慢速行驶约1Km就可以达到目的全速行车了。
一般,本人在启动车辆后原地怠速最多半分钟,然后就慢速驶出小区。小区内也是有段路的,基本出了小区就可以慢慢提速行驶了。
长时间地原地怠速是有害的。

网友:
原地怠速热车就得了,如果跑路就是冷机开车,冷机油润滑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难估计时间?个人拙见,现在冬季在华北中部一般好天气,怠速十几 二十分钟应该差不多?供朋友参考一下吧 ...

多谢指教. 本村地处江淮之间, 近期室外气温在 2 到 6 度左右. 相比机油温度与发动机冷却液的温度应该是同步升高的. 如果这样的话, 看暖风温度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果肯定不是一样的 楼主 有的时候天冷了 车发动了 不在原地怠速一会 启动过急 供油系统跟不上车会打更的
...

请问 "供油跟不上" 中所说的 "油" 是指汽油啊还是指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冬季原地热车是必须地,3-5分钟即可,着车时即打开前暖风吹着风挡玻璃,5分钟后即可慢速上路,上路慢速3几分 ...

多谢指教. 这次是为了将机油加热然后便于换油, 如果上路跑, 目前的气温大概5分钟暖风就很热了. 平时都是着车后顶多停个几十秒钟就启动上路了. 防止车窗起雾我一直是夏季开冷风,冬季开热风, 效果都不错, 就是春秋季比较麻烦, 开冷风热风除雾效果差不多, 但是无论开哪样人都不舒服.

网友:
机油不润滑 损坏发动机  汽油跟不上 损坏汽车电瓶电瓶和启动机 ,有时候感觉在大冬天早上的时候打火打不着的时候  到底是热机子 轻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轿车不需要刻意怠速热车。
如果已经养成了习惯,那么请原地怠速运转不要超过1分钟,慢速行驶约1Km就 ...

多谢指教. 关于这个问题论坛中好像讨论过, 有个坛友还拍摄了某品牌车子的说明书, 上面明确要求着车后尽可能快地启动上路. 我现在基本上也是点着后很快就动车了. 但是路上有十多红绿灯, 如果遇到刚刚转灯最长可能要等近三分钟, 如果怠速危害很大, 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熄火等待呢? 还有就是怠速危害的说法听了很久, 可似乎怠速危害的原因都没有讲清楚, 究竟是什么样的损害呢?
刚买车时有一次开着空调等人临时下车办事, 因为对方说只要几分钟, 结果一下子等了四十多分钟才下来, 因为对怠速的危害认识不深刻, 这期间一直没有熄火. 也来论坛咨询过此事, 好像最终也是莫衷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