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懒的普通电调收音机改PLL

楼主(2015-11-29):
看到图片大家大概知道怎么一回事了吧。

拆pll收音机的电脑板,然后反向得到引脚定义,然后再用到你需要的电调收音机里面。

这里是DE105收音机的例子,我上次刚好在坛里买了一个。拆开看主控AP912-102,好东西!

AP912-102比TC9308使用更方便(TC9318 需要FM本振预分频,FM的中频还需要8分频)

DE105的主控板接口定义大致是

1      GND
2      VCC 3V
3      VT                   调谐电压输出
4      Power ON        开机使能信号(power on>>3V)
5      VCC 3V
6      ST IN               立体声指示输入
7      BAND 0            波段选择输出1
8      BAND 1            波段选择输出2
9      MUTE               静噪输出(mute on >>3V)
10    IF-IN                中频输入
11    AM-IN              AM本振输入
12    FM-IN              FM本振输入

FM波段时除电源和地线外需要接

PLL控制板   <——>   电调收音机板(例ALPS 的 TFTC4U771A)
     VT           ——>            VT        (PIN 4)
   MUTE        ——>          MUTE     (PIN 23)
   IF-IN         <——          IF-OUT   (PIN 25)
   FM-IN       <——           FM-OSC (PIN 5)

这里MUTE是必要的,如果不接,换台时会有“啾……”的一下,可能需要改进DO输出的低通滤波电路部分

所以,对于像我这种不会单片机的,可以搞点旧收音机例如PL747,PL757之类的玩玩。

补充内容 (2015-11-29 22:35):
优点就是不跑频,

其他的优点就是电调收音机自身的了

补充内容 (2015-11-29 23:50):
文中提到TC9318 预分频 有误,应该是 TC9308需预分频………

网友:
继续~~~~~~~~~~
预祝成功

网友:
很有意思的思路,有得玩了。等续集

网友:
楼主的车机高频头厉害啊!手艺、技术也不错,学习了。。。

网友A:
PL747,PL757跟de105用的是一样的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747,PL757跟de105用的是一样的芯片吗

不是。PL747,PL757用的是TC930x系列的

网友:
刚想弄个德生电调机尸体玩玩pll 用在车机高频头上 德生757用的TC9316 需要预分频 太麻烦 这个德劲的太棒了

网友B:
梅干菜老师 有没有可能用这个板子来稳频 显示频率 但是保留原来的电位器调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梅干菜老师 有没有可能用这个板子来稳频 显示频率 但是保留原来的电位器调谐呢?

你指的是加入飞梭调谐吧,理论上是可以的, 我还没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加入飞梭调谐吧,理论上是可以的, 我还没试

其实我说的是保留771A多圈电位器调谐 然后加入这个PLL来显示频率和稳频 可以实现不?当然能直接用飞梭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加入飞梭调谐吧,理论上是可以的, 我还没试

那个95块钱的你能搞个单片机控制不?你有没有试95块钱那个高频头,感觉立体声分离度很一般啊,就是静音不错

网友A:
还有什么牌子收音机用的是这个芯片AP912-1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说的是保留771A多圈电位器调谐 然后加入这个PLL来显示频率和稳频 可以实现不?当然能直接用飞梭更好 ...

这个PLL流程是先MCU确定需要的频率,芯片检测本振信号,通过与参考信号相比较,再输出控制信号,控制本振锁定到指定的频率。

显示频率是直接从MCU来的,与频率计的原理(如SC3610芯片的数显)不同。

我指的飞梭大致思路是,将旋转编码器的脉冲按照正转和反转,先分相,再将分相后的脉冲输入到 频率+ 和频率- 的按钮上,从而达到类似飞梭的效果

我不会单片机,只了解基本的门电路。

所以思路就是http://www.360doc.cn/article/532901_207855415.html,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95块钱的你能搞个单片机控制不?你有没有试95块钱那个高频头,感觉立体声分离度很一般啊,就是静音不 ...

这个真的不会啊

还有你是怎么评判立体声分离度好坏的?我不是迷信,我相信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什么牌子收音机用的是这个芯片AP912-102

对不起,这个我不知道,这次是碰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PLL流程是先MCU确定需要的频率,芯片检测本振信号,通过与参考信号相比较,再输出控制信号,控制本振 ...

谢谢 我有德劲和德生的尸体机 等我拆了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95块钱的你能搞个单片机控制不?你有没有试95块钱那个高频头,感觉立体声分离度很一般啊,就是静音不 ...

是很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95块钱的你能搞个单片机控制不?你有没有试95块钱那个高频头,感觉立体声分离度很一般啊,就是静音不 ...

    型号                              分离度dB       (条件)                                                                 失真THD%    (条件)
LA1787M                                ~42          (10.7MHz 80dB in)                                             0.3              (10.7 MHz, 100 dBμ, 1 kHz, 100% mod)
LA1867NM                              ~50          (10.7MHz 1KHz 100dBu in)                                  0.3              (10.7 MHz, 100 dBμ, L + R = 90%)
LA3410                                     55           (Vi=300mV, 1kHz, L+R=90%, pilot=10%)          0.02            (Vi=300mV, 1kHz, L+R=90%, pilot=10%)
LA3401                                     55           (Vi=400mV, 1kHz, L+R=90%, pilot=10%)          0.025          (Vi=400mV, 1kHz, L+R=90%, pilot=10%)
LA3450                                     60          (Vi=400mV, 1kHz, L+R=90%, pilot=10%)           0.015          (Vi=400mV, 1kHz, L+R=90%, pilot=10%)
TA7343AP                                 45           (L+R=180mVrms, P=20mVrms)                          0.08            (L+R=180mVrms, P=20mVrms)
TA8132AN                                 42          (L+R=135mVrms, P=15mVrms, 1KHz)                 0.2              (L+R=135mVrms, P=15mVrms, 1KHz)
TA8127N                                   42          (L+R=135mVrms, P=15mVrms, 1KHz)                 0.2              (L+R=135mVrms, P=15mVrms, 1KHz)
TA8122AN                                 42          (L+R=135mVrms, P=15mVrms, 1KHz)                 0.2              (L+R=135mVrms, P=15mVrms, 1KHz)
TEA5711                                   30          (Vin=195mv, pilot=20mV, 1KHz)                          0.5              (Vin=195mv, pilot=20mV, 1KHz)
CXA1238S                                 40          (Vin=50dBuV, 10.7MHz, 75KHz, 1KHz sine)           0.1              (Vin=50dBuV, 10.7MHz, 75KHz, 1KHz sine)

各个厂家测试条件虽然不一样,但是为了推销产品,基本也是展现最佳表现值了,所以,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不过,每集成电路的最佳工作状态不一样。所以,在相同信号强度下,可能有的高指标集成电路表现不佳。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号                              分离度dB       (条件)                                      ...

谢谢,我一值想要这方面的资料,我刚想做5711,但他分离度是最低的,不用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型号                              分离度dB       (条件)                                      ...

这个LA3450分离度产错,可是他只是解码的,前级接收用什么IC,还有功放呢?

请老师推荐一套收音IC,要接收灵敏高点,立体声分离度高,还有外围简单、布线要求不高的,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LA3450分离度产错,可是他只是解码的,前级接收用什么IC,还有功放呢?

请老师推荐一套收音IC,要 ...

不要虎头蛇尾;鱼和熊掌不可得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有什么牌子收音机用的是这个芯片AP912-102

我得一个凯隆3波段数调收音机就是用的AP912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得一个凯隆3波段数调收音机就是用的AP912的芯片。

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什么牌子收音机用的是这个芯片AP912-102

凯隆数调机,它用的AP912,此机很费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LA3450分离度产错,可是他只是解码的,前级接收用什么IC,还有功放呢?

请老师推荐一套收音IC,要 ...

LA3450已买不到了,有也很贵。

网友A(2016-02-18):
  这个调谐电压输出是3v车机高频头电压是8,5v要怎么控制谢了

网友:
还有这帖,受教了,楼主手艺真牛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调谐电压输出是3v车机高频头电压是8,5v要怎么控制谢了

DC-DC 升压得到的。

网友:
俺这外语不行,除非看汉化版的,哈哈。64引脚,,,还挺复杂。不知哪里有卖95的车机高频头,俺也能跟风D一台

网友E(2017-04-27):
请教老师 调谐控制是自己做的 还是在105上面搬过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老师 调谐控制是自己做的 还是在105上面搬过去的

直接搬过去的,只是为了验证可行性而已。

网友E:
105的和你发的那个DC-DC不一样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5的和你发的那个DC-DC不一样对吗

用DC-DC主要的目的是用3V甚至1.5V供电的电调收音机无法直接满足变容二极管的正常工作电压(高Q值),

所以需要升压到6~8V甚至十几伏。

这个高频头本身需要8V供电,所以此次验证试验没有用DC-DC,而是直接用8V的电源电压代替DC-DC了。

而AP912的供电是8V降压到3V的(这里用的是两节干电池)。

网友E:
CPU到调谐输出之间的控制电路在板子上面怎么没找到呢 不用dc-dc电路 想把控制电路找到搬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CPU到调谐输出之间的控制电路在板子上面怎么没找到呢 不用dc-dc电路 想把控制电路找到搬下来

红圈里面的是DC-DC

网友:
谢谢你   找到了控制管 原来在cpu板子上面

网友:
老师看到回个信息 我做了个8.5的稳压 经电阻接到高频头VT脚 然后把105的3脚直接接到高频头VT脚  为啥vt只在1.3v到2.7之间变化呢 这个电阻1k 10k  100k都一样

网友E:
唉  失败了 今天把if断开 手动搜台好用了 后来串电容也不好用 又把if直接接上 VT在8.5v了 手动自动都不变了,而且发现沙沙声音因为数字表的开机变的很小 而且数字万用表的档位切换蜂鸣生在收音机里面很清晰的放大了  估计洞洞板受到干扰   晕死了  不想折腾了 也没有那水平折腾了   不知道105 和高频头有人要不  不知道能卖多少钱   105和高频头差不多花150元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唉  失败了 今天把if断开 手动搜台好用了 后来串电容也不好用 又把if直接接上 VT在8.5v了 手动自动都不变了 ...

先别急,回头我画一个清晰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唉  失败了 今天把if断开 手动搜台好用了 后来串电容也不好用 又把if直接接上 VT在8.5v了 手动自动都不变了 ...

要注意的是:
1 电源分别接,但是地线要相连;

2本振要接,中频输出也要接,控制板根据中频来判断是否搜到台。

网友E:
只有本振的耦合电容用的不是10p其他出来电源多了滤波电容 没啥不一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本振的耦合电容用的不是10p其他出来电源多了滤波电容 没啥不一样的了

线路没错的话,我无解。只能怀疑控制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