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液晶彩电开机屏幕亮一下即熄灭维修

楼主(2015-11-29):
最近天气转冷,家里的一台长虹液晶电视彩电出现了问题。一开始显得不好开机,开关合上后,指示灯亮了一会,就停止没反应了,但是反复开几次偶尔也能开着!开着之后可以继续观看。
今天彻底开不着机了,每次开机的时候,指示灯亮一会,然后屏幕亮起,LOGO出现不到一秒,即熄灭。

好吧,这是一个给我发维修贴的机会,下面机器已经拆下来了!

1.拆开着先检查一下电源线之类的东西,看看接得好不好,然后再尝试一次开开机,发现真的开不了再拆开。
(这是楼主的维修习惯,因为也试过摆乌龙的情况,比如线接触不良啊,开关没开啊,所以拆机前一定要确认一遍,贸贸然拆开白做好多工夫)

2.发现真的开不了,准备拆开,拆开之前最好掏出手机拍些照片什么的,因为螺丝接线什么的太多,拍好照片用于还原的。
(对于记性特好的人可以无视)

3.机器拆开后的情况。

分析:像这种[偶尔也能开着]的情况,最大怀疑就是元件的稳定性变差。而最容易稳定性变差的元件,电解电容首当其冲!

4.于是楼主用手电筒仔细地照电源板上面的电容,观看有没有[明显鼓包]的电容。结果没有收获。

这里楼主开始走歪路了:
因为一下子没有发现问题所在,楼主有点心急,于是上网搜索相关问题[液晶电视开机即熄灭],找到有类似的情况,说是可能是背光板出现问题。
于是楼主急急忙忙地将主板的屏蔽盖那部分拆开。
继续检查上面是否有[明显鼓包的电容],结果还是无收获!
这时心态已乱,虽然手头有好多工具,但是真正用得上好像没有什么。
拿个万用表拆下开关电源的滤波电容上是否有300V,发现此时市电215伏左右,电容上有295左右伏的电压,开机,发现电压有点下降,至275左右,然后屏幕亮一下熄灭后,电压回升300V。(楼主感觉虽然电压有所下降,但感觉又不是主滤波电容的问题,至275V左右应该还是开得着机的)。
楼主又拿出ESR表,这里测测那里测测,并没有什么收获。
即怀疑是电源板,又怀疑是主板,楼主和所有经验不足的维修菜鸟一样,在茫茫的元件海里面迷失掉。

上面这段时楼主当时遇到的情况,相信每个维修新手都会有这种情况:一开始信心满满,也对相关知识有所了解,但真正实战的时候,被那些密密麻麻的元件搞到找不着北。

5.这样不是办法,这时楼主静下心来,想想之前情况:
[最近天气转冷]
[偶尔也能开着]
又回想起这里之前有个大师所说的加热法找出不稳定的元件。
这时灵感来了,马上拿出热吹气,(对,就是吹头发用的风筒),调到高温,分别对每一部分的有所怀疑电容进行加热,加热后马上开机试试
首先试了主板的半部分,开机,情况依旧。
再试另外半部分,开机,情况依旧。
当试到电源板的时候,开机,机器居然正常开着了!

6.哈哈哈!这下抓到范围了,肯定是电源板上的电容问题!电源板的电容不多,十来个,这下剩下的就是耐心了,用ESR表一个个测还是拆下来电桥一个个测,都不难!(热吹风法至少帮楼主排除了一大半,这个功劳可谓超大!)

7.测下来发现有不少不良电容,像这种底部的胶套短掉一半的(35V1000uF)。
还有罪魁祸首很可能是这个(16V1000uF)
都鼓包了,之所以之前没有发现是因为它在散热片的里面,粗心没看到!

用ESR表测也是能测得到的,只是之前思路乱了,胡乱测几个没发现,刚好那几个是好的,就放弃了!

到这里,维修已经到了结束阶段,剩下就是拆电容,测电容,换上新买的高档日货电容。(这里不得不吐槽一下这个长虹电源板的设计,电容装到散热片内部,而且散热片还是拆不开的,本来很简单的换电容工作,要挖电容,掏电容,还得很辛苦地伸进去装好,幸亏日系电容的引脚很长,都搞了好久。谁设计的电源板,站出来,保证不打死你!)

维修完毕,装机后,试机正常!!

总结:
1.电容引起的故障率确实不低!
2.楼主犯了所有菜鸟维修者的错误,在密密麻麻的元件中迷失。
3.观察时不够细心,对有点微鼓包的电容没有发现!
4.对维修方案的执行没有坚持到底,比如用ESR表测量电容时,仅仅测了几个就放弃了,所以没有发现坏的电容。
5.热吹风是个好办法,其效率高,群体攻击,一打一大片!

谢谢大家!

网友A:
不错。很精彩,最气人的设计是,电容挨着散热片。

网友B:
电源部分的电解性能异常是个通病。

网友C:
这种老液晶 基本不用查 直接把电源板部分的电容换下就行,

  帖子不错  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很精彩,最气人的设计是,电容挨着散热片。

是吖!不但挨着,还被上面的挡板挡着,有两个还包裏在里面。气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部分的电解性能异常是个通病。

嗯嗯!因为太常见,楼主一开始也怀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老液晶 基本不用查 直接把电源板部分的电容换下就行,

  帖子不错  加分鼓励!!

感谢超板加分!!经验丰富的维修老手就是查都不用查!楼主平常没修什么机器的,还是相当难的!不过如果还有这种案例,一定会先检查电容的了!

网友D:
零件中最常发生问题的就是电解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老液晶 基本不用查 直接把电源板部分的电容换下就行,

  帖子不错  加分鼓励!!

    我那些徒弟碰到这样的情况我跟我那些个徒弟也是这样说的,“你把电源次级滤波电容全部换掉再说”

网友F:
实在不好拆,也可以试试飞线嘛,把别的东西拆坏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G:
长虹在CRT时代就这样,电容被散热片,大功率电阻,行输出烤爆,设计人员不长脑袋

网友H:
不错蛮有耐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零件中最常发生问题的就是电解电容

所以修电器一般就是换电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那些徒弟碰到这样的情况我跟我那些个徒弟也是这样说的,“你把电源次级滤波电容全部换掉再说”

哈哈!师傅教徒弟!那样子换掉肯定会好!不过楼主比较节约!没有坏的电容不舍得换掉,换掉太浪费,应该让它最大可能发挥余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在不好拆,也可以试试飞线嘛,把别的东西拆坏就得不偿失了。

谢谢提醒哈!不过滤波电容飞一条长线不知好不好?会不会性能下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长虹在CRT时代就这样,电容被散热片,大功率电阻,行输出烤爆,设计人员不长脑袋

这样子的吗?看来都是那种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蛮有耐心的

谢谢赞扬鼓励!其实楼主耐心不多,主要是吹风筒的作用!吹三下就找到故障点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师傅教徒弟!那样子换掉肯定会好!不过楼主比较节约!没有坏的电容不舍得换掉,换掉太浪费,应该让 ...

      这个地方的电容只要有部分爆掉,基本差不多位置的电容就算不爆暂时能用一般也蹦不了多长时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长虹在CRT时代就这样,电容被散热片,大功率电阻,行输出烤爆,设计人员不长脑袋

    这个情况实际上各品牌都有,就设计和做工来说长虹算是相对比较好的了,要说脑残设计,创X遥遥领先

网友I:
类似的脑残电源板创维有好几个机型用

网友J:
感谢分享

家里的一台长虹液晶电视彩电,哪个型号报一下可好?

同惠TH2822D数字电桥测试(16V1000uF)电解电容的图片,下面一排数字是容量568.8uF,上面哪一排数字5093是什么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G:
长虹在CRT时代就这样,电容被散热片,大功率电阻,行输出烤爆,设计人员不长脑袋

CRT时代和现在差不多,都是抄别人的板,能抄对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长虹在CRT时代就这样,电容被散热片,大功率电阻,行输出烤爆,设计人员不长脑袋

就是烤坏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谢分享

哈~机型好像在电视机的后盖,但机子已经挂起来了,不容易看到,于是我在网上搜了搜看,应该是 GP02/FSP205-3E01 FSP205-4E01系列 很古老的机子了!现已停产。

淘宝搜到它的电源板:
全新超强长虹LT3212/LT3218/LT3219P电源板,JUJ7.820.158=GP02=FSP180-4H02=FSP205-4E01C=FSP179-4F01

那个电桥测试图片是上面那个35V1000uF的,用的是100Hz档测试,还有500几uF!0.5093是D值。
下面那个鼓包的16V1000uF,用100Hz档测试,只剩几十uF了,D值是0.9几。

网友K:
很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是我们这些新手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地方的电容只要有部分爆掉,基本差不多位置的电容就算不爆暂时能用一般也蹦不了多长时间的。

其实说得很对!楼主的思想抠门了!现在是没坏不舍得换!如果很快坏了,还得折开再修,那样更得不偿失!总结教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类似的脑残电源板创维有好几个机型用

设计执行过保就坏的指导方针吗?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是我们这些新手受益匪浅。

楼主也是新手!!共同进步!

网友K:
引用 楼主:
设计执行过保就坏的指导方针吗?哈哈哈!

有这样的咸鱼,不然怎么过后报修是那么的特贵呢?

网友L:
LCD液晶亮一会就灭,大多是电源板上的滤波电容坏,还有灯管老化也会出现这样现象。

网友M(2016-01-31):
武器比较先进,又是电容表,又是ESR表的,查不出来都对不起买表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这样的咸鱼,不然怎么过后报修是那么的特贵呢?

还好!换后彻底正常使用到现在!估计可以一直使用下去!有时售后有点不可靠,经售后修理的机器不及自己修的耐用!原因在于换上的配件及某些售后的坏心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L:
LCD液晶亮一会就灭,大多是电源板上的滤波电容坏,还有灯管老化也会出现这样现象。

是的,后来楼主还修了一台自己用的液晶显示器,也是电解电容损坏!并觉得出现这种现象多为天气寒冷时!

楼主:
引用 网友M:
武器比较先进,又是电容表,又是ESR表的,查不出来都对不起买表的钱。

哈哈!!可是面对密密麻麻的线路板时还是无从下手!主要仪器是单体攻击,楼主又缺乏足够的耐心!最后是普通家庭常见热吹风立了大功!原因是热吹风是群体伤害!一打一大片!

网友N:
维修中,最拿手的就是换电容了!好像也只会这个了..换过计算机主板电容,显卡电容,电源电容,液晶显示器电容,crt显示器电容等,基本上一换就灵。复杂点的故障就直接报废,技术不行,不过也延长了好多电器设备的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N:
维修中,最拿手的就是换电容了!好像也只会这个了..换过计算机主板电容,显卡电容,电源电容,液晶显示 ...

说来惭愧!楼主也慢慢沦为此道啦!没办法,谁叫它的损坏率高呢!尤其现在开关电源为主流的世界!甚至有时修理时想着"没那么简单的吧?"可事实往往就是电容一换上去就好了!这也好,毕竟叫人来修换几个电容得三百块呢!!!

网友O(2016-04-07):
楼主的2822D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谢谢分享,学习..

共同进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Q:
学习了

总结经验!日后遇到同样故障快速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的2822D多少钱买的,

千一蚊买来的!

网友:
看帖时我以为灯管老了,电流大,保护了,结果不是那回事,学习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