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用闲置固定电话机制作内部对讲电话

楼主(2015-11-29):
    由于手机的普及,固定电话用户越来越少,不少家庭都有一到几部闲置的固定电话机,扔了可惜,放着没用,不妨用两部电话机做成对讲电话,既实用又可作为儿童玩具。
    为了做本装置,我开始留心网上关于电话机的资料,并下载了一个这样的电路:

    但这个电路不能响铃,如何让对方知道你要通话呢?
    又从网上找到了一个电话机电源波形图片: 48V直流电压是通话电源,上边叠加了一个交流振铃电源。

    根据以上资料画出电路图如下:

所用元件:
    1)12——15V+40——50V双绕组变压器
    2)整流桥或4个1N400X整流二极管
    3)一个25V470——1000微法电解电容器
    4)2个0.5W300欧姆电阻
    5)发光二极管及3K限流电阻
    5)按钮一个
    6)电源开关一个
    7)接线柱一对
    8)双线电线(长度根据需要确定)

制作:
    我用的是废充电器机壳,把变压器用螺丝拧在机壳中部,其余电路装在一个小电路板上,在合适位置按上按钮及电源开关,输出接在接线柱上。注意分清正负极。
实物图如下,另一方同样:

    接外线时双方不要接错正负极,可先在一方接好线并打开电源,对方用万用表测量来线极性,接在本机相应的接线柱上即可。

    照片上两个300欧姆电阻我根据手头的元件用了不同的电阻,不要被误导了,仿制者可用两只同样的
0.5W300欧姆电阻安装。

使用方法:
    1)双方把电源线插在市电插座上。
    2)需通话方打开本机电源开关,这时指示灯亮。
    3)不摘机按下铃声按钮,此时两机同时响铃。
    4)对方打开本机电源开关,不摘机按下铃声按钮回铃。
    5)双方摘机通话。
    6)通完话双方挂机,关闭电源开关。

网友:
好点子,可以试试!

网友A:
这个电路不能用,应该把500欧电阻换成电感线圈才能用,扼流圈的作用就是不让电话的音频信号在整流电路通过,不然的话音频信号短路,而直流能通过扼流圈给电话提供电源。我在20年前就用的这种电路制作的家庭内部电话,一直到现在还在用,很好用。扼流圈我用的是两个20瓦日光灯镇流器代用的。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不能用,应该把500欧电阻换成电感线圈才能用,扼流圈的作用就是不让电话的音频信号在整流电路通过, ...

一般电话线的阻抗按600欧姆考虑。电话机的消侧音按外线路阻抗680欧姆设计。并不是阻抗越高越好,否则测音比较大。楼主的电流电源的阻抗大约是1K(串了两个500欧姆的电阻)。不存在你说的信号短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不能用,应该把500欧电阻换成电感线圈才能用,扼流圈的作用就是不让电话的音频信号在整流电路通过, ...

我做成功了才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很实用啊下来一定要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做成功了才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换上扼流圈试一下,效果比用电阻好多了。电阻压降大,扼流圈压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上扼流圈试一下,效果比用电阻好多了。电阻压降大,扼流圈压降小。

抽空试试。

网友B:
合适就行了。不要计较个别零件的选取了。

网友C:
厉害呀,实在是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呀,实在是高!

我黄金没有你VIP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适就行了。不要计较个别零件的选取了。

相对于扼流圈,电阻有它的优势:一体积小,二价格低,三容易找到,四容易挑选阻值以适应本机。而扼流圈只有固定的交流阻抗不一定合适。

网友D:
这个电路应该也能改成门口呼叫机

网友:
废物利用!好!

网友E:
一按铃,两个都在响。。。电路太粗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按铃,两个都在响。。。电路太粗糙了!

简单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应该也能改成门口呼叫机

挂在门口就行了。

网友:
不错,废物利用,当年修电话机曾经做过一个类似的装置

楼主:
谢谢杨家大少爷评分!

网友:
从原理上分析应该能用,就算效果不是很理想,也是可行的。不错!
废物利用不能要求太高,不然成本太大失去了实用价值。

网友F:
呵呵,可以试试。个人认为废物利用以实用为主,有效果就行!支持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可以试试。个人认为废物利用以实用为主,有效果就行!支持楼主

电子爱好,一生不变!

网友G:
变废为宝好主意,我原先开过电话吧,有好多电话机,真有弃之可惜之感,这下好了可以改装着玩,收藏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废为宝好主意,我原先开过电话吧,有好多电话机,真有弃之可惜之感,这下好了可以改装着玩,收藏了,谢谢!

祝你成功!

网友H:
太折腾了,实际用途不大,没事的时候可以玩玩作为消磨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太折腾了,实际用途不大,没事的时候可以玩玩作为消磨时间。

当儿童玩具用好了。

网友I:
确实是废物利用,好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确实是废物利用,好创意!

科技发展太快了,录音机,黑白电视机,胶卷相机等等都被淘汰了,据说手机过几年也要被淘汰。

网友:
好点子啊。可以做成小的套件发售的。

网友J:
还有48v 的电压不会把话机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有48v 的电压不会把话机烧了?

不会,电话线上的电压就有48V。

网友:
学习了楼主,谢谢楼主你的的分亨!

网友:
支持楼主修旧利废,动脑又动手的精神。

网友K(2016-01-01):
用的零件不多,又是从废物器材中利用起来的,想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的零件不多,又是从废物器材中利用起来的,想法不错

谢谢鼓励,以后多做实用的东东。

网友L:
楼上楼下对讲,还是和其他人对讲。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上楼下对讲,还是和其他人对讲。

随便,扯两条线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便,扯两条线即可。

不错,想法很好,应该给个贡献奖。

网友M:
不错,简单实用。最好能小型化,装在电话机内,使用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错,简单实用。最好能小型化,装在电话机内,使用更方便。

这个吗不好办,变压器有45V绕组,体积不会太小。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个吗不好办,变压器有45V绕组,体积不会太小。

这个能使用开关电源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能使用开关电源供电吗?

可以试试,我想应该可以。要用变压器隔离的那种。

网友O(2016-03-13):
我2012年曾经做过一个,还向电子报投了稿,可惜最终石沉大海(据说那时候平邮丢失率高达百分之三十),我做的不要任何其它操作,也不必按键,只要一方摘机,对方就响铃,对方也摘机或者呼叫方挂机铃声自动停止,所有型号的按键电话机都适用,给小外孙女和她的小伙伴做了个实用的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2012年曾经做过一个,还向电子报投了稿,可惜最终石沉大海(据说那时候平邮丢失率高达百分之三十),我做 ...

你的比我的先进。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这个吗不好办,变压器有45V绕组,体积不会太小。

不必拘泥于45V电压,过去有一种机床电器用的时间继电器,里面有一个30V的变压器,体积很小,只有1-2W,实践证明,48V直流叠加30V交流工作的很正常,电话机本来的设计也是打了埋伏的,自己用距离近,不可能远达十几公里,所以不必教条,应该以实验结果为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比我的先进。

这个还可以逐步改进,最终达到完善!
本来还想改成多路小交换机,后来没能坚持完成。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我2012年曾经做过一个,还向电子报投了稿,可惜最终石沉大海(据说那时候平邮丢失率高达百分之三十),我做 ...

是否能介绍一下具体的电路。

网友O:
引用 网友P:
是否能介绍一下具体的电路。

具体的图纸不一定能找到了,可是实物应该还在,在女儿住处那边,用一个双24V变压器桥式整流滤波,大约输出55V以上的直流,使用2个48V的微型继电器,一个实际输出33V的1-2W的变压器,还有极少数的电阻和电解电容,48V继电器线圈 各串联一部话机,只要一摘机电话机的内阻就会变小,导致继电器吸合,触点把33V交流电串联到48V直流电上,对方振铃,对方摘机以后由于分流作用,继电器线圈所加电压已经不能满足吸合条件,于是振铃停止,基本原理就是这样,元件的具体数值忘了,这只是记忆中大概情况,难免会有错误。

网友:
路过顺便进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必拘泥于45V电压,过去有一种机床电器用的时间继电器,里面有一个30V的变压器,体积很小,只有1-2W,实 ...

那么变压器的体积可以减小。

网友Q:
引用 网友O:
具体的图纸不一定能找到了,可是实物应该还在,在女儿住处那边,用一个双24V变压器桥式整流滤波,大约输出 ...

能否再详细些?

网友O:
引用 网友Q:
能否再详细些?

还不够详细?只能等以后解题在绘制电路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还不够详细?只能等以后解题在绘制电路图了。

OK在等待,不急。

网友R:
用JR-13继电器300欧的两只就可以完成--摘机--呼叫--讲话--挂机---复原。需要做个铃流发生器,就是70V25HZ的变压器(半波整理也可以)每个继电器是四组接点,没个话机话路串一个继电器,四组接点互锁构成 摘机向对方送铃流振铃,对方摘机切断铃流双方通话,通话完毕任何一方挂机送振铃通知,双方挂机话路复原。

网友:
闲置固定电话,做内部对讲电话,好,有几个闲置的,有时间试试

网友S:
能做一台小型实用十门交换机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R:
用JR-13继电器300欧的两只就可以完成--摘机--呼叫--讲话--挂机---复原。需要做个铃流发生器,就是70V25HZ的 ...

看来您也亲自实验过!

网友R:
引用 网友O:
看来您也亲自实验过!

干了一辈子信号传输和通信,从鸡冠子(步进式)到计算机(程控),从有线到无线,局站 微波站 载波站 节点站 基本都经历了,早期的交换机都使用单位自己维护维修甚至施工。闲暇偶尔接点外活,4门--30门的有时候就自己干了,继电器逻辑电路多是焊接而已。30门以上的要买模块,否则累死。曾经自己设计过简易的10门(8路+2外),做好后500一台,小单位,乡镇企业还可以,弄几个酒钱。后来的程控就更容易了,定了回路,直接买南方小厂的系统就OK,说白了就是倒买倒卖,一般私人酒店用的多,这也是10多年前的玩法了,这些年网光监都很傻瓜了,谁都能做,油和水也早就透明了。我退休后,西北环、东南环、京沪穗环节点就改无人站了,但也是万国展览会(马可尼、北电、朗讯、诺基亚、飞利浦、中兴、华为、西门子、贝尔、飞鸿、、、)

网友:
引用 网友R:
干了一辈子信号传输和通信,从鸡冠子(步进式)到计算机(程控),从有线到无线,局站 微波站 载波站 节点 ...

我做这个就是给外孙女做个玩具,
看来您是下了大工夫了,制作专业级交换机,我也拆开看过10门的小集团电话交换机,已经不用继电器了,都是双排集成电路,比用继电器成本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S:
能做一台小型实用十门交换机吗?

恐怕只能对讲,交换机电路更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R:
干了一辈子信号传输和通信,从鸡冠子(步进式)到计算机(程控),从有线到无线,局站 微波站 载波站 节点 ...

呵呵,看你俩交流,我的就是小儿科。

网友T:
内容这个题材选的不错,再改进下更好,操作有的点繁琐。

楼主:
引用 网友T:
内容这个题材选的不错,再改进下更好,操作有的点繁琐。

操作简便了,电路就复杂了。我只是抛砖引玉,希望有人做出更好的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操作简便了,电路就复杂了。我只是抛砖引玉,希望有人做出更好的电路。

恩,也对,赞扬动手能力。。。

网友U:
改成对讲门铃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U:
改成对讲门铃也好。

用小功放集成块做对讲门铃操作上比这个方便得多。

网友V:
实用  不过操作起来不是很方便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V:
实用  不过操作起来不是很方便的哟

也不复杂,调容的不是要转动旋钮吗,这个把磁棒拉出来选台就行了,只不过要用两只手。

补充内容 (2016-4-29 20:16):
这个答错了,我以为是我的小巧调感矿机的帖子呢。

网友(2016-04-29):
废物利用,节能环保,有时间我也仿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