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508录像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5-11-30):
一台夏普508录像机多时没用,打开后能正常推入和退出带盒,快进,快退,暂停等都正常,唯独放像状态时三秒钟自动停机关闭电源为待机状态,重新操作如以上循环.无耐之下只能开盖维修.因为其它基本正常,开盖观察在放像时磁带全加载能到位,磁鼓正常飞旋,但带仓加载电机还在不停旋转,而后就停机保护了,根据这一现象说明机械正常加载到位后可能状态检测开关脏污造成输出的逻辑真值错误.CPU执行停机操作,故初步断定是状态检测出问题了.经过对状态检测开关清洗故障排除.

网友:
录像机那种加载进带, 退带出盒那种动过程作简直就是享受!!

楼主:
谢谢烟版评分鼓励.
录像机至今虽然使用者已不多,但从当今来讲,还属家用电器产品中机械和电子一体化设计中的典范,整机集中涵盖了相当多的技术内涵及技术性的理论和概念,能熟懂这些概念和理论,对于从事电子维修及机电一体化的理解是很有帮助的.

楼主:
本坛有人讨论过,维修用指针表好,还是用数字表好?

对于以前维修过录像机的人员来讲就不会提出这种问题,一定是二表具备缺一不可.因为一定是根据电路不同的测试来选择不同的表,否则极宜造成误判.尤其是控制部分的逻辑值判断和微功耗电路.

网友:
录像机是最为复杂的机电一体化的家用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烟版评分鼓励.
录像机至今虽然使用者已不多,但从当今来讲,还属家用电器产品中机械和电子一体化设计中的 ...

说的很好,爱玩录像机的原因之一

网友(2016-11-16):
楼主,我的A62和这个机械部分一样,这个状态开关我是拆开清除污垢的方法,皮带清洗后机子基本上正常工作了,就是有时进带好像就差一点点不到位而再退出,请问是哪个部位还有问题?

网友(2019-12-24):
我的a62推带没有反应,通电正常

网友:
能不能把出仓状态下,逻辑盘位置拍个照看看

网友:
和有状态开关位置看看

网友:
小时候买过一台,堆了一大堆录像带,后来受潮,不工作,被人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