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春雷3T9中周型号问题

楼主(2015-11-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调到最顶头”是指磁帽是调到最外还是最里。一般越往里调声音越大多半是谐振电容受潮漏电。建议使用465kHz的信号发生器调。如用电台信号调,无经验者往往越调越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调到最外,谐振电容好像是200P和1000P的,上面的字也看不太清楚。
我从后级往前调,电台信号逐渐增强, ...

看样子……可能……只是简单的振荡电路问题。比如振荡线圈被人调过,垫整电容受潮等等。
不可能几个中周同时全部失效。
但是你这样全部调过之后,中频也跑了。所以就那啥了。只能按标准教科书做法,先调回中频,再重做统调

网友:
买个J2465学生信号源再调吧,又不贵

网友:
tf102p tf102s 配1000p, ttf2-9配200p, 希望有用。

网友:
102p 没抽头,在前,102s带抽头,在后。

网友B:
TF102P 示意图

第一个,供参考

第一个,供参考

网友:
双调谐 一级有两个中周组成,8.2p电容耦合。

网友:
一般没仪器较难调,可在8.2p电容上并联1个1000P电容,进行粗调,调出声音后,再去掉1000p,进行细调。只能试一下。中频调准时,R7,470欧姆电阻上压降最小。

网友:
转篇文章,供参考

网友C:
TF102S的数据呢?

网友:
    内附电容老化导致,把电容撬出来,先量下容量,清理好再装进去调整看行不行,如果不行,找几个和只前容量差不多的瓷片换上再调整,这种老古董淘汰货你就算知道型号也几乎不可能买到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F102S的数据呢?

tf102s 中周

图 23

图 23

网友:
引用 网友B:
tf102s 中周

谢谢你的提供的数据

网友:
双调谐的中周不好调,最基础的要有一个正常工作的收音机引出中频信号,再用万用表监视检波电压,好一点的用示波器监视,讲究点的当属扫频仪直接调整中放特性。
我扫描的一级双调谐两级单调谐中放特性

网友:
没仪表基本上无法调整到设计的曲线要求,可不能达不到目的因此不玩双调谐,先做起来吧,用土法调,等有了仪表再细调,平时先积累些知识为上,另件或半成品,我想大多爱好者的机器都有相当的偏差(中频、覆盖、统调),如何解决这些难题,是DIY的课题之一,也正是那些形形式式、土的让人大跌眼镜解决方法刺激着DIYes不断进取,获得累累硕果,而整个diy过程充满了制作带来的快乐,这种情趣才是DIYES刻意追求的所在!

网友(2016-03-07):
引用 网友B:
TF102P 示意图

难得的TF102/104中周资料!竟然翻出来啦!

网友(2016-12-21):
谢谢提供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