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777收录机电平表的检查与改装

楼主(2015-12-01):
近来在修理打摩一台夏普777收录机时,心里有了给其电平表加装背光源的想法,通过观察条件可行,因此,在拆解机器后就将电平组件拆下,在改装前对该仪表例行了检查,发现了一个较严重的毛病,左右两声道的表灵敏度有较大的差别,用指针表10K档初测了一下,两只表头指针摆幅不一样,用数字表的2K档测了一下内阻,差别很小仅十多欧左右,从图中就能看出摆幅的差别。(相关的夏普777收录机打理链接敬请移步到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88661-1-1.html)

楼主:
两表头满偏电流为二百多微安,相差二十来微安。

楼主:
由于手上有一只多余的表头组件,测试了一下,灵敏度基本无差别,决定先代换,以后有时间再摆弄它,加装背光灯,使用了三只5070贴片白光LED二极管,开始时通过暖白光和正白光对比了,我个人还是偏爱正白,三只串联,工作电流取值5至8mA已足够亮了,为了使改装更专业,不能显出山寨和光污染,在表上加装了遮光措施,材料选用了遮光窗帘布,这个材料很薄,一边黑一边银白色,银白色向内,这样在表内会产生漫射反光,使表内光线均匀柔和,效果非常好,没有一点八十年代“燕舞”等国产机周身都是跑马灯闪动的所谓“豪华”机的画蛇添足的感觉。

楼主:
三只贴片LED焊在裁好的1mm厚薄印刷板上,引出线后串联,计算和实验对比在17V的情况下工作电流8mA左右就足够了,我通过正白和暖白比较,个人还是喜欢正白的。

楼主:
试灯安装位置和效果。

楼主:
使用快干型AB胶将三只LED贴在最合适的位置,再贴上双面胶进行遮光布的粘贴。

楼主:
完成了遮光处理的电平表。

楼主:
改装完成后的未装机暂时的效果图,等整个机机打理完成后才能看到整体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装完成后的未装机暂时的效果图,等整个机机打理完成后才能看到整体的效果。

很好的改造方案,夏普GF-777记得有背光功能,面板上有个开关,用于电平表\电池容量\调谐指示,开关按下时背光灯点亮,同时照亮电平表和调谐度盘;原机用的是微型灯泡,损坏后很难配到。
           这种电平表的表头,磁路部分是半封闭式的,比起内磁表头更容易失磁,灵敏度下降就是失磁的表现。

网友:
灯太亮了 看不到表针了

网友(2016-01-07):
老机子,花点心思改改还是好看的。。。。

网友(2016-02-17):
灯的确有些亮,在暗些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