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电视故障求助

楼主(2015-12-01):
一台海信2911老式电视,先是开机时没有光栅,声音正常,或者看着看着没有光了,声音正常,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前几天开机后不到一分钟便声光全无,经查,行管击穿了,于是网购了10个行管C5905(拆机的),换上一个,好了。但只看了一天,今天开机时发现图像变成了下面的样子,小弟是半拉子,真搞不明白是哪里的问题了,请大家帮忙。
开始的时候中间部分图像还正常,但不到1分钟就全部花了

网友:
看这样子像场扫描故障,建议看下场输出耦合电容

网友:
另外看是不是高压帽卡子坏了打火干扰,先用表笔对地放电,拆看高压帽看看

网友:
查查三个地方。场消振电容(并在场偏转),行推动滤波电容,高压嘴或连接不良。

楼主:
场块型号是TDA8177,之前未出现过此故障,不过以前场块坏过。
不开机后,以为场块又坏了,于是换了个新场块,还不开机,后来才检测到到行管坏了,换新行管后,就出现这个毛病了,以为换的场块不好,又把老场块换回,第一天晚上看了10分钟,好好的,第二天就坏了

网友:
根据楼主上传的图片看,场幅基本正常,图象场线性基本正常,说明场扫描基本正常.又行幅基本正常,枕形无失真且彩色基本正常,说明行振荡及馈至PAL开关的行逆程脉冲也基本正常,所以行扫描电路也基本正常,因原行管损坏过,故最大的可能是由于高压打火或行输出变压器不良所致,应检查行输出电路有无虚焊、行变是否良好、其次检查一下视放供电滤波电容.以上供参考.

网友:
这个毛病大多都是视放的180v滤波电容坏了,中压180电压低交流成份串入视放电路了

网友:
把场块周围场电路的所有电解全换掉试试,一共也没几个

网友:
查视放电路,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