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小胆机

楼主(2015-12-02):
用手头的元件攒了个6p1单端,电路取自坛里经典电路,之前实验了6p6p,感觉电牛功率不够,立刻换小管,中间调整了灯丝供电(之前一个6.3抽头供给3只管,灯丝电流不够,机器发音软弱无力),电流总算满足了各管的指标,听轻音乐还不错。

网友A:
底板开的洞洞怎么处理?另换一个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板开的洞洞怎么处理?另换一个壳子?

小九脚管座由内装,刚好卡住,只是固定螺丝孔需要横向开大一些。

网友A:
6P1感觉并不比6P6电流小,我就出现过用76的电源牛用在6P1上发热严重,但换上6P6P后温度反而下降不少,

网友B:
还是6P6P看着舒服。

网友C:
这电源牛很象DF系列温度放大器上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林大师?

我那敢称大师啊 坛里小学生一个,都是向坛友学的,很享受学习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6P1感觉并不比6P6电流小,我就出现过用76的电源牛用在6P1上发热严重,但换上6P6P后温度反而下降不少,

手触电牛还有些微微的震动,电牛还是小了,而且过于老旧了,可能绝缘也不好了,听音2小时后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6P6P看着舒服。

版主老师,我之前就用的6p6p,的确感觉大气,只是家里已经有一台6p6p了,想尝试花生管6p1,果然不错,只是底盘稍大了。感觉6p1如果做好了,还是很耐听的,而且晚上看灯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牛很象DF系列温度放大器上用的啊。

是的,电牛原是一个老机器上的,看着不错就用上了,可是功率一般。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电牛原是一个老机器上的,看着不错就用上了,可是功率一般。

DF系列放大器的电源牛有两个300V高压绕组,一个是带中心抽头的,另一个是单绕组,各自整流后加个小的均流电阻再合并起来,提供70-80毫安的电流没问题,长时间工作温升也不大,老物件用料做工不错,很抗造。

网友:
这是个充电的好地方,收获了不少知识

网友E:
6P6P与6P1的电耗基本差不多,但还是6P6P看着舒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6P6P与6P1的电耗基本差不多,但还是6P6P看着舒服呀.

回头我再改回来,反正就是个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DF系列放大器的电源牛有两个300V高压绕组,一个是带中心抽头的,另一个是单绕组,各自整流后加个小的均流 ...

如您所说。这牛铁心倒是挺大,套色很漂亮,有几组抽头我还不会用

网友B:
6P1、6AQ5、6P6P、6V6GT、6L6G都是集射管系列的;不妨鼓捣鼓捣6F6GT、6P14、EL84、6BQ5五极功放管,换换口味。

网友:
继续折腾吧,别停这样的胆机正适合反复试验

网友:
喜欢就好

网友:
还是6P14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B:
6P1、6AQ5、6P6P、6V6GT、6L6G都是集射管系列的;不妨鼓捣鼓捣6F6GT、6P14、EL84、6BQ5五极功放管,换换口味 ...

已做了两部您的6p14三极管接法小胆机,效果很好,都送朋友了

网友:
6P15也不错,别拉下。

网友:
大一号的6P9P,12,13等,都值得一玩,且价格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