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草帽管安装来复式单管机,事先对管子进行检测和筛选很重要

楼主(2015-12-03):
      用草帽管安装来复式单管收音机,对老年爱好者来说,是很有怀旧乐趣的,但事先对管子进行检测很重要,不合格的管子用在收音机上是得不到很好的效果的。
      对草帽管的检测,第一步看穿透电流Iceo值是否符合要求。参照1963-1964年出版的《晶体管收音机》、《少年半导体收音机》二书介绍的方法(当时是以用草帽管为主的年代),用万用表电阻档Rx1k,黑笔接发射极,红笔接集电极,基极空着,这时阻值如大于50k,并且没有漂移变小现象,那么,这项指标就是合格的(这时发现实际的Iceo值小于100uA)。
      不过,现在我觉得,大于50k对于草帽管来说要求有点高了,在环境温度20度情况下,只要不存在漂移变小现象,大于30k也可以认为不错了。
      测量时手不能触摸管壳,以免温度升高造成误判。
      第二步测量管子的直流放大倍数hFE值,连接成简单共射极放大电路,使用6V电源,将集电极电流调至1mA,这时再观察基极电流,如果两者比值大于40就认为可以了,当然,放大倍数大一些更好。
      这两项指标达到要求,来复式单管收音机安装就容易成功。否则,调试比较困难,如果管子放大倍数太小,灵敏度就不够,需要工作电流调大一些,达到1mA或者以上,同时加大再生力度来弥补,即使这样,往往也达不到很满意的效果,表现在频率高端,远地微弱信号电台接收不到;如果管子穿透电流太大而且又漂移,那么工作起来也不稳定,收听时,有可能开始声音小,随后逐渐增大,严重时甚至发生再生啸叫,需要重新调整再生力度。
      不过,还有一点也不容忽视,有些草帽管虽然经过检测认为是不错的,但实际用时,却发现背景超声比较大,因此,要达到满意程度,还需要进行后续的替换和筛选。
      现在,质量好的草帽管很难搞到,所以购买时要多买一些,从中挑选出好的。这几年来,我从网上买入3AG11、3AG12、3AG14等型号的草帽管共有三十多只,经上述检测和试用能够达标的,也就是:E、C极反向电阻大于50K,并且阻值保持稳定、放大倍数50多倍、超声很小的管子只有2只。
      把这两只管子插在来复式单管机上,工作电流调至600uA,使用头戴式1600欧姆耳机,再生无需调得太强,收听地:上海市区,整个中波段的灵敏度都可以,而且稳定。本地电台足够响亮,有的强力电台达到震耳程度,晚上还能接收到一些外省电台,以及听不懂的国外电台,感觉很满意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也在准备装来复式机,个人倾向于用3AG1高帽

网友:
现在网上买的草帽管要么放大倍数小,要么穿透电流大,合格的基本很少。

网友:
        能够看出你是一个做事认真的人,确实当年的锗管,按照书上的要求,符合要求的,是少之又少,但的确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一个好的也没有,三十个挑出来两个,说明问题。锗管确实参差不齐,所以在使用时,应该好好挑选。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的方法不可靠,最好加实际的工作电压测量比较好,你会发现表测还可以,但加上电压测管子不好.装单管机的管子要求还是很高的,不要以为凡是高频管都能用,要装的机器灵敏度高,高低端平衡,管子HFE<0.2ma,HFE>100,ft>100MHZ基本合用,老草帽管效果不会好多少,玩玩回味另说.

网友:
3AK管比3AG的要好些,平时我也喜欢买些草帽管,现在淘宝上好的也比较少了,我用3AK22,23,24装68-1单管很容易成功,还有就是3AK管上的红点是E脚记号,不是放大倍数

网友:
我在网上也买了些老锗管,hfe不是小于30 就是大于200,还有的内部不是短路就是开路,几乎没能用的,其实现在的老锗管大都是当时挑选剩下的残次品。

网友:
接收效果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的方法不可靠,最好加实际的工作电压测量比较好,你会发现表测还可以,但加上电压测管子不好. ...

最好还是按照管子的实际工作要求搭接电路进行测量才是可靠的。

网友:
单管机对管子的要求高,不易找到这样的高频草帽管,如果手头的草帽管确实性能不好,那还是做两管机吧。
其实,老高频草帽管到了现在,很多都已是“唱响”级别了。

网友:
其实单管机的电路很简单,所以大可直接搭一个电路来试管,那些个性能不离谱的管子,就直接插上试试,效率高不说,还很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的方法不可靠,最好加实际的工作电压测量比较好,你会发现表测还可以,但加上电压测管子不好. ...

这东西挺不错啊,有电路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的方法不可靠,最好加实际的工作电压测量比较好,你会发现表测还可以,但加上电压测管子不好. ...

能上个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的方法不可靠,最好加实际的工作电压测量比较好,你会发现表测还可以,但加上电压测管子不好. ...

我的几只草帽管效果都不是太好,看来真是老古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