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ml324方案的三段式充电器 怎样取消浮充并且提高电压

楼主(2015-12-04):
手里有个48v的铅酸三段式充电器   想改成恒压恒流的2段式     分析发现324的4个运放全部用上了
低压端的电路图如下
TL431的K R两脚是接一起的,在这里是不是就当做成一个基准电压为2.5V的稳压管来使用?
光耦输出是通过2个运放输出的   工作原理是什么
其中2个运放通过输出取样电阻    来开启关闭风扇和转灯     浮充是怎么实现的  怎样取消浮充
想升压  要改变那个电阻?

还有一点不明白  明显控制光耦的2个运放  是当作比较器的   那么加在光耦 的电压不就是15v,吗   何来的反馈调节啊

补充内容 (2015-12-7 11:03):
已经改好了  见六楼改装图

网友A:
电流取样电阻哪里?
把电流取样比较的那个运放输出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取样电阻哪里?
把电流取样比较的那个运放输出断开

没那么简单啊    0.1欧姆电阻在最下面
你看看断开后是什么结果 不会转红灯 绿灯常亮   输出为低恒压

现在最搞不明白的是运放是怎么反馈信号给光耦的
运放的这种接法   是积分电路

网友B:
324的1脚是电压反馈,也就是输出稳压的。14脚是电流反馈,就是说用来限流的,防止电瓶电压低,充电电流过大。当充电电流大于25A时,红灯亮,充电电压更高一些。电流小于25A时,绿灯亮,充电电压恢复正常值,开始浮充。想要去掉浮充,只要拆掉324的6脚上面56K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4的1脚是电压反馈,也就是输出稳压的。14脚是电流反馈,就是说用来限流的,防止电瓶电压低,充电电流过大 ...

谢谢
现在已经改好了
去掉56k那一路去掉了浮充
该电流低压部分是改不了的   要改mos对地限流电阻
这里的0.1Ω电阻只是起浮充转灯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