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式万用表和指针式万用表叠层电池的替代办法(二)MF12型万用表

楼主(2015-12-04):
   我的MF12型指针式万用表,是79年产品,做工扎实,需要使用二号1.5V电池,和15V干电池,经测,在RX10K档黑红表笔短接时,15v电池消耗约60微安的电流,其他电阻档的电流,RX1档最大,表笔短接时,消耗1.5V电池大约6毫安的电流。根据此情况,决定选用镍氢电池,制作一15V升压升压电路,供RX10K当时用,直接使用1.2V时,给其余点阻挡供电。这样的方案,一节电池(不论是1.5V的干电池,还是1.2V的充电电池)就可解决两种供电电压的需求.
   因升压电路只需要提供15V电压,60微安的电流,所以采用简单的升压电路即可满足要求,当然为了不对MF12万用表进行打眼等改装,采用的升压电路也需要具备自动关断电源的功能。
  下面上图:

楼主:
此电路中使用的也是磁环,因需要穿绕的线圈匝数较多,选用的是直径10MM的磁环,可以从废节能灯,以及废电子镇流器中拆到。经使用,图中的R1可以去掉不用!R2用100K效果更好。

楼主:
上图为做好的15V升压小PCB板,

楼主:
上图为升压板放入MF12万用表里面的情况!

楼主:
上图为MF12万用表电池仓里,原来安装二号干电池的地方,安装了一节2300毫安时的镍氢充电电池。

楼主:
  还可以用一块单面覆铜斑,裁剪成和万用表电池仓后盖一样的尺寸,制作一个对镍氢电池充满自停的自动充电电路,代替原来的后盖,这样可以一点也不破坏原来的表,即使是后盖。下面的图就是我这样制作的结果。可以不用再开后盖,插上即可充电。当然,如果嫌制作麻烦,也可以没电了,取出电池充电即可!

楼主:
上面的图片就是我的MF12万用表给里面的镍氢电池充电的情况,可以清楚的看到万用表里面,单面覆铜板上面的电路,c充电时的红色发光管被点亮。

楼主:
今天又差不多不能再发图片了,剩下的两种数字表的不同的电源替代办法,只好明天再发了!

楼主:
顺便秀一下我的MF12表吧,79年产品,请看图

楼主:
成色还是相当不错的吧?哈哈!

楼主:
至此,今天的发10张图片的权利已经用完,,

网友:
要不要加个稳定15V的稳压管?在测量时10K档在大阻值和0阻值位置电压相差大吗,没做过,探讨一下.

楼主:
因为黑红表笔短接时的电流,也就是最大电流才70微安,所以楼上的疑问大可不必考虑。我分别用15V稳压电源和这个升压电路做比较,测较小阻值(几K)和较大阻值(几兆)的电阻,都没有什么误差。

楼主:
另外,我还测过这个电路的15V两端的短路电流,可以达到150毫安,所以,只使用70微安(红表笔短接时),和使用几个微安(测几兆电阻时)15V的输出电压,即使不采用稳压措施,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可以想象的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标也可以用?效率高吗?一节5号电池能用多久?

这个不用的时侯电路好象不工作,耗电情况就看你X10k档的使用时间了

楼主:
    数字表的我还有帖子啊,一共是4个帖子,今天发了两个,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数字表的啊,因每天只能发10张图片,今天只发了DT830B数字表,和MF12指针表的两个帖子,,明天再发DT9205,和DT940C的数字表的,,这四种一是镍氢电池升压15V电路,供指针式万用表用,一是用锂电池升压9V,共数字表用,
还有明天发的两个,一是用两节7号锂电池直接共数字表用,还一个是用9V升压板,锂电池给数字表用,,,
   这四种办法,几乎囊括了所有万用表的改制方案。

楼主:
楼上的说的对,这些电路,不用的时候,都是不消耗电量的,至于能用多久,要看你每天用多少时间,,就拿我那DT830B数字表的电源来说吧,数字表工作时,处在电压电流档,只消耗2.5毫安电流,1000毫安时的锂电池,理论上能工作400小时,如果你一天平均用一小时,充满一次电可以用一年多。

网友:
这表保护的真好,成色杠杠的

网友:
现在15v电池不好买,楼主这个方法太好了,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