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9014单管机调谐部分次级线圈为什么绕15T?

楼主(2015-12-04):
为什么绕15T? 绕80T不行吗? 两种我试过,听上去没什么差异啊? 有什么原因吗?

楼主:
是因为要跟三极管的输入电阻进行阻抗匹配吗?

网友A:
匹配不是主要,俺以前问过类似问题,没人能准确解答之余,反给高人暗中踩贴一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匹配不是主要,俺以前问过类似问题,没人能准确解答之余,反给高人暗中踩贴一番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俺也没得到答案。高手也答不出来,只给了些公式推算。不了了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也没得到答案。高手也答不出来,只给了些公式推算。不了了之..

这个可以不?

网友B:
次级不同的匝数使得初次级的匝数比不同,导致‘反射’到初级谐振回路的负载阻抗不同,谐振回路的 Q 值也就不同,对灵敏度,选择性会有一定的影响,有时这些区别不是一般的耳朵能辨出的。
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的舌头分辨不出96年的拉菲和去年的张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次级不同的匝数使得初次级的匝数比不同,导致‘反射’到初级谐振回路的负载阻抗不同,谐振回路的 Q 值也就不 ...

您看下6楼的电路可以不?

网友C:
我告诉楼主:主要是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告诉楼主:主要是阻抗匹配。

老师帮我看下这俩图

网友:
两图正常,但是电容短路了,电容的两头都接零电位了。

网友D:
晶体管高频输入阻抗太低,如果不绕天线线圈次级则选择性和灵敏度会很低。电子管机就不需要次级,因为它输入阻抗大,不影响LC谐振回路的Q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晶体管高频输入阻抗太低,如果不绕天线线圈次级则选择性和灵敏度会很低。电子管机就不需要次级,因为它输入 ...

好的

网友:
胡诌几句,原来初次级匝比为10:l,如加再生会使得初级谐振峰很尖(不加再生,排列紧凑也有一定回馈再生),变得不易控制,使用不方便,改初次级匝比5:l,使初级诣振峰婑胖一点,再加再生后相比10:1匝比的情况,相对在使用时容易调台,增益亦满意,其实真相是节约了一个再生调节器(小容量可变或电位器),早期的成品直放机有调台、音量、回授三个调节纽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当地只有一个本地台,外地台又信号很弱,那么次级线圈绕多点是没问题的,甚至可以去掉可变电容,适当增 ...

都是狠人啊  谢谢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