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一台上四的MF72

楼主(2015-12-04):
前两天淘到了一台上四的MF72,虽然外表已经又小破损,但由于总体也还能入眼,且价也不贵所以就收了,最关键是真是上四的表。回家一测试,发现出大问题了。交流直流电压档测量均偏大,220测出来到400了,4.2锂电能测到4.8。电阻档无论怎样调电位器都调不到零。既然问题出了,那就赶紧打开看看吧。打开后,对照电路图,一个一个的原件测试。发现电阻档R4的900欧姆电阻坏了,还有电压档R21的125欧姆电阻也坏了。大家看照片,明显烧坏了。家里的电阻有一大堆,慢慢找吧,最终找到了一个910欧姆,实际测量在902左右,没问题。125的实在找不到,没办法,只好用一个110的和12的串联代换,而且实际测量这两个电阻大小分别是113;11,还挺合适的。好了,赶紧将其换上,再测电阻,电压,都很正常,至少是跟我的数字表对比相差不大。维修到此结束。其实真正的维修很快,关键是找那几个电阻很费事。一大把,好几百个啊。幸好我先前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晰,先不确定能不能找到一模一样的,所以有就近的,也先挑选出来,作为备选方案。好了,闲话不啰嗦了,大家看看图吧。

网友A:
绿色表面的72表还是比较稀有的

网友B:
线绕电阻,可以买康铜线自己绕

网友C:
我咋没看见那个大个兆欧电阻,红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咋没看见那个大个兆欧电阻,红色的

只有小的两个1M欧,在左上角的两个就是。不是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阻值的电阻难找,楼主能配好,不容易。

是啊,我就说维修时间很短,关键就是找电阻太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绕电阻,可以买康铜线自己绕

这个,难度比较大啊,再说,家里的垃圾已经是一大堆了,再多来点,恐怕就成了lp发飙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色表面的72表还是比较稀有的

跟您的表比起来,差的太远了

楼主:
谢谢小平版主加分

网友E:
我今天下午修好一只U-20

网友F:
表用同阻值的电阻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今天下午修好一只U-20

发个过程来看看啊。正好我也有个U20坏了,之前,我父亲应该是修过的,里面走线乱,我看着挺麻烦的,就放在那里了。跟您取经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表用同阻值的电阻难找

可不是,所以我修表就只找相似的。而且,我发现,原表里面有几个电阻的阻值跟电路图比有偏差,比如一个15k的,我测出只有14.66,后来我找了一个15k,实际测量时14.89。由于地方不够大,所以没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不是,所以我修表就只找相似的。而且,我发现,原表里面有几个电阻的阻值跟电路图比有偏差,比如一个15 ...

线路图和实际测出不同可能有多种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路图和实际测出不同可能有多种原因了

是的,由于是原厂的电阻,我就没敢动。但是我将所有的电阻都测量一遍,基本都跟电路图的一样,所以,为啥这个电阻偏差大,这个问题就得厂家来解释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线绕电阻,可以买康铜线自己绕

康铜丝好卖吗  没听过呢   其实把原来的绕开重新挂绝缘漆应该也行吧   电阻不像变压器这么多匝数  应该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康铜丝好卖吗  没听过呢   其实把原来的绕开重新挂绝缘漆应该也行吧   电阻不像变压器这么多匝数  应该不 ...

某宝就有,或者买旧线绕电阻自己改

网友(2016-01-21):
我也有一块MF72表,精度和阻尼不错

网友:
如果你到我家我送你这块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好技术

其实没有啥技术,就是细心对照电路检查,然后解决发现的问题就好。

网友:
不错   蓝底少见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