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875发热太高了了 lm1876温度不那么烧了 声音不错,雕刻机制版

楼主(2015-12-04):
lm1875 芯片不大 对散热要求高,小体积顶个大散热器感觉不协调,所以又淘了几篇LM1876 。刚好自己的雕刻机完工了,是检验的时候了。

pcb设计

pcb设计

设计pcb用的单面板

雕刻机上位机

雕刻机上位机

雕刻机上位机,可以实时图片看到运行进度 控制板用的grbl

雕刻中

雕刻中

雕刻中,只铣掉隔离部分 这样速度会快很多,一张6cmx7cm的板 15内搞定

焊好的铜面

焊好的铜面

手工撕掉不要的部分,不过这板的铜层比较薄,镊子很容易扯断,很难扯一长条下来,撕了部分,懒得撕了,焊好后用表量一下不要焊锡短路。

全貌

全貌

最后成品

网友:
抢个沙发坐   有雕刻机有的玩了

网友A:
你这散热片也不小;

网友B:
对刁刻机感兴趣,头子与普通转头有什么区别?可否夹在手转上用?

网友C:
这个片子应该和TDA7265差不多了,有空也找个试试!

网友:
有雕刻机就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刁刻机感兴趣,头子与普通转头有什么区别?可否夹在手转上用?

就是联轴器,选择两头合适的直径,当然无法变径,换不同的径柄的钻头就要换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片子应该和TDA7265差不多了,有空也找个试试!

比tda7265参数性能要高很多,实际各喜各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散热片也不小;

第一次用,不知情况,先用大点散热,现在天气正常声音只是温热,感觉还可减少一半散热面积,电源是正负25v

网友:
大家都玩几十年前的模块,这两年有没有推出好的功放模块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支持!

网友:
雕刻机不错,当然感兴趣的是雕刻是如何做到的?

楼主:
都玩高大上去了,对我这小玩意不感兴趣。

楼主:
现在没有好箱子,手上几个板都没法评测。

网友:
雕刻机真强大啊

楼主:
过段时间准备给他雕个机箱安个家

网友D:
沒有前级,音源直接推动,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动手能力强,必须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有前级,音源直接推动,不知效果如何?

20倍放大 增益小了一点,接电视输出不行,电脑手机没问题。

网友E:
我的电脑音箱就是惠威的1875功放,虽然声音比较好听但发热确实大,散热器都烫手。

网友:
玩diy,也是要置办家当,雕刻机,3d打印机,不一而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电脑音箱就是惠威的1875功放,虽然声音比较好听但发热确实大,散热器都烫手。

我的1875裸板用 +-25dc散热器不大 勉强摸得住,装箱或是装有源音箱里面那还得了,所以转手了,手上还有几片,什么时候想玩它再雕板,lm1876省事,温度和tda1521差不多。

网友:
雕刻机还能这样用,板子制作不错

网友:
有雕刻机就是方便。

网友F:
最好再装个喇叭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再装个喇叭保护。

6x7cm 装不了多少东西,下次加个运放前级,保护板单独做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