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松长跑做个毫欧表+ESR

楼主(2015-12-05):
先上个材料图,完工日期未知……。
打算用双开关型式,双层四档正好

网友:
楼主弄个详细的制作过程出来呀

网友A:
支持现场直播。建议把图纸也贴出来完善一下。加分鼓励

网友B:
这个好,不知道精度咋样呢,赶上直播了,好鸡冻。

网友:
马克一下,我也准备把报废的830改造成数字ESR表。

网友:
期待楼主的下一次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不知道精度咋样呢,赶上直播了,好鸡冻。

别把我看得太高,都是用现成的图,没那水平自己设计
hotdll大师的毫欧表+北极兵老师ESR,当然后面如果有更好的想法,改了也难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现场直播。建议把图纸也贴出来完善一下。加分鼓励

这分加得我很汗颜啊,都是拿坛里大神们现在的图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分加得我很汗颜啊,都是拿坛里大神们现在的图纸

抄图纸很正常。动手制作就好

网友:
喜欢自己diy东西。乐在其中。支持楼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分加得我很汗颜啊,都是拿坛里大神们现在的图纸

都用7107表头了,直接全部用7107显示不就结了。。。还弄啥二合一呢。

网友:
点赞!等着看直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用7107表头了,直接全部用7107显示不就结了。。。还弄啥二合一呢。

习惯吧,ESR还是喜欢用指针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习惯吧,ESR还是喜欢用指针式的

如果是指针的,我的那个TDA1308的指针表 ESR外挂,可是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指针的,我的那个TDA1308的指针表 ESR外挂,可是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

关键没这IC,有代用的不了?
毫欧表四线测量,输入切换还是有点问题,难道做两个表头?

网友:
我是只想 看看电路图

楼主:
这几天没空搞,自己DIY的小尚弟版电源坏了,换个壳子,昨天折腾了一天,原来有带载电压掉0.2-0.4的毛病,发现电流表取样位置错了,电流表只能接在负极,而板子取要要接在输出管和电压调整取样中间,打算自己用7107做个电压电流表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