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替换问题

楼主(2015-12-05):
请教各位,下图中的3DX204和2Z800可以直接换成BD139和BD140吗?

网友A:
个人认为,只要替换的两只管子和原管子的参数基本一致,并且代换的两只管子上下配对成功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只要替换的两只管子和原管子的参数基本一致,并且代换的两只管子上下配对成功就可以。

谢谢,关键就是2Z800,是锗管,BD140是硅管,参数总归是有差距的

网友B:
需将R10换成68欧。R11  R12去掉换成1N4148。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将R10换成68欧。R11  R12去掉换成1N4148。

感谢,就是需要调节偏压对吧

网友C:
2Z800可用IN4001等直接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Z800可用IN4001等直接代换

老师,2Z800是国产锗中功率管,不是二极管

网友C:
对不住,错看成2CZ83l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不住,错看成2CZ83le

还请老师指正,谢谢!

网友D:
用3AX81代换2Z80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3AX81代换2Z800试试。

谢谢回复,这里不想使用锗管,而是用全硅管

网友E:
BG4可以直接换成硅PNP中功率管,R10不必换,较强的直流负反馈回路可以自动维持正确的工作点,仅BG2工作电流增加不到4mA。

楼主:
引用 网友E:
BG4可以直接换成硅PNP中功率管,R10不必换,较强的直流负反馈回路可以自动维持正确的工作点,仅BG2工作电流 ...

谢谢,那么R11去掉,R12换成1N4148?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关键就是2Z800,是锗管,BD140是硅管,参数总归是有差距的

锗管当然不能直接替换硅管,不妨楼主去网上淘几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锗管当然不能直接替换硅管,不妨楼主去网上淘几只

木有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