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本振和混频单独电路,怎么测量或判断本振电路已经起振。

楼主(2015-12-05):
如题,先行谢谢!

网友(2017-07-23):
引用 网友A:
都啥年代了,直接上示波器测试

都舍年代了还用示波器,直接扔掉

网友B(2015-12-05):
       将0——2.5V电压表接在振荡管发射极电阻两端,然后将该波段振荡线圈初级短路,如果电压减小0.3V,则本振起振。
       抛砖引玉,不当之处请各位大师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0——2.5V电压表接在振荡管发射极电阻两端,然后将该波段振荡线圈初级短路,如果电压减小0.3V,则本 ...

谢谢教导。我按变频电路的方式,在混频管发射极电阻测注入的本振信号,电表指针摆动很小,不知对否?还指正。

网友:
        在检修时接通电源假定收音机是正常的,那么振荡电路就是起振的,对吧?但是现在比如说无声,需要判断本机振荡是否起振就按这个方法去判断,无需注入信号。如果是独立的本振,还是应该测本振管发射极电阻为准。如果是变频管,那就测变频管发射极电阻。

网友B:
      关键是你要对照电路图,找到本振的发射极电阻,并且把电压表接在其两端;接下来需要找到波段开关所在的波段,比如说中波波段,就要找到中波振荡线圈的初级,用螺刀短路初级,同时观察接在发射极的电压表,电压是否降低0.3V,如果降低了,说明原来本振是起振的。如果没降低,说明本振没起振,需要检查本振电路相关线圈和相关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你要对照电路图,找到本振的发射极电阻,并且把电压表接在其两端;接下来需要找到波段开关所在 ...

我在混频管发射极电阻测量本振信号,短路相应波段的振荡线圈初级,电表指示变化很小,故误认不起振。你的方法是对的,测量是电表指示变化在200~300mv左右。谢谢了

网友:
不客气,你的认真学习的精神可嘉,

网友A:
都啥年代了,直接上示波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啥年代了,直接上示波器测试

谢谢关注,没有示波器,只是想用一般的手段来修理、动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你顶起来。。。。。

谢谢关注。练练手,动动脑子。

网友:
严重同意二楼观点

网友(2017-07-23):
有独立 本振的电路图吗

网友:
这种时候要把一些基本原理和实际情况联系起来。

想一想,振荡器起振时的工作电流和不起振时候的工作电流有什么不同?——对了,起振的时候电流中含有交流成分,因此平均值比不起振的时候要低。

好象记得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是按平均值定刻度的吧?——那就将表笔并联在振荡管的发射极电阻上,看起振时的电压和不起振时的电压有什么不同。

网友:
一直用二楼的方法判断是否起振。振荡器他不是甲类放大器,有了交流信号可能电流减小

网友:
用电视摇控器对收音机随便按,有哔哔声就起振,没有就停振。

网友:
用导线将可变天线连短接,用示波器或频率计测振荡管发射极波形和频率。旋动可变电容,看频率计的频率有没有变化。如有频率显示和变化,则起振,如无频率显示和变化,则没有起振。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关注,在各位坛友的指教下,结合书本知识,已经能够准确判断有本振和混频单独电路起振方法(业余水平,使用万用电表来判断),再次谢谢各位坛友。

网友D(2018-12-11):
引用 网友B:
将0——2.5V电压表接在振荡管发射极电阻两端,然后将该波段振荡线圈初级短路,如果电压减小0.3V,则 ...

老师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哪个是振荡管发射极电阻?,又哪里是线圈初级?  请指教我是小白。

例如我这张图,是不是R2是那个待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师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哪个是振荡管发射极电阻?,又哪里是线圈初级?  请指教我是小白。

        回答正确,你这个图VT1叫变频管,集混频管振荡管于一身,震荡线圈初级就是双联的震荡联的定片对地两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老师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哪个是振荡管发射极电阻?,又哪里是线圈初级?  请指教我是小白。

        回答正确,你这个图VT1叫变频管,集混频管振荡管于一身,震荡线圈初级就是双联的震荡联的定片对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回答正确,你这个图VT1叫变频管,集混频管振荡管于一身,震荡线圈初级就是双联的震荡联的定片对 ...

昨天我赶紧回家照你说的方法把我那个故障机测了一下,短路双联后,射极电压从0.95降到0.86,  降低了有0.1V。请问这个情况算是起振没起振呢?
我查阅了其他资料,有的资料说是电压下降0.1V左右都算正常。
我的是咏梅的硅管机。

网友:
短路双联后,射极电压从0.95降到0.86,  降低了有0.1V。

这个变化有点不正常。不短路双连时,射极电压较低些;短路双连后,射极电压应当升高些,这才表示本振正常起振了。而不是相反。

网友:
测量这里的电压,一定要用高内阻的万用表,最好是数字万用表。如果是指针表,其内阻最好是20K/V及以上的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我赶紧回家照你说的方法把我那个故障机测了一下,短路双联后,射极电压从0.95降到0.86,  降低了有0. ...

        如果资料上是这么说的那就可以视为震荡正常。如果故障还在,再检查其它部分。

网友:
其实判断本机振荡器是否起振有很简单的方法,将螺丝刀的金属杆分别快速触碰双连调谐和振荡连的两组定片,当本机振荡正常时两边都发出相同大小的“咔啦咔啦”声响,如果振荡连的声音很小那就是本机振荡器不正常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