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海燕D322-1机箱拼装的调幅调频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15-12-06):
自从首试胆调频机取得进展后,就在筹划改装一台全胆的调频调幅收音机。正好手头有一台前二年从甘肃网友手中淘得的兰州无线电厂出品的飞天D703型七灯三波段电子管收音机机芯,其机芯结构完整,虽然没有了机箱,但机芯的品像较新,整体状况也不错,三个波段都能正常工作,尤以短波二的干扰小,接收效果好。该机芯的低频功放和音调部分采用了红灯711机的经典电路,而检波部分选用的是电子管6H2,变频部分选用了电子管6U1,天线和振荡线圈选用了成品A101K、A102K、A103K。机芯底座的结构与海燕D322相仿,其电源牛和输出牛的个头都较红灯711的大,所以音频效果很好。

后来又从坛友手中得到一台快散架的海燕D322-1机箱,经过修整重新上漆后,正好可以配套飞天D703型七灯三波段收音机机芯,组成一台完整的电子管收音机。

这台飞天D703型七灯三波段电子管收音机机芯底座较大,海燕D322-1机箱的空间也大,就产生了在此机芯的基础上加装电子管调频收音电路,将此机拼装成调频、调幅电子管收音机的念头。

基本方案是:保持原机芯的电路结构不变,将调幅收音部分(波段选择、变频、中放、检波等)独立出来,通过一只推键开关切换,分别与新增加的调频收音部分(高放、混频、中放、鉴频等)共享低频功放、音调和调谐指示电路。

为尽量减少改装的工作量,将调频收音部分化解为中放鉴频和高频头(高放、混频)二个模块。其中:中放模块采用印制板工艺,体积小巧方便架空安装和调试;高频头模块则利用原机可变电容的位置以节省空间,可变电容换成调频调幅共用的四联可变电容。调频调幅切换开关则安排在高频头下面,在机箱背面操作。
纯手工刻制的中放电路板,调频中周使用的是广州李先生的成品,中放使用了二只6J1电子管,鉴频用了一只6H2双二极电子管。

高频头采用了搭棚焊接工艺,高放用的是6J1电子管,振荡、混频用了6N3双三极电子管。

调频调幅切换开关及安装支架。

调频调幅切换开关支架与高频头组合。

调频收音头整体部件。

调幅部分改线和安装调频调幅切换开关支架与高频头组合。

机芯底座加装调频调幅切换开关支架与高频头的整体效果。

原调幅收音部分正常工作了。

架空安装的调频中放板。(调幅中波加装了磁棒天线,改善中波收听效果)

调频收音部分可以正常工作了。

改制的刻度盘及调谐机构安装。

工作在调频状态指示。

工作在调幅状态指示。

拼装的海燕D322-1调幅调频电子管收音机整机工作状态。

机箱内部情况。

经过努力,这台拼装机总算初见成效,其调幅部分经重新统调后保持了原有的功能和接收效果。新增调频部分的接收灵敏度还行,但增益比调幅部分低,调谐指示管6E2的反映也没有调幅电路灵敏,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细调。

补充内容 (2015-12-8 15:49):
调谐指示管6E2的反应不灵敏的问题找到了。原来是由于粗心和疏忽,在手刻印刷板时还是发生了错误,将鉴频电路6H2的输出极性搞反了,特向各位坛友致歉。

网友:
真用功夫了,好!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A:
不错,祝贺!度盘是机刻的吗?

网友:
衷心祝贺!
策划和制作非常好。

网友B:
上张电路图及结构图,让大家一起学习实践

网友:
做得不错,值得学习学习。

网友:
支持DIY,功夫了得,顶起来。

网友:
收我做徒弟吧!

网友C:
不错,学习ing。请问刻度盘是怎样搞的?

网友:
手工藝很好. 讚嘆

网友:
这手艺,这技术,不得不赞啊

网友:
真用功夫.高手!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关注和鼓励。这次制作只是想拥有一台完整的纯胆的调频调幅收音机,碰巧手中有一台合适的机芯并配套了合适的机箱,首试胆调频头在坛友们的帮助下也取得进展,所有这些都是完成本机制作的基础和动力。因帖子发布得仓促,分享的资料可能比较粗糙,对坛友们关心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将一一予以回复,共同交流。谢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祝贺!度盘是机刻的吗?

谢谢关注。度盘是用电脑制图,喷墨打印机在普通纸上打印,中间的三条分隔线是用美工刀手工镂空,然后夹在玻璃板和绿色塑胶板中间(利用了原海燕D322-1的内刻度盘的部分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位朋友的手艺真好!我也一直想做一台电子管调频收音机,要是有电路图就更好了

谢谢关注。电子管调频收音机的电路图是本坛前辈们的经典之作,供参考。

网友:
挺好,布局再紧凑一下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张电路图及结构图,让大家一起学习实践

谢谢关注。胆调频的电路图请参见楼上的本坛经典电路图。
本机的结构就是将整个电路分解成三个模块,一是调频收音模块,二是调幅收音模块,三是音频功放模块。通过开关切换,使调频收音模块和调幅收音模块分别连接音频功放模块。结构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个图吧!外壳的处理方法也开新帖说说

谢谢关注。外壳的处理方法并不复杂,有以下几个步骤供参考:
1、机壳因年久老化脱胶散架,首先要做清洁处理,将机壳各面板上的灰尘、旧胶印等清除干净。
2、各面板破损的地方尽量找相应的材料(贴面)用白乳胶粘贴补上。夹板起层的地方,用美工刀将白乳胶填充到缝隙内,然后用重物平压(或用弹性强的长尾夹夹紧),24小时白乳胶固化后即可。
3、各面板修整好后,可用AB胶进行拼合,要注意各面板的拼合方向、角度和内衬三角木条的位置。在定位、上胶后要立即压紧粘接面,三、五分钟AB胶即固化。这一过程要细心、准确,把握好时间和机壳拼合的角度。
4、根据机壳原漆面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刷漆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学习ing。请问刻度盘是怎样搞的?

谢谢关注。因本机芯不是海燕的原配机芯,原海燕D322-1的刻度盘部件就不能直接使用了。只保留了原海燕D322-1内刻度盘部件的玻璃板、绿色塑胶板和玻璃板压块。另用一块铁皮手工制作成刻度盘的衬板,铁皮衬板的中间镂空可以嵌入绿色塑衬板,玻璃板压块将玻璃刻度板安装在铁皮衬板上。度盘是用电脑制图,喷墨打印机在普通纸上打印,中间的三条分隔线是用美工刀手工镂空,夹在玻璃板和绿色塑胶板中间,这样就使刻度盘成为一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AFC功能吗?

谢谢关注。胆调频头比较简化,没有AFC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度盘是用电脑制图,喷墨打印机在普通纸上打印,中间的三条分隔线是用美工刀手工镂空,然后夹在 ...

感谢回复。打印的是黑底白字吗?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胆调频的电路图请参见楼上的本坛经典电路图。
本机的结构就是将整个电路分解成三个模块,一是 ...

谢谢!结构图及相关自己觉得有用的资料也一并收藏了,准备闲时也练练手。再次谢谢。

网友:
做得好,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电子管调频收音机的电路图是本坛前辈们的经典之作,供参考。

你好,能否将图中所用电子管的管脚,标注一下?谢谢

网友:
不得不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回复。打印的是黑底白字吗?真不错!

刻度的电脑作图是黑底白字,也曾试打在半透明的描图纸上,但不及普通打印纸的效果好,黑白分明。

网友H:
什么原理图不重要,主要看气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能否将图中所用电子管的管脚,标注一下?谢谢

已将图中管脚标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原理图不重要,主要看气质。

谢谢关注。你是坛中调频机的前辈,在下从你的帖子中学到不少经验,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你是坛中调频机的前辈,在下从你的帖子中学到不少经验,谢谢啦!

如果真的是这样,
可以算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啦。
作为前浪的我,可以舒服地被拍死在沙滩上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将图中管脚标注了。

你好,我已经看到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将图中管脚标注了。

注意,6J1的2.7脚在管内是相通的,就是说2脚不能接地,接地的话,就等于7脚直接接地了。

网友I:
真不错,学习了!请问图中B+是否只能在关机状态下切换?

楼主:
感谢fu-32j坛友关于6J1管2、7脚标注的提醒。
原始图中采用的不是6J1管,相应管的2脚全部接地了。在原图上标注为6J1电子管脚时忽略了管内部2、7脚已经连通的情况,在此表示歉意。
请大家注意,在6J1管接入电路时,2脚可以空着,也可以与7脚相连(如下图中的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真不错,学习了!请问图中B+是否只能在关机状态下切换?

谢谢关注。为了不增加原机电源牛的功耗,另外也考虑到调频、调幅电路没有同时工作的必要,因此采用了调频、调幅二个模块供电(灯丝电压和屏压)同步切换的方案。那么在调频、调幅收音切换时,还是在关机状态下进行为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fu-32j坛友关于6J1管2、7脚标注的提醒。
原始图中采用的不是6J1管,相应管的2脚全部接地了。在原图上标 ...

估计原图用的是6j2。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已经看到了,谢谢

你好。原电路图所用五极管的第2脚为接地,改用6J1管后请注意,6J1管内部的2脚、7脚已相通,在电路实际应用中第2脚可以为空,也可以与第七脚相连。更正图已重发在楼上,在此为疏忽大意带来的失误表示歉意。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估计原图用的是6j2。

还是您见多识广,多谢指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原电路图所用五极管的第2脚为接地,改用6J1管后请注意,6J1管内部的2脚、7脚已相通,在电路实际应用 ...

我已看到你更改后的帖子,谢谢你还特意提醒,谢谢 ,我还想请教一下;6N3B7脚对地电阻值是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已看到你更改后的帖子,谢谢你还特意提醒,谢谢 ,我还想请教一下;6N3B7脚对地电阻值是多 ...

你好,6N3B7脚对地电阻值是20K,这个电阻也可以不接地,直接与振荡栅的50P电容并联使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谢fu-32j坛友关于6J1管2、7脚标注的提醒。
原始图中采用的不是6J1管,相应管的2脚全部接地了。在原图上标 ...

楼主:能否表注一下高频头及中放管各脚的实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能否表注一下高频头及中放管各脚的实测电压。

你好。电路中各管屏极工作电压实测数据在下图。因B+电压的高低与各管屏极工作电压有很大关系,各管所用的屏极电阻值都有调整,另外测量用三用表也存在误差,测试数据不一定准确,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电路中各管屏极工作电压实测数据在下图,因所用三用表的误差,测试数据不一定准确,仅供参考。

数据已看到,谢谢

网友:
DIY的不错,图文并茂,谢谢楼主,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赞!这个方案比较可行,又很实用。我的上海144也想试试,看好他的6u1,磁棒旋转,估计调谐方面比较困难,不 ...

你好,上海144的机芯设计得比较紧凑,机箱体积也较小,要加装电子管调频收音头可能比较因难。建议选用集成电路的调频收音板和四连空气可变电容改装,利用拾音按键进行功能切换。这个改装方案难度不大,容易成功,供参考。
集成电路的调频收音板可参考坛友的帖子:各位看看这块板子适合给老电子管加调频不?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9003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B+总电压是多少V?

谢谢关注。接入调频电路的B+大约在120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指导。

不客气。本人也用类似的板子改装过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机芯,改装过程请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29370-1-1.html

网友:
用电子管机听调频效果不错吧。

网友:
不错,图文并茂

网友:
没有技术,只能是看看了

网友:
能制作一台高灵敏度且性能良好的胆调频收音机的确实是高手,可惜坛子里这样的能人不多,他们的制作经验不是我等一般之人照搬就能复制的。君不见深圳某大师曾夸下海口说过他的胆调频收音机不久就可以上市了吗?可到现在仍如泥牛如海。可以说胆调频收音机制作难于上青天啊

网友:
这位朋友的手艺真好!

网友:
真不错,我最近也在做fm,感觉难度好大啊

楼主(2016-01-06):
引用 网友L:
按照你的方法和图纸做高频头已经起振了但是收不到台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电路是坛中的经典电路,已有不少成功案例。在该电路中,其高频头的振荡和混频电路并不算很复杂,关键在元件的布局和排列对高频性能的影响。通常讲只要振荡电路能正常工作,高频头的DIY也算成功了一半。只要调谐电路也正常的话,一般来说混频电路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在排除电路和元器件存在的问题外,各级电路的工作电压都正常,如果还是收不到信号的话,可能有二个原因:一是调谐电路失谐,不能产生正确的10.7M中频;二是中频电路失谐,没有工作在10.7M中频上。根据经验对该电路的调整要采用从后逐级往前调的步骤进行,先从鉴频级开始,然后中放级,再混频级,最后振荡、调谐及统调。调整过程可参考下图:

如果手头没有高频信号发生器,也可从一般的调频收音机中取出10.7M中频信号取代。按照此法调整的成功率很大。
以上供参考,预祝成功。

网友:
我也打算利用海燕D322-1改制一台带FM的胆收音机,能不能发个刻度盘的打印文件。谢谢楼主。

网友(2016-05-07):
真是高手,顶一下。

网友:
这个老马脑洞大开,识途只是碟中小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坛中的经典电路,已有不少成功案例。在该电路中,其高频头的振荡和混频电路并不算很复杂,关键 ...

改得真好,赞一个!

网友:
手艺真好…转身看看自己的144壳,只能叹气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5&fromuid=53984

网友:
里面显得有点乱啊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L:
干扰严重吗?

谢谢关注。实际工作中,调频和调幅电路的调谐、振荡、混频是独立、在接收电台信号时电路只能处于调频或调幅一种状态,只是共享了中放电路,且二者的中频频率相差很远,在第一级中放的信号输入端又作了中周初级线圈短路的切换处理,所以在调频和调幅之间没有干扰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不知是否理解得对,请见谅。

网友M(2018-07-20):
楼主哪里的电路图,学习下

网友(2018-10-03):
老师你好,看到您做的FM收音机文章,想动手做一台。手中没有6H2,可以用检波二极管代替吗?此电路加解码是否可以。

网友:
老师你好,看到您做的FM收音机文章,想动手做一台。手中没有6H2,可以用检波二极管代替吗?加解码是否可以
再者,像50p,250P,0.05\0.002等电容不是标准系列,是否可以用相近标准系列电容代替。例如50P用51P代换。

网友(2019-01-03):
再把外壳翻新就更棒了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哪里的电路图,学习下

你好,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了,今天才回复真是抱歉。本机电路是坛中的经典电路,比较简单易于制作,详细电路参数请参见55楼。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