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着就把长安奥拓的机油给换了【换机油标杆帖】

楼主(2015-12-06):
一张遮阳垫
摆好相机
手摸温度不够发动汽车原地热车几分钟
正常位置拆放油螺丝 (这也是比较安全的角度, 扳手打滑会被地面挡住, 可惜纹丝不动).
没办法只好采用不太安全的扳手角度 (扳手一旦打滑会磕碰到金属机件), 而且必须用降龙十八掌去拍打. 拆这个螺丝用了两分钟.
放好铁锅准备接油
取下螺丝开始放油, 手上粘了一些废油, 大湿当不成了(不完全怪我, 受操作空间限制, 螺丝要先向后拔出然后再向前拿开, 全靠腕部动作, 胳膊已经伸到最长了).
废油由喷涌变成慢慢滴下
上车发动汽车等机油灯亮起后继续运转10秒, 废油再次喷出
用套筒扳手拧松机油格
徒手拧下机油格子, 因为担心还机油喷出在分离时手哆嗦了一下, 机油格内部分废油洒到地面
将机油格安装面擦干净
先徒手拧上新机油格直至拧不动
再用套筒扳手拧270度(地砖拼接缝有相互垂直的缝隙, 每次可以拧出准确的90度, 一共拧 3 次)
徒手拧上放油螺丝直至拧不动
再用扳手将放油螺丝拧紧. 肯定没有4S店拧得紧, 但是感觉足够了.
加油后静置几分钟后测量油面超过上限2毫米,启动发动机运行一段时间后熄火再测量油面在上下限标积中间三分之二处. 与标准的 二分之一相差六分之一, 应属可以容忍的偏差. 不作处理了.
为了了解机油格是否会松动作了一个记号

放油螺丝不便做记号, 准备每隔一段时间用扳手拧一下. 如果连续几个月没有松动迹象今后应该也就不会有问题了.

全部过程耗时约四十分钟, 其中有不少时间是用在找餐巾纸等先前没有想到的物品和临时翻看无版的换油宝典上面了.

网友:
个人动手丰衣足食心里有底

网友:
也许放油螺丝不漏油?没必要  准备每隔一段时间用扳手拧一下。

网友A:
刨去对身体的好处不算,省了几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刨去对身体的好处不算,省了几米?

来~来~来~!   我们核算一下成本, 按照我们这的费用标准, 和刨掉楼主前期采购工具的基本费用,  此次更换机油的费用是:

  机油:本版按照常规奥拓使用的SJ/SG 15W40  4L装规格机油一桶,100元。
  机油格: 奥拓使用的机油个通用性非常强,很多小面和经济型车都在用 所以价格也不贵  5~10元
   耗材使用: 按照楼主的使用情况看 一包随身装纸巾 够用, 成本2元

    合计:费用112元 。

       按照同样方式 回4S估计 单单油费就不下200元, 外带机油格30元 工时按照2个工计算 100元  整个费用应该在350上下。

网友C:
我的车也因该换油了,但自己换找不到地沟,找一汽修伙计说换油只收10元的手工费,很便宜。。。。。纠结中。。。。。。。不用 洗手,不担心弄  脏衣服,只花10元钱。。。。。。。

网友:
放油螺丝自带柔性密封垫片, 拧紧后稍微用工具轻轻加力即可放心使用,  四儿子用蛮力给你拧 看着好像是为你的安全着想 其实就这油底壳的螺母 经不住几次硬扳就滑丝了,剩下的就让你更换油底壳之芸芸  要不然4儿子怎么开源? 当然了同样效果的还有机油格的安装座, 这玩意基本都是铸铝 拧紧后在机油格的外拔应力下 出现断裂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 这些经常使用的地方紧固首先能满足要求即可 切不可贪大求全,  机油格每批次的O型圈和安装结构都有小异 每次的拧紧状态也不完全绝对的是3/4圈  关键还是看拧紧时的手感。

   其实也建议楼主,可以在驾驶座一边的前轮支撑起来后放个板砖,这样就很方便了

楼主:
多谢无版盖章鼓励.

回大兄弟: 4s换油用的是这种3升装的机油200元, 机滤21元, 工时费50元, 一共271元:
(该图片借用自pipiwolf19 网友)
自购的是这种4升装的机油, 价格也是200元, 机滤是网店送的, 工时费全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来~来~!   我们核算一下成本, 按照我们这的费用标准, 和刨掉楼主前期采购工具的基本费用,  此次 ...

无版打字真快, 我这边还没打完呢你那边两篇大作就已经完成了.

垫砖也想过, 而且照目前这个干法就算砖块被压翻了也夹不着脑袋. 这不就想试试究竟能有多省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车也因该换油了,但自己换找不到地沟,找一汽修伙计说换油只收10元的手工费,很便宜。。。。。纠结中。 ...

10元去多了也不好意思的, 毕竟人家是挣钱吃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元去多了也不好意思的, 毕竟人家是挣钱吃饭的。

不知在4S店门口躺着换油会是什么个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元去多了也不好意思的, 毕竟人家是挣钱吃饭的。

  那倒是,虽然人家要价低,但太低自己也真有点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倒是,虽然人家要价低,但太低自己也真有点不好意思。。。。。。。

如果担心低价让技师伤心, 干脆自己换吧. 地上铺上大一点的塑料布, 戴上手套, 拆放油螺丝时利索一点, 不会有多少油污溅到手上的.

网友D:
机油格是干什么的?换机油还要动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无版盖章鼓励.

回大兄弟: 4s换油用的是这种3升装的机油200元, 机滤21元, 工时费50元 ...

   老哥真舍得下本。

      话说原厂用SL 0W-20粘度级别。  这个级别的对应极端温度是零下35度,应该是为极端寒冷地区使用的润滑油了   一般地区春/夏/秋使用这种粘度的润滑油 很伤车……   粘度太稀了工作面油压无法稳定, 工件会在摩擦面里无序的敲击,工况噪音也稍大。

     新换的机油SN 5W-30     SN级别是目前最高级别的矿物润滑油级别了,   温度系数5W 在你所在地区的冬季环境应该有很大富余, 就是粘度等级30 还是偏小,目前 绝大部分的乘用车发动机出厂添加的磨合润滑油就是30粘度级别的, 作用也是一样的, 让流动性好的润滑油降低工作面油压 后利用工件之间的相互作用进一步提高配伍精度。 当然了 一般长时间用这个粘度级别的润滑油做为日常用油也是可以的,优点就是在机油理想温度特性区域内(机油最佳工作温度不等于发动机正常水温) 使用下 发动机会出现一个非常理想的油耗;表现在就是水问在一个比较低的状态下 发动机感觉特别轻盈。 缺点也是相对的, 在夏季或者发动机长时间大中功率状态下,会发现发动机的运行状态有些疲惫,油门动力感会出现不如冷车来得 迅猛和柔顺。

     话说回来  MF 润滑油在我们这李鬼最多, 甚至包装桶是正品而内油是假冒现象,以至于现在我们这买到真的都比中大奖来得稀缺

    我们这里 同级别SN 5W-40的嘉某多零售价格仅仅是130左右 下次建议您使用 40粘度等级的润滑油, 这样发动机声音很柔润, 夏天保护性也强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油格是干什么的?换机油还要动它?

  机油格是发动机机油过滤器,  发动机内部强制循环的润滑油都要经过机油格过滤后再送到各个摩擦面 保证润滑油的洁净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真舍得下本。

      话说原厂用SL 0W-20粘度级别。  这个级别的对应极端温 ...

多谢无版耐心指导.
先前多次拜读过无版关于润滑油的大作, 怎奈不经实战, 消化不透, 上网找油的时候被店铺里面的产品弄得眼花缭乱, 忘乎所以了.
至于真伪确实不好办. 如果价格明显低于正品的价格买到假的也不冤. 如果没有压价也买到假的就亏大了.
只是从未了解过机油的价格, 不知 200 的价格对于这种型号的机油是否跟 30 元 买 32G 优盘一样不靠谱.

还有就是一直想找一种简单易行的鉴定润滑油关键性能的方法. 这不仅对辨别真伪有用(只要有真品作为对比就可以了), 而且对使用中的机油性能劣化也能做到及时检测, 做到 "按需换油" 而不是现在这样 "按里(程)换油" 或者"按时换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无版耐心指导.
先前多次拜读过无版关于润滑油的大作, 怎奈不经实战, 消化不透, 上 ...

机油 ……  如果你说真的要等到数据出现问题了再去更换 那你的车换油后的行驶里程 可以达到4~6万公里之巨所以呢 一般的 限里程 或者限时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我也见过很多车几万公里都没换机油照样长命百岁的也不少。 机油自身化学结构非常稳定,不必用很纠结的心态去烦恼自己,发动机的寿命 最关键的还是驾驶员的驾驶性格决定的。

网友E:
油都放了还敢开发动机,不碍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油 ……  如果你说真的要等到数据出现问题了再去更换 那你的车换油后的行驶里程 可以达到4~6万公里之巨 ...

对于我的小车一年4升, 十年也才40升, 多点少点没什么大区别, 如果所有使用润滑油的地方都能做到按需更换机油, 那个量可就大了.
如果这事真成了, 润滑油需求量瞬间下降一半, 对相关企业也是威胁. 好比救了兔子老鹰就得饿死, 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都放了还敢开发动机,不碍事吗?

请看这个帖子的第51楼:
www.crystalradio.cn/thread-790573-4-1.html
原地怠速热车与实际在路上跑热车效果相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看这个帖子的第51楼:
www.crystalradio.cn/thread-790573-4-1.html
原地怠速热车与实际在 ...

很多 就是这样 半懂不懂 不懂他了解一点, 剩下那点正好空白 ,怎样? 瞎琢磨 思维空间就那么大 怎么办? 把车开上五环!结果 自己折腾车 结果被车折腾到了医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 就是这样 半懂不懂 不懂他了解一点, 剩下那点正好空白 ,怎样? 瞎琢磨 思维空间就那么大 怎么 ...

我学得也不怎么好, 但好歹比较勤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我的小车一年4升, 十年也才40升, 多点少点没什么大区别, 如果所有使用润滑油的地方都能做到按需更换机 ...

  很简单,原车行驶手册上5000公里一保养换油, 就是车企照顾了三方面的利益, 首先企业  再者4儿子  最后车主,  你试想 6个月5K公里保养  一个用车量大的车主基本不出一个星期就得回去做,如此以来你说4儿子这个大场面 基本就撑得住, 如果车企写1万公里  那4儿子将少了一半   写3K公里 对用户买了车就别安心用 没事就回去保养 这也太闹心  你懂的。
     当年 引进的第一代以CKD方式生产的奥拓汽车,  保养手册上写的是 新车2000公里第一次走合保养,2000到5000做第二次磨合保养, 5000到17000公里做第一次常规保养, 以后每12000到15000公里做一次保养。
   后来 开始国产化率以后,变更为2000公里第一次走合保养, 2000到4000做第二次走合保养  4K到14000第一次保养  以后每10000一万公里保养一次 ……

   再后来  全国雨后春笋般兴起了4S这种店面,  保养手册更改成了 2000 第一次走合  以后每8K保养一次,   再后来变成了 每5000公里回来一次……

  我这里还有证据  9X年代家里就有台奥拓, 因此买了一本奥拓的维修手册, 上面的参数就是开始国产化后做出各种修正的数据    保养表格上写得清楚  就是每1W公里保养一次,    对比一下你现在的手册 是不是缩水了?      还有一个机油规格温度覆盖图,  用什么粘度机油一看就明白了,  当年奥拓车用的是 QE  (美标SE)级机油  比现在最低的SF级还要低一个档次,当时的那种机油新的就是棕黑色的 。 个中原因不言而喻。  如此说来现在各种高科技都不敌以前的车磨铣钻刨祖传老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原车行驶手册上5000公里一保养换油, 就是车企照顾了三方面的利益, 首先企业  再者4儿子 ...

现在确实缩水太多了. 翻看手册再仔细看看:

首保是2000正负500公里或者购车后三个月(
二保是在总里程为10000公里或者购车后六个月(同样也是以先到者为准).
然后就是每隔三个月(或每隔5000公里先到者为准)保养一次, 并且在总里程为20000公里(或者购车后12个月)时还要求同时更换齿轮油.

坏了, 一翻手册问题来了.

这齿轮油应该就是常说的变速箱油吧. 本来以为可以先喘口气过一段时间再讨论这个的,  刚才为了查阅新保养政策发现按照手册规定哪怕是现在就换齿轮油都迟了.

齿轮油真的必须20000公里就换一次吗?

虽然平时总吵吵着要批判接受手册的规定, 但之所以经常吵吵还不是为了给自己壮胆么.

网友F:
这个机滤设计的不好,远没有我的明锐(大众系列)设计的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确实缩水太多了. 翻看手册再仔细看看:

首保是2000正负500公里或者购车后三个月(

齿轮油 您可以放心滴 大胆地用吧,这玩意基本不用换的。   2万公里你换出来的机油还是和花生油一样清亮, 放出来的那一刹那你就会发现后悔了……  一般情况下变速箱没有故障就不考虑换润滑油, 变速箱的工作状态要比发动机那边安逸多了,   而且没有污染  所以性能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滤设计的不好,远没有我的明锐(大众系列)设计的方便;

是不是大众的机滤就跟个瘤子似的高高凸起, 四周没有任何遮挡, 很方便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油 您可以放心滴 大胆地用吧,这玩意基本不用换的。   2万公里你换出来的机油还是和花生油一样清 ...

嗯, 那我就放心了.  首保换齿轮油时就发现排出的油很清亮, 不过是免费的也就不说什么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大众的机滤就跟个瘤子似的高高凸起, 四周没有任何遮挡, 很方便更换?

是啊,在上面;
前些时我自己换机油机滤,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啊,在上面;
前些时我自己换机油机滤,很方便;

真贴心. 处处为方便用户着想. 我这车处处为缩小体积着想. 不过也有好处, 躺在地上一只手就可以解决全部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真贴心. 处处为方便用户着想. 我这车处处为缩小体积着想. 不过也有好处, 躺在地上一只手就可以解决全部问 ...

看补图我换油图片,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补图我换油图片,呵呵;

看图想起来了. 当时还讨论过抽油与放油哪种方式更彻底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无版盖章鼓励.

回大兄弟: 4s换油用的是这种3升装的机油200元, 机滤21元, 工时费50元 ...

下图这油是美孚1号吗?
如果是美孚1号4升装,200元明显是卖便宜了。小心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图这油是美孚1号吗?
如果是美孚1号4升装,200元明显是卖便宜了。小心是假货。

是银美孚1号.  请问通过油桶的外观能看出来吗? 如果可以看出来请问需要那些部位的高清大图?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银美孚1号.  请问通过油桶的外观能看出来吗? 如果可以看出来请问需要那些部位的高清大图?

如果油桶是假的,会看的人应该能看出来,但是我不会
我还听说用真油桶装“真机油”的假货机油的,比如说用美孚1号的真油桶装进低档机油来假冒真美孚1号,即是用正品的低档油换个包装仿冒高档机油。你即使长期使用这种假油,汽车也坏不了,真是“良心”啊。
买机油靠自己金睛火眼去分辨真假,我还不如选对地方买机油。各家机油生产商的官方网店或者京东自营购买的机油一般都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油桶是假的,会看的人应该能看出来,但是我不会 。
我还听说用真油桶装“真机油”的假货机油的,比 ...

有道理. 刚才在网上转了一圈, 发现机油里面的水真是太深了, 连某东的网店都出过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道理. 刚才在网上转了一圈, 发现机油里面的水真是太深了, 连某东的网店都出过问题.

越是大牌 越是高等级润滑油 假冒越多, 利润大啊!  杂牌的SJ 15W-40 的润滑油(小型炼化厂生产的合格达标润滑油) 批发价50一桶就能拿到, 通过渠道要一个原装正品的大品包装  灌装封瓶汽配城一铺货, 售价好几百, 你说谁不做? 用出来车子也不坏,车主都以为自己买的是真油。  所以我用机油 都不看大牌, 非主流的, 两桶油的反而更靠谱。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图想起来了. 当时还讨论过抽油与放油哪种方式更彻底的问题.

日系 韩系发动机机油格都在发动机侧面或者下面, 并且喜欢使用全封闭抛弃型的滤芯,滤芯规格都有标准化结构,通用性强悍。 德系 欧系  美系的机油格大多都在上面,并且便于更换  机油格形式七国八制,有全封闭的 有瓶盖式多种, 各自为政,互不兼容

    你这新奥拓也算方便了  给你折腾老奥拓,换个机油格能把中网 水箱 冷凝器给拆了你才能换。

网友H:
好的机滤不用上太紧。我徒手扭到最紧就可以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是大牌 越是高等级润滑油 假冒越多, 利润大啊!  杂牌的SJ 15W-40 的润滑油(小型炼化厂生产的合 ...

有道理. 第一次已经这样了. 下次一定理性应对. 第一次给小车加洗玻璃水用的是1.25升的娃哈哈饮用纯净水. 当时在超市买了两瓶, 加了一瓶之后在坛子里一说, 经过无版和众多坛友的教育后第二瓶就没加了, 现在还边上放着, 两年多了, 也不敢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系 韩系发动机机油格都在发动机侧面或者下面, 并且喜欢使用全封闭抛弃型的滤芯,滤芯规格都有标准 ...

歪打正着, 赶上好时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的机滤不用上太紧。我徒手扭到最紧就可以了。

手劲大, 而且方便用力应该是行. 不过我这个位置感觉用不上力, 拧不动时估计换个合适的姿势还能徒手拧上半圈, 只好上扳手按照一定角度来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劲大, 而且方便用力应该是行. 不过我这个位置感觉用不上力, 拧不动时估计换个合适的姿势还能徒手拧上半 ...

  其实真实就是如此, 手紧后用扳手稍微加力一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越是大牌 越是高等级润滑油 假冒越多, 利润大啊!  杂牌的SJ 15W-40 的润滑油(小型炼化厂生产的合 ...

有道理;
我就用龙蟠的油,感觉还行,11.11四升的全合成99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 刚才在网上转了一圈, 发现机油里面的水真是太深了, 连某东的网店都出过问题.

出问题的都是X东的第三方网店。自营商品还是靠谱的。

网友I:
楼主终于动手了   其实不用老是加紧的只要走上一两天 然后看看机油底和油格有没有油迹或者停车过夜后看看地板上有没有油迹就可以了   一般我们帮人家换油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油格是干什么的?换机油还要动它?

机油格也就是机油滤清器 一般来说换油都会换的(有的换两次油换一次油格)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终于动手了   其实不用老是加紧的只要走上一两天 然后看看机油底和油格有没有油迹或者停车过夜后看看地 ...

多谢指教.
常言道一回生二回熟. 可一年之后再换机油时, 还真不知能熟练到什么程度.

网友D:
我的伊兰特换机油不知道换不换机油格,我还不知道怎样换?准备过年时把防冻液,机油,离合油,基本有油的地方都换下可以吗?

网友J:
学习了,我的地盘低找不到地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伊兰特换机油不知道换不换机油格,我还不知道怎样换?准备过年时把防冻液,机油,离合油,基本有油的地 ...

咨询一下技师, 根据需要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学习了,我的地盘低找不到地沟

还能比长安奥托的底盘低吗? 单纯的低不怕, 只要手持工具要能够得着就行.

网友K:
以前我都是自己换油    现在不行了护板太难拆卸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以前我都是自己换油    现在不行了护板太难拆卸

好车有好车的麻烦. 我一同事的 DS6 车底盘虽然够高, 可有护板. 4S店的技师换一次油没个把小时都搞不定, 主要时间都耗在拆装护板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油格是干什么的?换机油还要动它?

就是机油过滤器,换机油最好把它换掉,以防污染新机油。

网友B:
忘了问老哥! 您上次采购工具哪机油格扳手怎么没见用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了问老哥! 您上次采购工具哪机油格扳手怎么没见用上啊????

是说那个皮带扳手吗? 在动手之前看见机油格是被"嵌在"油底壳中间的就感觉那个不好使了. 铐式的估计也够呛, 因为油底壳四周布满了各种金属构件, 当扳手套在机油格上时, 把手几乎贴着各类金属框架了, 没有容纳手指的空间, 想来想去最后还是买了一个902的机油格专用套筒. 反正也不打算开修车铺, 其他型号的机油格我就不考虑了.

还有那个放油螺丝是17的, 虽然买了17的套筒, 但是套筒套在放油螺丝上之后, 后端距离最近的金属框架只有约2cm的空间了, 弯杆和棘轮扳手都没办法安装, 因此又将17-19的花扳手和呆扳手也各买了一个. 拆放油螺丝时花扳手事实上是反着套上去的, 因为这样可以让扳手的另外一端更靠近外面一点, 如果按照正常的套法, 需要将胳膊再向里伸一些, 这样脸只能扭向外面, 操作时就无法看见放油螺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