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松下RQ-SX52换皮带

楼主(2015-12-06):
前几天弄了一个松下随身听,装上电池启动,有电机运转的声音,不走带。打开机器后,是两条皮带的机器,皮带没有化,但用手拉感觉像面条一样。在网上买到了皮带(死贵),应该是0.7的那种,为安全起见,就把电机上部分拆开了,装上皮带后,明显可以看到皮带与驱动板没有间隙。将驱动板拿下来,用园锉小心地锉,注意不要碰到线圈,反复拉动电机,直到没有阻力为止,就可以装机了。换上的皮带粗一些。但愿可以长时间工作。

焊接完的样子

焊接完的样子

拆下来的皮带

拆下来的皮带

网友:
修好了也是听几次就搁置了,可以做个摆设品!

楼主:
机器是捡来的,还有一台呢,就是皮带太贵了,那个没有换,等这个不行的了时候,再修理那台吧,不在机器上挂着,保管的寿命应该长些吧。

网友A:
这种是不是该淘汰了呀,都是数字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不是该淘汰了呀,都是数字的了。

松下的机器要比索尼和爱华的薄些,只是这台没有收音功能,这个机器走带时噪声大,远没有索尼的机器好

网友:
折腾是一种乐趣 继续蒸腾

网友(2016-04-26):
各位的皮带是什么型号的?我也正折腾这个型号的机子呢。

楼主:
皮带是两条,在网上买的,你报上机器型号,卖家就给你选定了,只是没有原机0.5的那种,都是0.7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7#detail,我是在这家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带是两条,在网上买的,你报上机器型号,卖家就给你选定了,只是没有原机0.5的那种,都是0.7的。https:// ...

谢谢啊,这个皮带装上后音质怎么样?有没拖尾现象?

楼主:
电机的板一定要改造一下,就是要加宽,才可以容易下皮带。改造后声音正常,电流是不是增大了没有测试,这个机器就是使用的时候噪声很大。祝你改造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的板一定要改造一下,就是要加宽,才可以容易下皮带。改造后声音正常,电流是不是增大了没有测试,这个 ...

改造完毕,声音有点拖尾,毕竟不能和原装的比,电机板扩大了一下。电流59--61ma,不知原装皮带电流是多少。在装机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意外,把收带轮的靠轮弹簧及卡子弹丢了,费了很大的精力才找到。如果找不到一切都白费了。有其他坛友想折腾的时候注意一下,最好是拍个照片,以防意外发生。

楼主:
声音有点拖尾或许是电机上盖拆开时没有进行标计,安装有误差造成的吧。细心看一下电机工作的状态,再调整一下安装角度,看看拖尾是不是可以消失。

网友:
磁带机小时候蛮喜欢的,长大后变喜欢cd了!

网友(2016-11-02):
楼主能不能详细说下电机上需要加工的具体位置,看了你的图片,没看出来什么地方被挫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