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波高灵敏度电子管收音头的制作

楼主(2015-12-08):
早就想制作一台一高二中的短波收音机,今天基本完成了。简单说一下制作中的一些初步感想:
1)调谐高放并非想象中那么困难,作用也是明显的,镜频干扰确实减少许多,对改善信号噪声比有很大好处。
2)只做了一个短波段,省去了闹人的波段开关,我的三连是34-425P,计算一下可以覆盖6-21MHZ,用4000PF垫整电容,跟踪性能大体还好,只是调台太困难了,我还没有解决微调或缓动功能。
3)两级中放确实很难弄,增益稍高便自激,只能做得比一级高放增益略高一些,但三个中周确实能改善邻频选择性,我用了312-1 两支,312-2一支,通带很窄,调台困难,音质不好,后来在第二个中周初级、次级各并联150K电阻,通带正好合适,总体感觉灵敏度选择性还是好于一级中放的。
4)6U1独立振荡、混频电路不宜加 AGC电压,否则短波高端(18M以上)本振跑频,已经是独立本振,为何还是如此?不得其中原委。或是我的振荡线圈做的不合适?总之不加AGC就好了,于是我在6U1阴极加了自偏压电阻110欧姆,刚好自偏压2V。
5)电源变压器是拆日立V212示波器的电源变压器代用,次级185V经晶体二极管桥式整流产生250V高压,电流也够用,带中心抽头的24V电压把抽头接地,分两路分别供给两个中放管和混频高放管灯丝,原来供给示波管的6.3V电压给6E2灯丝用。顺便说这个变压器屏蔽措施十分到位,只可惜容量不足,不能加上低放部分了。

底板是个报废的激光打印机里拆的,有个台阶很好看。

底板是个报废的激光打印机里拆的,有个台阶很好看。

变压器是示波器里拆的

变压器是示波器里拆的

看看底下吧

看看底下吧

正在唱......

正在唱......

看看难得的三连,可能是个进口货,安装螺丝都是英制的。

看看难得的三连,可能是个进口货,安装螺丝都是英制的。

最后是电路图,很简单的了。

最后是电路图,很简单的了。

如果看不清楚电路,可以下载下面的PDF格式的图纸

补充内容 (2015-12-9 09:25):
注意更正:电路图中高放管6K4的帘栅极降压电阻56K一端应该接到250V高压上

网友:
厉害,楼主技术了得,工艺也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一张图

有技能!!!!!!!!!!!!

网友A:
现在短波还有多少台呢?

网友B:
有机会分享一下调谐高放部分的制作经验,到时候我好做一个调谐高放的中波机,一直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机会分享一下调谐高放部分的制作经验,到时候我好做一个调谐高放的中波机,一直没成功。。。。。

天线线圈与高放线圈要远离,最好都放屏蔽罩里,如果不用屏蔽罩,必须分别放在金属底版的两面。我觉得并没有太大困难,有难度的是两级中放,增益要做得合适,太大太小都不行。通带也要合适。中波的调谐高放难度应该比短波的难些。因为中波的通带比短波窄,跟踪不好的话可能不开声。跟踪调整比短波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短波还有多少台呢?

回老友,在网上找不到最新的电台时间频率表呢,收到过的国内中文电台大多是中央的。

网友:
请祥细介绍天线、高放、本振线圈的制做方法及数据以便复制。谢谢!!

网友:
漂亮。佩服,强人制精品。

网友:
不错,很好,两级中放易自激,中频难统调。

网友:
能贴上收听效果视频看看吗?

网友:
楼主有水平,不容易我二年前做的失敗了自激处理不好搁在那裡受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老友,在网上找不到最新的电台时间频率表呢,收到过的国内中文电台大多是中央的。

我觉得能收到声音,就够了,玩呗

网友:
只有动手制作,才能发现实际的设计不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