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条带加热指示灯的电源线

楼主(2015-12-09):
  干衣机卖废品时剪下一条电源线,雨天没事做找了一个电磁炉的电流互感器和其它配件,做了一条带加热指示灯的电源线。检修电磁炉或者电饭锅时可以直观地知道它有没有加热。做得很粗糙,大家将就看了。如果电源插座空间允许,也可将互感器和批示灯装在电源插座里面。

楼主:
  实际试用,当电磁炉开到2100W(实际只有1600W),这个红色指示灯也不会被反向击穿,功率大越大灯越亮。在调节电高压锅压力时,有个显示加热状态的指示灯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试用,当电磁炉开到2100W(实际只有1600W),这个红色指示灯也不会被反向击穿,功率大越大灯越亮。在调 ...

其实互感器的内阻就代替了发光管的限流电阻;另外,当流过电流互感器的电流使其产生的磁场强度达到了铁芯磁饱和的程度,那么电流即使再加大,互感器二次输出电流也不再增加。
          电流互感器是“电流源”实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