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电磁炉维修一例。

楼主(2015-12-09):
美的MC-SH2115型电磁炉,突然失灵不能工作,显示屏的两个7段数码块的G段出现高亮闪烁,1600W的LED高亮,其余微亮。百度说可能5伏电源的问题。于是换件、加电实验。看着正常了。装好拧上螺丝后故障照旧。于是反复折腾拆装,烦透了。突然发现盖上面板就出现故障,打开就正常。怀疑有短路。仔细查找发现风扇螺丝和控制板有接触,印制板被磨坏了一小点形成短路。这是长期按压按钮致使塌陷的缘故。实际故障很简单,可分析电路找原因却很难。

网友:
可能机子设计遗憾,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A:
最难的是挑锅,特别是339,393震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难的是挑锅,特别是339,393震荡的

我对电磁炉那是敬畏的很,高低压混合,微电子和高功率混合,维修时提心吊胆,到现在也没入门。桌子上摆的一台有好几年了,也没修好。

网友:
这种故障真是要很心去找出真实原因才可以根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难的是挑锅,特别是339,393震荡的

  挑锅?  呵呵 339 393的电磁炉最好修了 基本没有修不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电磁炉那是敬畏的很,高低压混合,微电子和高功率混合,维修时提心吊胆,到现在也没入门。桌子上摆的 ...

   继续鼓励和支持!!!电磁炉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挑锅?  呵呵 339 393的电磁炉最好修了 基本没有修不好的,

我对那种台锅1厘米就加热的头痛,你有啥好办法没(339、393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对那种台锅1厘米就加热的头痛,你有啥好办法没(339、393的)

  解释一下什么叫“台锅一厘米就加热”     这个描述我头痛……

网友:
就是说把锅放到位不加热,抬起一点就行,也是挑锅的一种

网友(2017-04-14):
引用 网友B:
解释一下什么叫“台锅一厘米就加热”     这个描述我头痛……

请问版主美的2115电磁炉数码管没有显示如何维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