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高效R40C1 3DQ中短波无源接收机

楼主(2015-12-10):
         本机使用高Q磁环R40C1尺寸37*23*7三只绕制中短波线圈,用一只3DQ检波。天线绕组实行分匝绕制,利用旋转开关调节信号输入强度。使用365P空气可变电容,适用300-750欧舌簧耳机收听。本机最大的特点是解决了3DQ机在配接微安表时对灵敏度的不良影响,使整机在选择性灵敏度都达到了几乎完美。
      中短波线圈的绕制方法:中波用两只R40C1叠加,先用蜡中温除湿,用0.07X60股纱包线,初极绕4+2+2T 次极4+65T,绕完后用蜡中温除湿5秒。短波同样先用蜡中温除湿,用0.8的漆包线,初极绕2+!+!T次极2+9T。
      信号强度调节旋转开关用1X3掷,波段转换用3X2的自锁开关,微安表用50-100ua。其它元件见图。
     本机接收频率,中波530-1700khz   短波 4.5-19Mhz
         收听印象: 中波 ,低高端灵敏度均匀,电台分割清楚,音量中等,有源机能响亮收听的她都能清晰收听到。评价:满意! 短波,白天可以只用天线收听到5个台,晚上能稳定收听8-9个电台,音量较大,评价:满意!
      在此感谢hhyy99版主赠送舌簧耳机,漂亮的按钮,可变。也是我想制做这部完美3DQ机的源泉!

网友A:
中波也需用天线接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波也需用天线接收吗

要用天线和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用天线和地线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做的挺好!支持 ,看来以后还能收调频

网友C:
不错。面板设计养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挺好!支持 ,看来以后还能收调频

谢谢支持!等调频电路完善后就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面板设计养眼。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漂亮!!!

谢谢

网友:
真漂亮!做工没的说!

网友:
做的很漂亮啊。

楼主:
谢谢yanxinboy的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