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设计了一个稳压电源电路

楼主(2015-12-10):
刚设计了一个稳压电源电路。请坛友们看下,从原理上来说是不是有不合适的地方。

网友A:
超版这样设计,估计是交流10伏已经定死了,没办法,输出还得要10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超版这样设计,估计是交流10伏已经定死了,没办法,输出还得要10伏。

……交流10V,整流滤波后就是10*1.414-2个二极管压降=14.14-1.2=12.94V,绰绰有余了,如果电流小点,二极管压降会更低;还可以换成肖特基一类压降更低的二极管,获得更高的直流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流10V,整流滤波后就是10*1.414-2个二极管压降=14.14-1.2=12.94V,绰绰有余了,如果电流小点,二 ...

楼主用的就是肖特基。

网友C:
交流10伏已经定死了,没办法,输出还得要10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版这样设计,估计是交流10伏已经定死了,没办法,输出还得要10伏。

朋友明鉴,好眼力。
这电路,是给自制晶体管特性图示仪中产生阶梯电流有关电路准备的,如果能用13v以上的输出电压,那是太理想了。可是找到的变压器,能留给这个电路的绕组,也只有这个大电流的~10V绕组了。而这电路的电压也不能过低,因为如果要产生8条线的话,阶梯电压就需要8V,还有其它的压降,最少也得需要输出十几伏特的电源。所以,没办法,只好采用每阶梯0.5V的阶梯电压,迁就使用这个~10V绕组。这绕组可提供的电流是充足的,只是电压低了点,哪怕再高几伏也好呀。没办法,只有点点滴滴挖掘潜能了。故此,整流管用上了肖特基二极管,调整管用上了饱和压降特低的大功率三极管(之所以用大功率的,是为了减小散热器面积。这个设计,制作的特性仪,要能够检测大功率管,所以基极扫描电流的输出要达到每格20毫安或者每格50毫安的)。特别是,电路设计上,就只能用共集电极输出的低压差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10V,整流滤波后就是10*1.414-2个二极管压降=14.14-1.2=12.94V,绰绰有余了,如果电流小点,二 ...

需要输出的阶梯电流,设计上是每格20毫安,或者也可能达到每格50毫安。如果是这样的,用8条线时,输出电流峰值会达到400毫安。这个最大电流虽然不大,但对于这个~10V绕组,又要输出直流10V,特别如果还要考虑市电最低会低到~200V左右时,要设计能输出直流10V的稳压电路,还是有一点点压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10伏已经定死了,没办法,输出还得要10伏。

低于10V,真的无法达到设计目的了。

楼主:
有个疑问,这个电路,会不会产生自激?如果产生了自激,该如何去除?也就是该如何防止自激的产。

楼主:
如果不坚持使用8条线显示的话,改用6条线显示时,10V的电源,还是可以的,甚至9V的也可以。这样,电路设计的压力会小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输出的阶梯电流,设计上是每格20毫安,或者也可能达到每格50毫安。如果是这样的,用8条线时,输出电流 ...

你这个电流这么小,怎么不考虑用可调LDO呢?
输入1个电容,输出1个电容,再加两个电阻搞定……压差有个0.2V就足够了。

网友A:
看看T2管的BC极并一只几千PF电容,破坏自激相位条件有没有效。我用运放做恒流电源时,调整管也是PNP,也有自激现象,用2N2容量就解决了,要选择容量试验。不一定对你这电路有效哦,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T2管的BC极并一只几千PF电容,破坏自激相位条件有没有效。我用运放做恒流电源时,调整管也是PNP,也有自 ...

谢谢朋友。但我感觉,在T2管的集基之间并联电容可能无效。因为,在这里,并不从T2的集电极取用信号。T2在这里,只是一级射随器,没有电压放大作用的。T2集电极那只电阻,只是为了起保护作用。如果不用保护,那只电阻可以短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但我感觉,在T2管的集基之间并联电容可能无效。因为,在这里,并不从T2的集电极取用信号。T2在 ...

对,那就在T1调整管B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那就在T1调整管BC

用一只容量合适的电容并联在调整管T1的集射之间,主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