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换发电机滑环和碳刷,有经验有教训,想换的亲们可以借鉴一下

楼主(2015-12-11):
前几天发电机响,拆开打算拆开保养一下,结果发现滑环磨损严重,于是产生了换的念头。跑到汽配城,发现居然没卖的,好容易找到一家,价格高的惊人,只能网购了,等几天就等几天吧。
网购一套滑环,三套碳刷,才二十多,还包括10元邮费。废话不多说,上图。

拆保险杠

露出来了

拆下来了(拆发电机有教训,后面再说)

楼主:
拆轴承,10元买的拔轮器

磨损的滑环

拆掉旧滑环,清理干净(此步骤有教训,稍后再说)

网友A:
什么车啊,发电机还单独放的

楼主:
装上新滑环
装上发电机,着车,电压和原来一样

教训总结二点注意
一,拆发电机前务必拆电瓶线(不小心正极搭铁火花四射)
二,拆原滑环不能砸,(装上后发现后面细轴不太同心了,发电机一转碳刷有点上下移动,想必很快磨损)应该用角磨机装切片,小心水平切去一部分,用钳子把旧滑环内衬夹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车啊,发电机还单独放的

破江南奥拓,什么车发电机不是单独的?没听说集成到发动机内部的车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破江南奥拓,什么车发电机不是单独的?没听说集成到发动机内部的车啊

我的意思是发电机一般不都是直接拧在发动机上的嘛,我看你这放在个小仓里还以为是单独放着的呢

网友B:
如果不同心,碳刷会磨损的很快,需要经常换,还是把转子换了吧。     血的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同心,碳刷会磨损的很快,需要经常换,还是把转子换了吧。     血的教训

淘宝上没卖的,看来是在不行只能换个新的了,也不贵,二百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发电机一般不都是直接拧在发动机上的嘛,我看你这放在个小仓里还以为是单独放着的呢

有的车发电机在机舱后面,例如富康,有的车在机舱前面,例如破奥拓

网友C:
引用 楼主:
装上新滑环
装上发电机,着车,电压和原来一样

乃那个滑环还能用很久的!管的有点早了!不过我做了10年修理工还真没没换过滑环!不过滑环是给发电机励磁线圈提供一个通路,只要不换发电调节器对发电电压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乃那个滑环还能用很久的!管的有点早了!不过我做了10年修理工还真没没换过滑环!不过滑环是给发电机励 ...

可能换完还不如不换耐用,细轴不同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什么车啊,发电机还单独放的

一代经典 奥拓!

网友D:
引用 楼主:
装上新滑环
装上发电机,着车,电压和原来一样

   老哥两个引子看得一愣一愣的以为又有啥高技术,  仔仔细细看完了,结果你就告诉我这个……

      1、 修汽车电路 第一件事就是得拆电瓶线,
     2、 一般汽车的各种轴都不能敲 这些材料基本都很“软”  变形了那就得不偿失了,  轴上坏的轴承  各种套 各种什么东西  要换的 只能冷拉 要么切割开口后 处理  。

  如果安装好后滑环的跳动到了0.02  那基本过不了多久你就要处理碳刷了

网友:
能自己动手修理最好,楼主好手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代经典 奥拓!

奥迪双钻,奥拓伙伴

网友:
学习啦,,不过专业的活,还是交给专业的做。。最好。

网友E:
请教楼主,朋友送我一个发电机,试机也有14点几伏的电压,就是不给电瓶充电,这是什么原因啊?请教了修理厂说有可能二极管坏了,我没工具拆也不知道是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两个引子看得一愣一愣的以为又有啥高技术,  仔仔细细看完了,结果你就告诉我这个……

    ...

别说0.02MM了,最少0.5MM 我买了三套碳刷,不行就换吧。 教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小一个环0.5的跳动?!赶紧买新的发电机备用吧,省的坏了还要等

不着急,汽配城有发电机,不远。实在不行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朋友送我一个发电机,试机也有14点几伏的电压,就是不给电瓶充电,这是什么原因啊?请教了修理厂 ...

拆下来一测便知,好拆,用8MM和10MM套筒头外加一把十字头螺丝刀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来一测便知,好拆,用8MM和10MM套筒头外加一把十字头螺丝刀搞定

好换的是吧?谢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上新滑环
装上发电机,着车,电压和原来一样

后面那个表自己装的?一代经典记得还是双气囊吧

网友G:
最后那个是什么表呀,挺好看的

网友:
学习学习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后那个是什么表呀,挺好看的

行云流水行车电脑显示器,功能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云流水行车电脑显示器,功能不少

这个好,我车缺这玩意,死厂简配掉了,故意拔掉数据线!

网友:
何止是佩服呀,学习了!

网友:
看了一下,楼主说的那个细轴是不是装滑环的那个小轴?从图上看是有点向左歪了,肉眼能看出来,说明比较大了,不过可以校正的,如果有车床的话是最好办了,将转子装夹在卡盘上,在轴承位打表,调正,夹紧,然后对那个小轴打表,再用一扳手轻扳一下,不断打表校正,最后校正到0.02精度范围内没有问题的.
楼上有人说跳动达到0.02就不行了,实际上这种发电机不是非常精密的,能达到0.02的精度就算是高的了,说得不好听,轴承的精度不知道能不能保证这个跳动呢